IBM E-SERVER HD IC35L036VCDY10-0 36.4GB 基板掉件[已完成]

楼主(2014-06-12):
這顆硬碟控制基板上的掉件,不知是電阻或電容,手上有此硬碟的前輩,
請幫忙辨識,謝謝!

网友A:
兩個焊點有一端是GND嗎?

网友B:
雖然不是同一張,但是PCB佈局超像,參考看看:

元件功能可以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595&pid=565004

板子有需要,再跟我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焊點有一端是GND嗎?

回A大,兩端都未直接連至GND.

网友:
感覺就是這塊板了~~布局的確很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不是同一張,但是PCB佈局超像,參考看看:

感謝您提供的零件資訊,
經您的提醒,翻出舊SCSI 9.1GB 硬碟,上頭也有兩個類似的元件,
只是兩者代號不同,不知可否代用?

下圖是36.4gb硬碟上的另一顆類同的元件

找到舊硬碟上的類同元件,板上代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的零件資訊,
經您的提醒,翻出舊SCSI 9.1GB 硬碟,上頭也有兩個類似的元件,
只是兩者代號不 ...

能不能代用,這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即然是sensor,還是得要看一下元件特性!
要請出ducan兄來幫忙找找了!

网友:
拜請~~拜請~~拜請天兵天將東南西北四方諸神....

急急如律令~~ducan兄快現身!

楼主:
感謝fatzeros 和 ak471兩位仁兄幫我求神明牌,
在尚未獲得指示前先來個貍貓換太子,先上了再說,
後續有結果再上來報告,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的零件資訊,
經您的提醒,翻出舊SCSI 9.1GB 硬碟,上頭也有兩個類似的元件,
只是兩者代號不 ...

詳見該型錄的第35(共44頁),比照其外觀尺寸,找出其為3大類中的哪一種,主要輸出分為電荷式(pc/G)或電壓式(mv/G).還有角度選擇.
因其代碼不甚清楚,只好自力救濟了.

网友:
網上看到的 Murata Shock Sensor 的標示法

左上為產品碼, 五燈大的兩圖相同, 應該是可以用!

還沒查到"A"的確實對應型號, 只有看到下面這連結
http://www.platan.ru/cgi-bin/qwery.pl/id=71352275&group=38271

楼主:
雖然在零件資訊不足的情形下,冒然地使用代用零件有其風險性,
但說實在這種稀有物品,有時候沒有實測還真不知結果,
所以就當作拿它來當老鼠吧!測試正常沒問題算是蒙到,日後多了備品可用也不錯。

下圖是用熱風槍換好了

然後將它洗個澡,在烈日下曝晒兩個小時

裝上tray 準備上機

右邊兩台是這次ibm硬碟主角,左邊兩台是hp同容量,底下那顆異常

只抓到三顆,做成 raid 5

結論:
在此非常感謝 fatzeros, ak471, ciko.ciko, and lazy104 幾位老師的指導,
讓我學到了元件的資訊,長了知識,謝謝您們!

當然這種硬碟用於伺服器,其穩定性非常重要,是否能穩定地上線工作,
要實際使用一段時日和觀察才能確定。

网友:
這種硬碟應該是會慢慢淘汰---------被取代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雖然在零件資訊不足的情形下,冒然地使用代用零件有其風險性,
但說實在這種稀有物品,有時候沒有實測還真 ...

紅圈內的小晶體誤傷了嗎??

网友D:
問一下無RAID1可以原本只有一顆加一顆組成嗎RAID1
因為怕硬碟壞掉
我主機原本就有RAID1功能
操作有危險性嗎---------怕資料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圈內的小晶體誤傷了嗎??

可能是熱風槍風量太強,吹歪了!
太疏忽居然沒檢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圈內的小晶體誤傷了嗎??

喬回來了,希望沒有內傷,接下來就是長時間測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一下無RAID1可以原本只有一顆加一顆組成嗎RAID1
因為怕硬碟壞掉
我主機原本就有RAID1功能

raid 1 是 mirror 功能,第二顆最好是同容量(或較大),
如果怕遺失資料,最好先作備份,免得意外來時不及反應!

网友D:
主要是沒經驗--------又不敢冒險--公司電腦
主機快四年了----------雖然是企業級硬碟還是怕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沒經驗--------又不敢冒險--公司電腦
主機快四年了----------雖然是企業級硬碟還是怕壞 ...

是企業級電腦更需要做保護,畢竟硬體重建花錢就完成了,
但是資料損壞花錢也不一定救的回來!

网友:
都有備份--
主機本來就是幾年就換新-----舊機風險大
我們公司主機都是一般便宜低階套裝主機價格在四萬左右
一般五年就該淘汰

网友:
弄好就好了~~

网友E:
五燈大用這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燈大用這麼好

都是回收場檢回來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