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oxconn H61MX 不觸發查修求助

楼主(2014-06-12):
Foxconn H61MX 之前保內送修過一次
最近使用突然不開機觸發,跟送修前一樣情形
經量測PWR Pin 有3.3V 觸發後0V

經測電源接腳第14支腳(綠線),量出3.79V
經測電源接腳第 9支腳(紫線),量出4.45V
這樣應該從那個方向查修起,還繼續在爬文找答案中

网友A:
先更換IO 不行 就是 南僑~ 大概就是這樣~
也可以 看看 32K 有沒有壓差 或用示波器去觀看
一些版子 MSI H67 則需要 裝電池才能觸發~

网友:
再進一步從開機排針往前追至io ,看那個腳位電壓是否有跳變,南橋的待機條件是否滿足

网友B:
俺的看法是~~

1.先看看PS-ON腳位是誰負責拉低電位的~
是直通某個元件還是有"中間"元件負責拉低

2.從負責拉低PS-ON的傢伙去找誰控制它的
動作,然後再根據這張板的啟動架構去追到
底,看是誰的錯....

例如I/O、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更換IO 不行 就是 南僑~ 大概就是這樣~
也可以 看看 32K 有沒有壓差 或用示波器去觀看
一些版子 MSI H67  ...

沒有示波器,不會幹僑,但有裝電池,會不會電池電量不足也會造成不開機。

网友C:
先量一下
1.ATX  POWER (空載)V5SB 紫色 電壓有幾伏?
接上MB加載有4.75V 是這樣嗎?
2.U38 BIOS DIP EEPROM 重新插拔安裝一次
3.量U17的電壓(在U38的旁邊) 要有3.3V 供RTC,IO,南僑的電壓
4.量Q78 (Q58) D極電壓(DRAM與ATX connector中間)要有5V不能掉電
Q78 D452
Q58 3310
http://aosmd.com/pdfs/datasheet/AOD452A.pdf
http://100detaley.ru/download/manual_62.pdf

若基本電壓 RTC都有訊號 就可能是IO 南僑的問題
-------------------------
http://bbs.pigoo.com/thread-51702-1-1.html
朋友的問題是Q78的D極 5V會掉電
查到Q38有問題但買不到零件
考量時間與成本 就買二手的主機板來用 尚未修復
http://www.upi-semi.com/product/ProductInfo.aspx?ProductID=86
Q38完全故障前的問題有:電腦用一段時間掉電 畫面黑掉需重開機
--->再來偶而開機不成功 --->最後到不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示波器,不會幹僑,但有裝電池,會不會電池電量不足也會造成不開機。 ...

不會 此板沒電池都可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一下
1.ATX  POWER (空載)V5SB 紫色 電壓有幾伏?
接上MB加載有4.75V 是這樣嗎?

1.U38 BIOS有重新插拔安裝一次
2.量U17的電壓有3.3V電壓
3.量Q78 (Q58) D極電壓Q58及Q78 都是2.62V Q78 GS極圴無電壓,Q58的S極有4.6V

這樣是不是Q78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1.U38 BIOS有重新插拔安裝一次
2.量U17的電壓有3.3V電壓
3.量Q78 (Q58) D極電壓Q78沒電壓

1.ATX POWER V5SB(紫色)空載電壓多少??
2.可否提供照片 你量的點 (Q78) 附上標示電壓
因為我要問朋友 有圖比較簡單傳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TX POWER V5SB(紫色)空載電壓多少??
2.可否提供照片 你量的點 (Q78) 附上標示電壓
因 ...

1.ATX POWER V5SB(紫色)空載電壓4.54
2.可否提供照片 你量的點 (Q78) D極2.62V,GS均無電壓

网友C:
接上atx power 24PIN後電壓 由5Vsb 供電  Q58 on

若有正常開機電壓 轉由atx power 5v供電 Q78 on  Q58 off

參考up7501

你的板子狀況與我朋友的不同

Q58 S(V5sb) =4.6V  Q58 D=2.62
後端代表有元件NG拉低電壓
至於是哪個零件 無法分析

1.用這個分析 那個零件發熱就有機會找出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51734-1-1.html
2.不然就用手指慢慢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atx power 24PIN後電壓 由5Vsb 供電  Q58 on

我認為是後端有個零件NG漏電,以致造成Q78及Q58 的D極拉低電壓,也因此電供啟動保護不供電。

用手指找的話,是那一個太熱就換掉那一顆嗎?

再繼續努力找看看

楼主:
徵求看有誰有辦法修好這板子的,打算送人,但唯一請求是必需PO修復帖,讓大家都知道如何找到故障點。

网友:
躦!吸收一下!

楼主:
經查修Q50 D極及S極會不經Q50而導通,請Q50下來查修時太急斷了一支腳(發現沒有壞),但發現U37第二PIN導通造成Q50漏電,把U37換一顆並上另一顆Q50(D452A) 後供電 Q78 及  Q58 D極都有5V了,但上電後還是不開機,高手大大有進一步建議嗎?
U37 AS324M

网友D:
我來看圖說故事 (底下有一張圖)

1.IO 75腳收到開機觸發信號PANSWH#後,對南橋發送開機請求信號,這個信號由IO”PWRON#“72腳發出 3V

2.南橋收到IO發送來的開機請求信號後,答應給IO一組信號,這組信號就是71腳 SUSB# 3V 和77腳 SUSC# 3V

3.IO接收到南橋這組信號後,再發出開機信號給ATX電源,即76腳“PSON”信號給ATX電源的“PSON”針腳,也就是所謂“綠線”針腳

4.如果以上都正常.當然就起動了 看完1-4.你應該會知道問題在那裡了

1.7 MB, 下載次數: 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來看圖說故事 (底下有一張圖)

1.IO 75腳收到開機觸發信號PANSWH#後,對給南橋發送開機請求信號,這個信 ...

哇,好清楚又好理解,找時間再來好好測一次,感恩啦。
所以要查76腳有沒有發“PSON”信號給ATX電源,即PG,這樣電源ATX才會起動。
假如沒有,有可能就是IO要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來看圖說故事 (底下有一張圖)

1.IO 75腳收到開機觸發信號PANSWH#後,對給南橋發送開機請求信號,這個信 ...

想請教一下,若卡在第2點,也就是 南橋接收到 io的訊號,但南僑到 io 就都沒電壓,那問題可能會出在哪呢?(若假設 橋是好的,io是好的 32k 也是好的 io>南僑 南僑>io 都沒斷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請教一下,若卡在第2點,也就是 南橋接收到 io的訊號,但南僑到 io 就都沒電壓,那問題可能會出在哪呢?(若 ...

1.南橋接收到 io的訊號有兩種解讀一是+5sb經過類似1117的元件輸出3.3v到南橋.使南橋有待機電壓.這時候收到io訊號才是有意義的真正收到  二是io有3.3v而輸出訊號.但南橋無待機.所以南橋其實無反應.但也許我們一廂情願的認為io有輸出.南橋應該收到了 .所以你的問題除非我沒有理解清楚.否則我認為只有一種可能-----南橋無待機電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的看法是~~

1.先看看PS-ON腳位是誰負責拉低電位的~

你的邏輯完全正確.1.PS-ON腳位是誰負責拉低電位的----是IO  2.負責拉低PS-ON的傢伙去找誰控制它的
動作-----基本上是IO配合南橋控制.由IO執行

网友:
對南橋周圍的SMD電容進行待機電壓測量....(不開機ON POWER有+5VSBV情況下)
看有無待機電壓~~

嚴謹點的做法找出H61晶片待機時它需要哪些電源工作,看滿足它
運作條件沒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邏輯完全正確.1.PS-ON腳位是誰負責拉低電位的----是IO  2.負責拉低PS-ON的傢伙去找誰控制它的
動作-- ...

因為我對開機電路有研究過一段時間~~~~

我有張板也是這樣,PS-ON由南僑直接控制,I/O該送的訊號似乎都有送出,
也是猜南橋沒滿足運作條件所以沒工作...

有無南橋直接控制而南橋控制的部分壞了的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好清楚又好理解,找時間再來好好測一次,感恩啦。

你的狀況基本上不要去量其他地方的電壓.因為ATX未起動.重點放在io待機電壓.南橋待機電壓.再來就是我傳圖的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對開機電路有研究過一段時間~~~~

我有張板也是這樣,PS-ON由南僑直接控制,I/O該送的訊號似乎都有 ...

不無可能.因為晶片損壞的狀況可大可小.五花八門.請問你的板型號為何.我幫你注意看看有無資料.讓你可以再開一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南橋接收到 io的訊號有兩種解讀一是+5sb經過類似1117的元件輸出3.3v到南橋.使南橋有待機電壓.這時候收 ...

那要確定南橋是否有正常,是否用示波器量 32.768 有無波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確定南橋是否有正常,是否用示波器量 32.768 有無波形呢?

用示波器量 32.768 有波形.只代表南橋已經開始"待命".亦還沒開始"工作".舉例來說.假設你上電源.按了開關.開機畫面也出現了.可是SATA無作用.讀不到硬碟.也讀不到光碟機.你看一下圖.然後你覺得南橋正常嗎

网友(2014-07-17):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感觉电源输出电压都低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