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vivitek 單槍投影機無法開機

楼主(2014-06-12):
vivitek 925開機會發出開機音,之後燈泡約亮5秒鐘後,自動熄滅,面板上的電源指示燈一直閃爍
請問各位前輩,查修的方向??

网友:
要先去看操作手冊的說明吧~~

网友:
三顆LED的閃動頻率為何?

网友A:
看電鍵是藍燈閃5次嗎,READY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鍵是藍燈閃5次嗎,READY LED

是的!猜測是主機板掛了...

网友:
要看他閃幾下閃那個燈~這連風扇壞了也會不開機的

网友:
燈泡有無正常

网友:
應該是燈泡壽命到了~如果確定燈泡沒壞~請查一下點燈泡的高壓零件有沒有冷焊~重新焊點~或許有機會會好~

网友:
只有READY LED閃嗎? POWER LED沒跟著閃嗎? 請再觀察一下~~

网友:
目前遇到多是POWER LED閃5次,主板部分為何燈泡沒故障下會自動關機,還是有機制把它鎖住上需查證,更新軟體不知是否有效,它是台達生產市面上流通也沒FIREWARE 可下載要發時間查證

网友:
依表所示,你講的就是Lamp Error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