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JOG50 18650鋰電池代換鉛酸電池

楼主(2014-06-12):
這是非常危險的行為,請勿嘗試!!!

今天的主角 JOG50 已經老到忘記是哪一年的車了(還是在下記憶力不好?)
症狀是無法電發,上次量過電瓶,電壓只有8V,應該是電瓶老化了,換了應該有超過五年了.

拆開左方外殼,電池裝在這裡

準備用來取代電瓶的回收18650鋰電池組,三串三並,焊得很醜,所以沒有包裝前照片.單純電池組合,沒有任何電路(所以很危險!!!)

先接上原來電瓶的線做測試,

啟動前 12.5V

啟動了!!!! 12.72V ,18650沒發熱

用螺絲連接電線,收尾.

放進原來的地方,填入海棉以免跳動.

收工

网友:
大大:

期待您後續報導,電壓升高有充電

网友:
真可怕~
會不會過充?全完沒保護電路?
過充會爆炸耶~

网友:
真的很危險, 機車的充電完全沒有穩壓, 引擎一催下去會到約14V;
3S3P的鋰電充電電壓為12.6V, 又沒加保護電路板, 跑久一點就過充了~~~
如果又是沒品牌的電池芯, 小心爆炸的風險真的會很大!

网友:
還是別這樣搞吧~~~~~跟自己屁股過不去

网友:
最好是鋰鐵電4串2或3 並。

网友:
不要用鋰電池,要用鋰鐵電池
鋰電池三串會過充,四串會充不飽
鋰鐵四串剛好符合鉛酸電池
而且要選動力型鋰鐵電池較適和

网友:
希望不會在電視新聞上看到這起意外~
用這個太危險了~
新的 GS 4號電瓶應該600內就可以買到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提醒,在下非常清楚這是很危險的行為,以下是在下經過檢討之後決定實行的原因,
1,在下的機車行駛距離不長,每天上下班而已,而路程走路約20分鐘,大概1KM,所以之前的電瓶應該是因為充電不足就掛了.
2,文中有提到,機車啟動吹油門時的電壓是12.72V,在下自認還在安全範圍之內.
3,當然有考慮過要加保護板,也已經買了.問題是買了之後才想到"電流"的問題,經過實際測量,在下的機車啟動時的電流是 約41A,而保護板輸出只有4A,瞬間也只能8A.只好放棄.
4,用18650的原因是因為不要錢,都是回收品.(回收不到鋰鐵啊...><)
最後,補上剛才測量改裝第二天的電池電壓,是12.6V .昨天改完之後上下班一次,發動約5次(因為要測試).

在下有在考慮,如果把電池接到機車的電線分成並聯的兩組,是不是可以解決保護板輸出功率不足的問題.
也就是說,電池到起動馬達的電線中間加上一個二極體以免電流由啟動馬達回流電池.
而機車到電池的充電電路加上保護板.這樣是不是就可以避免過充爆炸....

補充一下,
在下曾經測試用18650發動汽車.
當時是用四顆18650串聯,結果完全不發動,而且18650發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提醒,在下非常清楚這是很危險的行為,以下是在下經過檢討之後決定實行的原因,
1,在下的機車行駛距 ...

如果啟動都需要這麼大的電流~那小小的18650可以承受的了
這麼大電流的放電嗎?

网友:
應該說可以用。
只是無充放保護電路容許度沒有鉛酸電池哪麼大,且成本相當高,且機車環境因素變化更大了(日照/風雨/雷電/溫度/震動/空間/保護)。

鉛酸電池也會爆炸,沒有像其他電池頻率高,使用其他電池用在機車還是要三思(最大負載是啟動馬達/充電無法穩定)。

网友:
依您說的啟動電流41A,但一般18650應該最大放電電流為3C
即使是大容量3000mA最大電流也只有9C,3並的話理想來說也只有27A<<41A
如此>>啟動電流過大 久了電池會掛

且串聯電壓先不考慮電池內阻不同造成的分壓不均問題
如此>>超過最大電壓4.2V,電池還是很快就掛

建議還是不要冒險跟屁股過不去

网友A:
鉛酸電池爆炸滿少見的,小弟也只有30年前看過1次,那是新電池剛加水第1次充,老闆忘了拿下排氣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鉛酸電池爆炸滿少見的,小弟也只有30年前看過1次,那是新電池剛加水第1次充,老闆忘了拿下排氣栓 ...

詳細希望n_060|

网友:
你玩法和我得比阿n_043|
我是弄行動電源
拿一大堆18650電池
10個並聯做成一組再加上保護板
我一共做了三組
把那三組在用接頭連起來 接到升壓模組去在接到手機
就這樣一天10小時 手機永遠都100% 還能夠接上網路分享器 把WIF分出去用

网友:
等個十年看有無價格到鉛酸電池二倍價格
現在這價格真是有錢人玩具

玩具玩玩就好千萬注意安全

网友:
我的機車是用鋰鐵電池4.6A的.有過充保護.沒有過放保護

网友:
1. 建議還是改回鉛酸電池.
2. 請先了解大大車上充電電壓範圍.再作改裝,以策安全

网友:
鉛酸電池爆炸一般是充電過程中產生的氫氣,若是在密閉空間達到一定濃度,遇到明火就會爆炸

楼主:
各位好,
已經過了一週以上,這期間除了假日外,每天上下班騎乘,到目前為止沒有甚麼問題.
另外,在下已在上週於正極之電線上安裝了一個接頭,打算騎長程時可以斷開電池,以免過充爆炸.

网友:
看到樓主這樣改裝,個人覺得樓主心臟蠻大顆的,萬一鋰電爆炸(看過影片有人拿鋸子切18650鋰電以及加大電壓充鋰電池),真的要注意!!

以下有幾個看法,大家可以來討論討論

1.樓主說到三串三並,依我對機車的了解,騎乘時電壓高時會在13V~14V,二行程的車可能會更高。
18650鋰電電壓高時可以到4.2~4.3V上下。以無過充保護的情況下,若以14V來說的話,平均並聯的18650電池,可能會充到4.6V,是不是會有過充的風險存在。
2.樓主最近有提到有在正極做一個開關,若要長途騎乘,會將電池正極關掉,避免電池充電的負荷。雖然這是最簡單且安全的方法,但沒裝電瓶騎乘,對車子電系方面也不是非常好
3.我是建議樓主,可以將電瓶裝回去。不然電瓶沒電也沒關係,用腳踩發後正常騎乘(若腳發桿還好踩的話)

网友:
小機車所配備的機車電瓶如果常常騎不到足夠距離,充電會充不飽,我都改成一般樓梯間停電照明燈用的免加水鉛酸電池(12V 6AH),不會很貴說,只是接頭要自行加工一下,用到現在兩年多,還是頭好壯壯~~~~

网友:
不然就買一塊有過充保護的鋰電保護板來裝
用好一點比較安心.換車也可以換過去用

网友:
去換一個渦捲式電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已經過了一週以上,這期間除了假日外,每天上下班騎乘,到目前為止沒有甚麼問題.
另外,在下已在上週於 ...

鋰離子電池有保護裝置就在頭頭上,應該不會爆炸啦!! 期待 IKURA 的長期驗證!!
網路有賣幾十元的LED電壓表裝上去就可以知道啟動前後的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鋰離子電池有保護裝置就在頭頭上,應該不會爆炸啦!! 期待 IKURA 的長期驗證!!
網路有賣幾十元的LED電壓表 ...

阿乾兄,
這可不一定喔!
要認明啊!

請參考以下這兩篇:
http://blog.yam.com/guiguang/article/65700555
http://candy-sky.net/2012/10/16/ultrafire-3000mah-18650/

另外,我記得我有看過一篇有保護板的18650,
但是,一拆開板子是有,但元件都沒有!
疑~~~愛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乾兄,
這可不一定喔!
要認明啊!

大胖兄, 阿乾大所指的應該是18650鋰電上的洩壓閥, 不是外加的保護電路板.

正常情況下有洩壓閥保護應不會爆炸, 但所知對岸黑心品連洩壓閥也有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乾兄,
這可不一定喔!
要認明啊!

F0S大:
   我都使用筆電的拆機品,華X  宏X IBX 用的應該不會是"假貨"!

楼主:
終於在昨天又無法電發了.
撐不到一個月,看樣子騎乘距離過短,怎麼改都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