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少關機比較好,還是用到再開,不用就關

楼主(2014-06-13):
最近幫一家診所整理電腦,診所的電腦大慨已使用超過三年,power用的是350w左右的普通貨色,板子也不是甚麼高檔的板子,也沒什麼散熱風扇,而且還放在地上,離地大慨十公分左右,側板一打開裡面堆滿了灰塵,藥丸的粉塵,還有一股藥丸的怪味.另外有外接一個usb的訊號控制器,會漏電;螢幕接頭也會漏電.但是使用三年多很正常,沒有爆電容,power也一樣正常,但是當我幫忙清乾淨時,問題就來了.
我想問的問題是電腦是少關機比較好,還是用到再開,不用就關),以上面診所為例子;早上0730開機,一直要到晚上0930才會關機,一天開機超過14小時,高使用率,很普通的電腦,很髒的工作環境,使用超過三年,沒事.反而我一清乾淨,問題就來了.請各位先進,提供一點意見給後輩我.感恩.

网友:
老電腦的通病~
放著不要動它~它多頭好壯壯~
一旦開殼動手~問題就一直來~
不過這些應該多是一些 介面卡&插槽 接觸不良引起的
公司內部的一些設備上用的老電腦~我在試機時多會將介面卡,上一些熱熔膠固定住在它能正常運作位置/角度~免得一天到晚出問題

网友:
依我的經驗動不動都會有問題的 , 電腦都不開機也是會有問題 , 當然用久的電腦自然有些氧化

接觸不良的問題 , 這個就要整理清潔就好了 , 以前我們公司的電腦 24小時不斷電 , 一旦遇到不

預期停電 , 再開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 主要都是那些 電容的老化 , 在平常充放電運作上

正常不會有什麼問題 , 但是停電重啟後由於電容的老化 , 就可能啟動不起來的現象 , 所以我認為

電腦就正常開關機就好 , 每年固定時間保養 , 提早把一些可能的問題找出來 !!

這不正是保養的目的嗎 ??

网友:
以前在機房,平時哪有什麼動作叫做關機?
只要沒亮紅燈,絕對保持運轉狀態,連什麼叫做待機都不知道咧...
伺服器運作都是一年356天24小時運轉不關機的...
雖然依照規定固定時間需要停機保養,不過大多數時候真的很懶,
只要運作正常,"乖乖"也有放好,就不管它了...

网友:
個人的經驗開機的時間跟容不容易壞沒直接的關係。跟年限有關。
每次家裡換電腦喜歡一次買兩台,萬一壞了維修容易。然後一般是,一台全年無休(你知道原因的),一台有用才開,隨時關機。不關機的也沒有容易壞,常關機的也沒有比較健壯。年限一到兩台陸續掛點。

原則上電腦不用時就關機比較省電,如果確定半個小時就要用到,應該就不用關機。

网友:
樓主標題問的關機部分

像我的電腦主要是工作用、兼做FTP、WEB Server,還有上網用。工作時段是沒在關機,只設定閒置20分鐘後關閉螢幕的工作。而晚上確定沒用到電腦了或是出門幾小時這類狀態,就會關機關閉整台電腦的市電入電。
就連Wifi AP也是,要睡覺前確定家人都沒用到Wifi了就會關閉數據機與WiFi AP等電源。

至於其他家人娛樂用電腦,我是要求超過一個小時沒用電腦的話,得關機關主電源!

我目前另一部工作用的主機也是,早上開機,晚上工作完畢就關機

原因無他~節能減碳! 因為零組件什麼時候要壞我無法控制,至少我能做到電力的節省幫環保盡力!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關機時,不怕台電供電問題或是打雷落雷問題。

至於樓主內文問到的清潔動作,我偶而會目視主機內部的積塵,至少一年整部主機會清理一次。順便保養~

畢竟哪邊有接觸不良的問題,那問題就是個不定時炸彈,該解決就得面對!

网友A:
開與關應該視環境因素吧(乾燥/恆溫)。
該診所有人進去最起碼空調會開啟,會穩定工作。
如同需要穩定工作全天候運轉電腦機房,不用說也是唯一空調不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與關應該視環境因素吧(乾燥/恆溫)。
該診所有人進去最起碼空調會開啟,會穩定工作。
如同需要穩定工作全 ...

+1
台灣的高濕度是電器殺手,有空調的環境會差很多.
剩下的大概就是人品問題了

网友:
我個人是覺得正常開關機就好
如果只是吃飯 那就讓它待命或休眠 要下班時在關機

全年無休  那伺服器一台要這麼貴不就沒道理了嗎 裡面光電容的用料就不知道差了幾百塊了
一般個人用文書級電腦如果全年無休  幾乎一關機就一覺不醒

网友:
電腦的配備 功能取向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評估點 !

估計樓主看到的電腦類型是 耐用取向 賽揚 420 1.6G + 普通的945主板 + 普通的電源

使用環境 冷氣房裡  這台主機就算風扇卡死 溫度估計也過不了50度 更何況冷氣房

350W 的電源  一般來說都是標最大功率 可是 這台電腦所需供浩推測僅 130W 完全是輕鬆跑

就算風扇卡死 冷氣房的溫度也足以保持他的工作溫度

所以應該是要看你的電腦是屬於哪種類型的...

你可以試試看 AMD 9650 風扇卡死 開冷氣 18度 還是要倒 0.0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寶貴意見,後輩我會採納印證,融入自己經驗中,感恩.

网友:
電子產品就是常用的不會壞,不常用的就得容易壞!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