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零件規格

楼主(2014-06-13):
電路板上幾個零件,在GOOGLE做功課也找不到資料,請問酷友有沒有它們的DATA SHEET? 哪裡買得到?

网友:
第一和第二張,
感覺起來都像是排阻(牌組?!),
黃色的阻值103,紅色的102的樣子!
以上,還望其他老師指導!

另外,第三張,可能是專用芯片,
要請版上神人來解了!

楼主:
圖2 的 A-1020-092 已經找到資料,它是一個厚膜混合集成電路,如圖

再來剩下圖3的 MHA3785-01這顆IC,希望酷友們的高手多多幫忙了

楼主:
推一下! 免得沉底.... 請大家幫忙看看能否找到 MHA3785A-01 這顆IC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一下! 免得沉底.... 請大家幫忙看看能否找到 MHA3785A-01 這顆IC的DATASHEET

請不要使用 複製回文

网友(2014-08-04):
忘了問, 不知大大這資料在哪邊找到的, 方便告知嗎?

http://www.alldatasheet.com/

我一般是到上面这个网址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