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電壓一樣.電流太高.會損壞NB嗎

楼主(2014-06-13):
我的筆電是老舊的Acer TravelMate 290.這台銀幕夠大.背後無論換記憶體.硬碟.甚至清洗風扇都極容易.都是有個專屬螺絲或蓋子.輕輕打開就好.不需要像這幾年不少小筆電.要換個記憶體或硬碟.幾乎整台拆除分解才能處理.因此老舊是老舊.好用就好.

由於變壓器壞了.導致無法進入作業系統.而且停不住.不斷在顯示開機規格畫面之後.就又重開.即使進入BIOS.照樣重開.好似限定幾秒就要重複動作似的..我判斷是變壓器壞了.昨天拿去請朋友拿他的變壓器測試.果然可以停在BIOS設定了.是要花錢買變壓器沒錯.

Acer TravelMate 290使用19V 3.16A 孔徑:內徑1.7MM-外徑5.5MM的變壓器.根據網路與實際測試.19V 3.42A是可以通用滴.
於是網購了一個.中午喜滋滋到7-11付款領取.回來插電開機..出現響亮怪聲.聽都沒聽過.我趕緊拔掉電源..在驚疑不定之下.
拿原來的電源開看看.沒了..畫面沒了..不開了..

怎麼會這樣呢

他是賣我新的沒錯啊.這麼新的變壓器..等等.不對.他上面寫什麼..4.74A..挖勒.店家大哥.我要3.42.你也是寫賣3.42A.
寄給我4.74A做什麼 是不是認為我需求是3.42A.4.74可以相容就寄了過來.若這樣.你的好心害死我心愛的筆電了啦

照常理來說.電壓相同.電流高一點.是可以.但太高.會損壞嗎.我是不清楚.但實際上.我是知道.我的唯一筆電881了...........

网友A:
只要電壓不要過高,變壓器電流高一點沒關係,電壓是主動而電流是被動,吃多少電流是由負載決定的,負載沒用那麼多電流電源供應器反而比較輕鬆。

再確認一下吧,看新買的輸出電壓是多少?正負極性是否有誤?或許筆電剛好這時候壽命終了。

ACER筆電電源還很容易購買,只要電壓電流與接頭對了,不同廠牌也都能通用,HP、DELL那種圓形接頭中間帶一根針的就很麻煩,電源供應器內有識別晶片,即使電壓電流與接頭規格一樣,不相容的識別碼就不能使用。

网友B:
基本上電流大些沒關係,只要電壓在額定的19伏,應是沒問題的,
問題是收到變壓器要使用前,您有確認電壓是19伏 ok的嗎?

而且我在猜,正負極不會是反的吧?
否則怎會您說的怪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電壓不要過高,變壓器電流高一點沒關係,電壓是主動而電流是被動,電流是由負載決定的,負載沒用那麼多 ...

是啊.ysc大說的是.我也知道電流大些.就要店家承擔責任.實在說不過去.所以剛才也沒說什麼.給他好評了.
畢竟店家賺也沒幾十塊.將心比心.也就算了

我再看看寄來的規格(拿大隻放大鏡)..19V 4.74A沒錯.我是用三腳插座(我是呆呆的.用來防呆XD).
是啊..或許..筆電剛好這時候壽命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ysc大說的是.我也知道電流大些.就要店家承擔責任.實在說不過去.所以剛才也沒說什麼.給他好評了.
畢 ...

前面說的正負極性是指DC端,不過這個出錯的機率不大,看過的筆電DC插座都是內正外負的,而且只要順利插得進去接頭規格應該也沒錯。

先確認一下變壓器輸出電壓吧,或許高出很多才把筆電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電流大些沒關係,只要電壓在額定的19伏,應是沒問題的,
問題是收到變壓器要使用前,您有確認電壓是1 ...

看了ysc大大和wooden大大的回應.更確定不能怪對方.所以剛剛那邊給了對方佳評直接結案.這邊也改了標題

正負極是沒有錯.電壓也對(電壓更不能錯啊.就算豬上來痞酷.爬爬文也知道電壓一定不能有誤.何況我看了好幾年.
wooden大大這樣說.太污辱豬了..啊.不對.是太污辱我了.如果讓我生氣.我可是會親人的喔怕了吧

對啊.怪聲是挺詭異滴.當時我第一次插上.開機沒反應.怪怪.沒插好嗎.重插.開機.沒畫面.主機突然發出怪聲.好像抽水馬達久了.一開就磨出又尖又刺耳的怪聲那樣.雖然我還沒心臟病.但也不需要這樣要嚇出來啊.不就是換一個變壓器.至於這樣搞我嗎.我有付錢滴啊

老舊NB.10年了.也可能差不多了.wooden大大有換下的NB嗎.便宜賣我一個

网友:
我覺得賣家應該沒問題 應該是筆電dc母座的問題 這款acer 母座的針比較細  如果買來的變壓夾不緊 r 就會變成阻抗過大 會燒東西

网友:
舊NB是好幾台,但恐都出不了門,堆疊在那好久也沒閒工夫去弄他!

网友:
怎麼說呢 ? 你說發生了故障現象 , 然後拿到朋友家測試 ~

確定是變壓器問題 !!

其實這裡還有變數  ~~ 還不能 100 分之百確定是變壓器的問題 !!

當你的負載發生了問題 , 就有可能耗電流會增加 , 而變壓器在無法負荷之下就會有保護動作發生

斷電 ~ 供電 ~ 斷電 ~ 的情形 , 而你拿去朋友家測試時 , 還有其他的變數要考量 !!! (電腦有關機冷卻)

還有變壓器本身的差異 , 時間上的問題等等因素 !!

那換一個供電流大的變壓器會損壞嗎 ??  承如樓上各位大大講的 , 電流是由負載決定 , 所以你原本的

變壓器到最大負荷時 , 發生保護作用 , 使得電腦不至於 燒損某元件 (有問題的元件) , 那麼你換個供電

流大的變壓器 , 就有機會將那有問題元件燒毀 !!

也就是說你的筆電是正常的話 , 那麼用供電流大的變壓器是沒問題的 !!!

當然在這裡說的是 ,指變壓器是正常標準電壓 19v , 如果異常過高or太低都有可能會損壞電腦的 !!

p.s :

以下純粹是個人的猜測 :

[主機突然發出怪聲.好像抽水馬達久了.一開就磨出又尖又刺耳的怪聲 ]

根據樓主的說法 , 一開始發生問題時, 可能散熱風扇不良 , 造成過熱耗電流變大 , 變壓器因電流過大 而發生保護作用 !!

以朋友的變壓器測試時 , 因為有關機冷卻 , 使的電腦暫時可以正常開機 !!

但換了新的變壓器後 , 由於能提供的電流增加 , 使用原本不良的風扇勉強的運轉 , 因而發出奇怪的聲響 , 而電流持續供

應之下 控制風扇的元件就可能燒損 !!

网友C:
奇怪,我查的規格跟你買的接頭規格不一樣說

這裏說你這台adapter 的規格型號
http://tim.id.au/laptops/acer/travelmate%20290.pdf

我以 ADP-65DB 查出來的接頭規格是 孔徑:內徑2.5mm/外徑5.5mm
http://www.pcstore.com.tw/mychadstone/M11571070.htm

我以型號去查的規格,也是 2.5mm/5.5mm說
http://www.low-price.com.tw/acer ... -adapter-11149.html

難道是 playart大說的狀況,而燒掉了?

网友:
打開來看看
MLCC  或是 鉭電容

連結器 接觸電阻增大 會造成連結器過熱熔毀 甚至是使端子短路

不過也很有可能是新的電源供應器 用料比較差
造成上電時衝擊電流過大 空載電壓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我查的規格跟你買的接頭規格不一樣說

我上班公司有一台一樣款 Acer TravelMate series 290 Model:CL51;
有去特別看了一下接頭母座的針的確比較細, 不是2.1就是1.7mm;
真的有可能產生如 playart 大說夾不緊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