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TBK熱水器點火控制器維修

楼主(2014-06-13):
熱水器點火控制器目前還沒有人維修過
把殼拆掉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精密電阻量出來竟然高達1.3M
買不到147k只好用100K+47K串聯起來
更換完成
組裝回去

网友A:
版大真是厲害~醬子也行.....
一般這都是有封膠的啊,想拆電路板都很難...
您這個比較特殊,沒有封膠說....
不知道是特製品,還是......封裝作業員打瞌睡忘記封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大真是厲害~醬子也行.....
一般這都是有封膠的啊,想拆電路板都很難...
您這個比較特殊,沒有封膠說....

他這有底蓋~而且旁邊塑膠融成這樣應該是暴力拆開XD~
改天來去拆公司宿舍裡面壞掉的熱水器來玩玩~

网友:
版大好厲害喔......連這個都修
我家的都有封膠說....
所以直接放棄....
您這個真的是比較特殊

楼主:
補一張測試時的照片,成功完修n_131|

网友:
請問...
這種沒封膠的TBK熱水器點火控制器還買的到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這有底蓋~而且旁邊塑膠融成這樣應該是暴力拆開XD~
改天來去拆公司宿舍裡面壞掉的熱水器來玩玩~ ...

et大
我遇到的都是灌滿半顆零件的黑樹脂膠的說...
想拆都難啊....
就像機車點火的CDI...曾好奇的跟它拼了...
結果當然是我的"手"輸了.....超難搞定的黑樹脂膠...

网友:
引用 网友A:
et大
我遇到的都是灌滿半顆零件的黑樹脂膠的說...
想拆都難啊....

我上個月因為電梯下指示燈跟維修中壞掉拆過他裡面的LED
後面也是類似用七段顯示器的膠封住~我後來用熱風槍加熱大約250度之後
用一字起子清除起來就很好清了~只是要來實驗看看點火器的封膠是不是也適用~

网友C:
版大~
請問這顆壞掉的TBK在您的熱水器上會產生什麼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大~
請問這顆壞掉的TBK在您的熱水器上會產生什麼故障點?

很簡單就是不能點火而已n_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