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22D電源板

楼主(2014-06-14):
各位大大小第有一台22吋VH222D華碩的液晶螢幕,過電時螢幕跟按鍵指示燈都沒動作
以下是PI板
插入市電
測量整流後直流電壓正常

傳至區動版電壓5V也都正常
但量測燈管部分電壓都沒顯示

一.想說應該是整流後直流電壓到燈管這部份元件損壞,可是卻不知從何下手
請問各位大大 這樣判斷正確嗎?? 如果正確 通常哪些零件較會有問題??
疑惑??二:傳至驅動版電壓我量測都正常  可是為什ㄇ指示燈 方面  電源通電都沒做動,按也沒任何反應
我有測是否有短路 都沒有??

网友A:
燈管接頭的穩定電壓高達600V  這樣測量很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接頭的穩定電壓高達600V  這樣測量很危險

是喔 那麼恐怖  感謝大大提醒
可是我的問題還是很疑惑???.....0.0

网友:
擋位對嗎?
看照片用dcv錯了吧!

网友B:
過電時螢幕跟按鍵指示燈都沒動作----->

1.AD板的基本電壓有量測嗎?  3.3V 與 1.8V
2.所有按鍵有量測皆正常嗎?
3.圖3  CN902 ON/OFF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過電時螢幕跟按鍵指示燈都沒動作----->

1.AD板的基本電壓有量測嗎?  3.3V 與 1.8V

duncan 大
這是我的AD & PI &按鍵圖
1.AD板的基本電壓有量測嗎?  3.3V 與 1.8V
我在AD測得的輸入AD板及輸出AD的電壓

2.所有按鍵有量測皆正常嗎?
測按鍵我是利用三用電表蜂鳴器那個檔位測
他都有偪逼應該是沒壞,不知判斷對不對?
3.圖3  CN902 ON/OFF電壓多少?
上電 按 按鈕跟沒按都是

网友B:
CN902 ON/OFF電壓 =0V 代表 AD板工作不正常

1.8V部份你沒量到    (電解電容 c423 上電壓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902 ON/OFF電壓 =0V 代表 AD板工作不正常

1.8V部份你沒量到    (電解電容 c423 上電壓為何?)

大大  我剛剛測了C423 的電壓是1.8V  ..那AD版還有那些會出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剛剛測了C423 的電壓是1.8V  ..那AD版還有那些會出問題??

1.檢查 X401 有沒有起震  波形是否正常
2.CN401  pin3 接power key  按鍵按下去 是否 high -->low

3.若都正常 我只能懷疑IC U401壞 或 程式IC U402 壞了(資料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檢查 X401 有沒有起震  波形是否正常
2.CN401  pin3 接power key  按鍵按下去 是否 high -->low

duncan 大
1.X401 起震方式 如何測試阿 = =  可否大致說明教導一下...(三用電表久可以測嗎???我目前只有三用電表= = )
2.CN401 PIN 用直流電壓測嗎??...測的時候 顯示如何才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ncan 大
1.X401 起震方式 如何測試阿 = =  可否大致說明教導一下...(三用電表久可以測嗎???我目前只有 ...

1.用示波器  ,若只有三用電錶 就用DCV檔量電壓(兩個腳)
(量完最好重開機 因為DCV量的時後 震盪電路可能就開始不起震)
2.DCV量電壓   會有電壓值[高電位] (3V左右或1.8V)  -->按鍵按下去 變0V
--->放開又恢復高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示波器  ,若只有三用電錶 就用DCV檔量電壓(兩個腳)
(量完最好重開機 因為DCV量的時後 震盪電路可能就 ...

duncan 大
前2項  我都不太會 不過第2項 我剛剛有試...都是3V  按了也是3V
當我看了第3項  我就想說會不會接觸不良..所以大約清一清IC的 小PIN腳....結果就正常了  感謝duncan 大的幫忙  謝謝
稍候補完成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