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T-29FP3 水平線一條及下折影

楼主(2014-06-14):
診狀:水平線一條

更換33U/250V 三顆電容(另一顆在管板)

冷開機,下方有1~3公分折影跳動

約30秒恢復正常畫面

試機,5分鐘~4小時,不定時會變成水平線一條
垂直電路及管板有做局部性補焊多次,無效

高壓電解電容沒備料,不能執行全部更換
FTB內側元件沒檢查,會與下折影及水平線一條有關聯嗎?
請前輩開釋指引~

网友A:
橫線一條 好像是要查修垂直ic 和供給垂直ic電壓27v左右電電壓值 27v的電容

网友B:
電容沒備料~就要出動這台 ESR表火線上量測(記得要放電喔)~

ps: 這台是2月剛加入痞酷網沒多久,看了大大們的維修文就不小心買了~

网友C:
P大您好像沒有換到垂直部份的電容,沒有把握就把垂直IC的電容換一換試試囉,供您參考。

网友D:
N301(垂直IC-LA78041) . X301(偏向線圈端子座),這兩個地方先補焊

補上垂直線路圖供你參考

网友:
垂直的5顆電容換一換,應該就 O.K

网友:
銅箔斷裂最難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橫線一條 好像是要查修垂直ic 和供給垂直ic電壓27v左右電電壓值 27v的電容

呵呵! 三太子沒讀書
錯把馮京當馬涼~ 鬧笑話了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沒備料~就要出動這台 ESR表火線上量測(記得要放電喔)~

晶體測試器不是也包含ESR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體測試器不是也包含ESR功能?

對啊~不過這台可以不用拆電容,直接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您好像沒有換到垂直部份的電容,沒有把握就把垂直IC的電容換一換試試囉,供您參考。 ...

垂直兩顆1000U/35V,很健康說~

网友:
LA78041第二腳及第六腳所接D305故障亦可能造成水平一橫線,供您參考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N301(垂直IC-LA78041) . X301(偏向線圈端子座),這兩個地方先補焊

補上垂直線路圖供你參考

垂直IC-LA78041曾經補焊過
X301焊點,目視良好

X301焊點在放大鏡下,黃線腳柱真的有錫裂
曹兄!真的好強說~ 讚!~讚!

試機七小時很健康說~ 感恩

不過! 冷開機,初始畫面很暗(亮度不足),約15~30秒會恢復正常
這診狀,不知道要查哪裡? 勞請先進發功幫忙畫個箭頭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來湊熱鬧一下...CRT電視在剛開機時畫面很暗,約15~30秒會恢復正常
我的經驗.都是換CRT燈座..就能解決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來湊熱鬧一下...CRT電視在剛開機時畫面很暗,約15~30秒會恢復正常
我的經驗.都是換CRT燈座..就能解決說 ...

手氣真好!
拆下管板,就找到製程殘留的白膠,感恩!

网友F:
三太子真的很佩服您!CRT TV都這樣就搞定!
這有高壓的東東,厝邊好友叫修,我都叫他送回收場,
下回若有的話,丟三太子那兒就能搞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真的很佩服您!CRT TV都這樣就搞定!
這有高壓的東東,厝邊好友叫修,我都叫他送回收場,
下回若有的 ...

呵呵!木頭大回台灣囉~
都以為哈吉貝去找你聊天說

起先,也是推薦阿杯買另一台熟客寄賣的TOSHIBA 29" 1000.-
沒想到隔天就載回來退,堅持要修理當年攢錢買的CRT
有感情說! 跟老婆一樣,耐操~

网友:
三太子真的太厲害了~連裂錫您都看的到~給您3個棒~~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木頭大回台灣囉~
都以為哈吉貝去找你聊天說

有啦!
回來時和哈小姐 SAY HELLO 了!所以回程晚了些落地說。

像我這肉腳大概只能處理這類軟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6953-1-1.html

看到那跳火花,就心驚肉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啦!
回來時和哈小姐 SAY HELLO 了!所以回程晚了些落地說。

以前在讀高職的時候二年級的實習作業有三項 電視 擴大機 CD播放機
都是套件那時電視組完眼睛都快花了......1/8W一大堆......
還有同學曾經忘記把高壓線接到螢幕上當事人沒注意送電開機後.....
結果端子碰到解碼IC旁的金屬隔離罩一整個爆炸冒煙
當事人臉都綠了.....

网友:
當學徒時學了幾年修電視-------------------當年只有crt電視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