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叫大家幾個電方面的問題...
火..

楼主(2014-06-14):
大家好,是這樣的。小弟目前有幾個課程要教授簡單的電學,發現幾個電的問題我不是很瞭解,請大家幫我解答,OK?謝謝大家。

問題一:我知道電壓約 3000V 時,電弧約有一公分。那電焊機產生電弧也差不多一公分,為什麼有時候接觸到焊機被電到的電壓 是 220V的感覺,而不是電弧一公分 3000V 的感覺呢?難道原因是在焊條嗎?

問題二:我有看到直昇機清洗高壓電塔的影片。我有個疑問。為什麼直昇機在噴水之前要用特製接地棒間接碰觸高壓電?既然沒有電位差(直昇機飛在空中),應該直接碰觸就可以了,為什麼還要特製接地棒?是什麼原因呢?

問題三:以前聽人家說:「高壓電會吸人!」請問一個人假設座空中作業車在高壓電旁邊,一個人好歹也70~80公斤,人在一旁的話會被吸過去嗎?人的「重量」不足以站住嗎?

网友A:
回答你的"問題一"~~
電焊機並不是以加高電壓來達成電焊的目的,而是以提高電流為主,py大周遭如有電焊機可以看看電焊機上有
一轉盤,可以調整輸出的電流10A,20A,30A,40A...等等,電流輸出越高,能焊接的鋼板越厚,換句話說,就是視鋼
板厚度而調整輸出電流....如果電焊機輸出3000V電壓,那我看沒人敢用,只要下雨天一漏電,就是人命一條,以上粗淺常識,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問題一"~~
電焊機並不是以加高電壓來達成電焊的目的,而是以提高電流為主,py大周遭如有電焊機可以 ...

嗯~您這樣說我懂了。是在乎電流大小,而不是電壓。謝謝。

网友:
3000V 1公分是指直接跳出電弧,焊接都會有一個點弧的動作,也就是先短路再拉開,所以焊接跟高壓電弧是不一樣的。

网友:
我接下來講的 有不懂一定直接回覆我 黃色那個鈕
這是我花一段時間才搞懂得我不想讓你們也要花時間才懂

問題一:我知道電壓約 3000V 時,電弧約有一公分。那電焊機產生電弧也差不多一公分,為什麼有時候接觸到焊機被電到的電壓 是 220V的感覺,而不是電弧一公分 3000V 的感覺呢?難道原因是在焊條嗎?

高壓電 你看不到高壓電 但是高壓電它會使絕緣體(空氣 電線外面那層皮)
發生電擊穿現象 這種現象會使絕緣體 變成導體 如果絕緣體是空氣 那它就會變成電漿
打雷時那道光 就是電漿  又稱做電弧

那為什麼不用高壓電 也能建立起電弧呢 這也跟電極的材質有關
像古早的電影放映機 裡面的碳棒 就是光線的來源 碳棒能夠用低壓建立起電弧 可是自己也會被消耗
化成灰了(可以賣)

焊條則是跟它的負極(焊接物)結合了

問題二:我有看到直昇機清洗高壓電塔的影片。我有個疑問。為什麼直昇機在噴水之前要用特製接地棒間接碰觸高壓電?既然沒有電位差(直昇機飛在空中),應該直接碰觸就可以了,為什麼還要特製接地棒?是什麼原因呢?

沒有電位差 可是有電荷差阿

兩物體終究是不同的 即便它們都是懸空的
也不能夠一下子就讓他們成為同一個系統

問題三:以前聽人家說:「高壓電會吸人!」請問一個人假設座空中作業車在高壓電旁邊,一個人好歹也70~80公斤,人在一旁的話會被吸過去嗎?人的「重量」不足以站住嗎?

有大電流 就會有大磁場 不只是人會被吸過去呢
所以他們都會先把自己跟要作業的那條線先同化  這樣就不會有事了
除非作業員移動範圍很大

网友B:
還有高壓電會吸人是個不完全的說法
應該是在觸電時高壓電會吸人

在觸電時 我們的肌肉細胞會被觸發 也就是繃緊
在一般情況下人是會跳開的 那是因為你摸到的電源沒那個威 能讓你全身都繃緊
正是因為只有手部肌肉被觸發 所以才會跳開來
如果全身都被觸發 那就只會抖一下
人的肌肉都是相相抵銷的

當你站著的時候前面跟後面的肌肉用力程度是平衡的
當你站著仰天時  前面放鬆   後面緊繃
當你站著彎腰時  前面緊繃   後面放鬆

當被電到時 前面 後面 都在用力  所以也是平衡

网友:
靜電也會吸東西的。

网友:
絕緣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95%E7%B7%A3%E9%AB%94
電擊穿現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93%8A%E7%A9%BF
這是一個公安意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V1dNgsuYs
你可看到他們的動作都非常的不自然 不像被地心引力所管
特別是被電到時 手離不開支架 但是腳卻跪了下來(阿基里斯腱力量較大)

网友:
問題三:
當電壓夠高時,任何物體都會極性化。極性化不好懂的話,再想想原子裡核子與電子的關係。
當電壓太大時,原本原子裡核子與電子距離就會被拉長,也就是拉出正負極。。。。。。接下來就產生導通。。。。
一但你的旁邊有極性化的鄰居時,也就是被打穿變導通了,也會影響你接著被打穿。
這也就是為什麼高壓絕緣物也會變成導通的原因,因為大家都被打穿了。

再來就是有雜質的水,因為鄰居很容易被打穿了以後,導致引起大量的導電。

為什麼會說「高壓電會吸人!」,因為有正負極的吸力。。。。。這吸力有多強,我就不知道了。。。。

(粗略說明,有誤請他人解釋。)

网友:
以這張圖來說,只是簡述的例子。。。。

中間一點是核子,外面是電子雲。核子代表正電分佈,電子雲代表負電分佈。

沒有外加電壓時,是圓的。
一但受到了電壓外力影響,電子雲就被拉開,當然核子的正電量不變,所以正負極就被拉出來了。電壓太大時,電子就被拉掉,電子的流動就是導電。

絕緣體有了正負極當然也有了吸力。。。。

网友:
補充10樓

金屬會 導電 與 導熱
事實上是金屬擁有大量自由電子  它們就像是水一樣  金屬就像是一塊大海綿

導電
是因外電場的作用下,自由電子會做  定向移動  進而形成我們所說的電流。

网友:
問題ㄧ
如john_avatar大所言很矛盾,高壓確實是有大電流,然指名電焊機是確實是大電流為主與高壓無關(不然拿的人會先嚇死),網路都搜尋的到DIY變壓器製作。

問題二與問題三
都相關聯,答案是ㄧ樣
高壓以直升機來講基於安全,遠端雖會斷電,現場都會直接接地,避免意外藉由水源與直昇機變成導体。

高壓電並不會吸人,如同上變成導体電極(未接地或斷電)。

關於此問題
美國魔術師挑戰高壓電72小時

http://youtu.be/DXJfcxucdv4

台灣也有公視某節目請某學校師生包刮主持人親身做實驗,了解其原理(非魔術師穿著式接地,而是鳥籠狀接地呆在裡面)(忘了學校與節目名稱)

网友:
關於問題二我提供一些當參考
如同版大所說會有電荷差
個人認為,直昇機飛在空中並不等於沒電位差
想一下,直升機對地電位是多少呢?
0嗎?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不會剛好等於旁邊的高壓電
那不就有電位差了嗎?
碰觸高壓電,就是要使直升機的電位與高壓電相等
如果直接碰觸,電荷轉移太快,那不就被電到了嗎?
所以得用個高阻抗的東西來降低電荷的轉移速度

回WKM大~洗高壓電塔礙子時,遠端通常是不會斷電的
如果遠端斷電那就沒危險性了

我也不是專家,歡迎大家共同探討

网友C:
> 問題一:為什麼有時候接觸到焊機被電到的電壓 是 220V的感覺,而不是電弧一公分 3000V 的感覺呢?

因為你是被 220V 電到而不是被電弧打到。
被電弧打到就直接一個洞蒸發掉了,周圍一圈碳化...

> 問題二:為什麼直昇機在噴水之前要用特製接地棒間接碰觸高壓電?既然沒有電位差(直昇機飛在空中),應該直接碰觸就可以了,為什麼還要特製接地棒?...

當然是有電位差,高壓電塔 345kV <--> 直昇機 0V
(電荷差 就是 電位差)
要有一個概念才容易懂:電其實是 "場"。
不要以為電不會走絕緣體,或是要有迴路才會有電。
高壓電危險就在於此。
所有物體都是導體,只是電阻不同。絕緣體只是電阻比較大。
當電場夠強,即使是空氣也會導電。特別是氣體容易電離化成為電漿。
或是絕緣體高溫碳化成為良導體。

> 問題三:以前聽人家說:「高壓電會吸人!...
應該是人吸高壓電。
人接近到一定範圍就足以觸電。觸電之後肌肉不自主收縮...上面幾位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人應該是站得住,但是會被電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問題一:為什麼有時候接觸到焊機被電到的電壓 是 220V的感覺,而不是電弧一公分 3000V 的感覺呢?

因為 ...

高壓電是因為電場強的緣故。
問題一:如果說我今天搭直昇機(離地),直接觸摸110或220電源的火線,請問直接摸會被電嗎?還是也需要接地棒先補足我這一方的電荷呢?

問題二:若是換成 380 或是 440 工業高壓電源,直接摸也會被電嗎?還是也同樣需要接地棒?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電是因為電場強的緣故。
問題一:如果說我今天搭直昇機(離地),直接觸摸110或220電源的火線,請問 ...

需要直升機做維護工作的,絕對不可能是低壓,至少都在161KV以上,通常都是345KV。

以鳥當例子,在空中飛然後停留在高壓電線上並不會有任何問題,直升基本身有動力、電力系統,飛行中帶著電荷是有可能的,所以噴水前先用接地棒中和一下是有需要的,算是一種安全措施。

不過不知道是高壓鐵塔太高還是其他因素,高壓鐵塔上的電線很少看到鳥類停留,還是太高了肉眼不容易看到,比較常見都是停留在電線桿架空線上,這種大約都在11KV或22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高壓電會吸人是個不完全的說法
應該是在觸電時高壓電會吸人

好像以前也有聽電工師傅說過,若要用手掌測試交流電的話,不能用手掌測試,要用手背。因為被電到的瞬間肌肉收縮,會不由自主的握手,這樣會更慘...

网友B:
我阿公說 穿厚膠鞋  卡麻A就是220 修瓜麻麻A 就是110 若是摸了手會收 那就是380
我聽這句時   表情是這樣n_030|

還好現在三用電表很便宜

网友D:
樓主對這方面有興趣
北捷電器作業安全供你參考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 ... sA5xtmI9SuKbsWRZY4-
上面有介紹不同高低壓作業程序,最好不要以身試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對這方面有興趣
北捷電器作業安全供你參考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sBonup51TVAMAkD1r1gt.; ...

喔~不是有興趣啦。
雖然本身電子科,但是對一些日常生活電方面的知識還是一知半解,有時候小孩子問起來竟然答不出來,尤其是講解什麼電荷、自由電子之類的,真不知該用什麼解釋...剛好這次問到高壓電的問題,又不知道怎麼找答案,只好求助站上眾達人。謝謝您的資料。

网友B:
這個小伙子就是我小時候的寫照n_059|~~~
小心家裡的電器阿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小伙子就是我小時候的寫照~~~
小心家裡的電器阿

連結
剛剛找到這個影片,原來爬上高壓電作業人員不只是接地棒,還有防護服、手套,就算有這些東西還是有電擊的感覺,只能說高壓電真可怕。但台灣好像沒有這種在高壓電上面攀爬的人~好像沒看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阿公說 穿厚膠鞋  卡麻A就是220 修瓜麻麻A 就是110 若是摸了手會收 那就是380
我聽這句時   表情是這樣 ...

大陆家庭用电都是~220V,我经常赤手带电接线,注意鞋干燥或坐在绝缘的椅上干,先搭通后再拧,没事,摸220V火线没事。

网友:
專炸元件  我找到跟我阿公同等級的高人了~~~  發表於 8 分鐘前

坐在绝缘椅上抬起双脚摸220V火线完会没感觉,没电笔要判断火线还得脚触地才能判断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阿公說 穿厚膠鞋  卡麻A就是220 修瓜麻麻A 就是110 若是摸了手會收 那就是380
我聽這句時   表情是這樣 ...

您阿公在試摸電壓是用他的姆指和食指當驗電筆,且又穿厚膠鞋, 電流從姆指進食指出,屬於小迴路去感知電流!
才會有卡麻A就是220 修瓜麻麻A 就是110 若是摸了手會收 那就是380的說法。

如果是沒穿厚膠鞋,大迴路的左手進右手出或左、右腳出或電流流過心臟那後果將不堪設想!

電工人員請小心善用您的左手不要成為電流流經心膱的迴路!

网友:
py924  這是特異功能吧~~  發表於 7 小時前

不是特异功能,人人可以做到,不信你先用试电笔验出插座火线孔,然后拿把小螺丝刀,坐在塑料椅或木椅上,双脚抬起离地,螺丝刀插入火线孔,手指再摸螺丝刀的金属部分,保证你完全没感觉,如果你的脚有穿干燥袜鞋,脚放地上台湾的110V电应该也不会有触电感,最多有一点点麻,我的袜鞋够干燥站在地上都敢摸大陆的220V,只是身体带上220V电,但通过干燥鞋袜的入地回路电流已微乎其微,关键是大家心理害怕不够胆试,坐在塑料椅上抬脚摸火线人人没事。

网友:
台灣潮濕 還是建議大家 不要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阿公在試摸電壓是用他的姆指和食指當驗電筆,且又穿厚膠鞋, 電流從姆指進食指出,屬於小迴路去感知電流! ...

姆指摸到火线,食指已同电位,没有两指回路,除非两指同时摸火线零线才有可能两指构成回路,用手摸线判断火线是经身体和干燥鞋袜入地构成回路,最多有麻电感不会有严重触电感。

网友F:
公安標語  有電沒電看不見,操作之前驗一驗

我公司是高壓22.8KV的電力入力
每年在做高低壓列盤檢測保養時,確定台電斷電後 (電壓表=0V)
會再用高壓驗電棒靠近高壓電纜檢測,無警示音表示已無高壓電
人員檢測前,電纜線還要先做放電動作 <====高壓電纜的結構可視為一高壓電容器
高壓電纜的絕緣耐壓測試完畢後,會把 R S T三相全部接地
以防止外部高壓異常供電,導致保養人員傷亡

台電回復供電之後,電氣室的GCB (瓦斯斷路器) 要投入送電給變壓器
此時只會保留一人去操作(IS ME),其餘人等退至安全區域  <==高壓投入瞬間,可能會有電弧,爆炸...
確認高壓變壓器狀態無誤再投入ACB(空氣斷路器) <==此時現場已完全回復正常供電

高壓作業,不論是斷電作業還是活線作業,絕對輕忽不得

人體會感電致死,是看電流量,而不是看電壓的高或低 (理論上體脂肪高的人較不容易感電)

网友:
人體會感電致死,是看電流量,而不是看電壓的高或低 (理論上體脂肪高的人較不容易感電)

減肥失敗的推託好理由Get!!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公安標語  有電沒電看不見,操作之前驗一驗

我公司是高壓22.8KV的電力入力

果然有經驗的就是不一樣。
「人體會感電致死,是看電流量,而不是看電壓的高或低」。學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果然有經驗的就是不一樣。
「人體會感電致死,是看電流量,而不是看電壓的高或低」。學到了。 ...

第十一節 漏電斷路器之裝置
http://www.hlis.hlc.edu.tw/~k06/bible/1-1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B8%E9%9B%BB
電流對身體的損害主要在於加熱身體組織以及干擾神經控制(尤其是對心臟的控制)
5mA電流:有電擊感覺,一般沒有傷害
10mA電流:使肌肉發生纖維性抽搐, 可能無法自行鬆脫電線
100mA電流:接觸幾秒,便足以致命
1A電流:身體組織因過熱而嚴重燒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十一節 漏電斷路器之裝置
http://www.hlis.hlc.edu.tw/~k06/bible/1-11.htm

謝謝雄爸提供這麼詳細的資料。
說真的,電子這門領域實在太廣了~工業電子、資訊電子、數位電子、儀表電子、家電電子....
還不到隔行如隔山,光是電子這門行業,名稱差一個字就完全門外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台灣好像沒有這種在高壓電上面攀爬的人~好像沒看過。 ...

有,台電有保線員編制,只要是輸配電都需要維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然有經驗的就是不一樣。
「人體會感電致死,是看電流量,而不是看電壓的高或低」。學到了。 ...

電壓是主要關鍵,有能力提供致命電流但電壓不夠高電流也是大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壓是主要關鍵,有能力提供致命電流但電壓不夠高電流也是大不起來。

瞭解。您這樣一講就更詳細了。
果然站上一堆高人~不虛此行。
謝謝大家的詳解。收穫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