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土司機 焊點脫落問題

楼主(2014-06-14):
今早上用抖落的方式,倒栽蔥抖落厚片土司烤機內殘留的麵包屑(並拍打)。

接著烤土司時,約莫幾秒鐘聽到一聲爆竹聲... 又聞到零件燒掉的味道... 猜想裡面放沖天炮了...
拆開檢視後,裡面開花沒錯,又發現了個焊點掉落... 猜想應該是那焊點造成放炮的現象... 請問這種焊點該怎焊上...

目前是先用焊錫給它先焊上,試插電是能正常運作,但我不敢拿來烤土司... 因為怕焊點在裡面高溫給融化又再度脫落...

謝謝花時間看文的各位大大們

网友A:
找水電行買個電纜押接頭押接起來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水電行買個電纜押接頭押接起來就可

對厚!

這台烤土司機是黃色鬼屋當時在台灣的工廠做的,原先焊點設計應該是用"它媚拉路"去壓,為了省成本?所以用焊的?

我都忘了這個方法~ 感恩 ^^

网友:
正常那種 高溫的地方要用壓接端子

网友:
利用它原來的焊片 夾住線......

网友B:
土司烤機的基板因該有零件短路例如S8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司烤機的基板因該有零件短路例如S8050

正一大說中了! 壓接端子接上後,實測它溫度到了電磁鐵不跳脫導致持續加溫...

下圖中是換完電容後,上電完整測試後發現不跳脫,再次拆解才發現電晶體也燒掉了
看不出來它的編號...
下圖是旁邊另一顆電晶體

請問被擊穿的那顆電晶體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一大說中了! 壓接端子接上後,實測它溫度到了電磁鐵不跳脫導致持續加溫...

下圖中是換完電容後,上電 ...

我遇到的是S8050此晶體腳位是 E  B  C  , 4.3V穩壓二極體 , 電容器

网友:
你能夠辨識的出他的 BCE 嗎

B 應該會接到一些電阻 C可能是接電源 或是RY E可能是接地 或是接RY

楼主:
拍謝... 老花沒看清楚...

那顆電晶體外觀沒被擊穿 上面好像卡了些牛油還是什麼的... 且那顆電晶體 JL P0111 電路看來是作用在電磁鐵上,吸住吐司托架的。那電磁鐵是能正常吸住托架,所以那顆晶體應該是沒問題的吧?但爆掉的電容是跟這個電晶體有關連的

另一顆電晶體 2N 5551 則是連接到繼電器的輸入端... 現在看電路,那繼電器似乎是控制單邊烤土司與雙邊烤土司用的... 不是控制電路跳脫的

网友:
原來烤麵包機裡面有這些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司烤機的基板因該有零件短路例如S8050

厲害一眼看破

网友:
看不到號碼的應該是C945,另一顆應該是2N5551,RELAY一般是用C945去控制線圈,您可以看線圈其中一腳接哪個電晶體就是那個!!線頭脫落部分建議用接著端子夾住,因電熱絲會產生高溫把焊錫溶解脫落!

楼主:
那接頭有買端子壓好接上了,電容換上後原先以為的電晶體都沒壞

謝謝各位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