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JS JY3034不過電及燒2030A

楼主(2014-06-15):
新手第一次在這發帖
某天老弟丟一台用很多年的音響給我修
只有說不能用 原本我就不是相關科系
只會換換電容電阻而已 以經驗來說嚴重不足
只好死馬當活馬醫
一開始就不過電爬了六個多小時的文....
先從110AC開始吧
兩條紅色電源斷路
為了這顆溫度保險絲讓我爬了六小時的文
好像被狗啃過 我還新手不要見怪

還有換了兩顆25v3300u的電容忘了拍照所以跳過了

天真的我以為這樣就完修了 一插電 悲劇就發生了
他竟然冒煙了 只差沒燒起來 只好再拆開強制送幾秒的電
看是哪個燒起來 還伴隨很大聲的嗡嗡聲
音緣輸入旁邊的TDA2030狂冒煙
UTC2030也爆了
旁邊的電阻電容量過了沒問題上電
竟然就這樣讓我完修了也不會在冒煙了
白色的保險絲是我買不到一樣的只好換相近規格3a 125度c(10元)
兩顆25v3300u(15*2=30元)
三顆2030a(全部都用UTC2030a換上)35*3=105元
共145元
烙鐵還有溫度順便土炮伸縮htc耳機

网友:
很好的維修實例,不過這篇應該放在音響技術才對!
再請版主移動一下。

楼主:
版主已經幫我移動了 因為第一次發帖怕有錯誤 所以我才先放練習區

网友A:
看來是 2030a擊穿了
太熱 跟 電源不穩定就會這樣
還有就是喇叭阻抗太低(DIY的機子才會 市售不會有這問題)

頭像蛋疼Rn_0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是 2030a擊穿了
太熱 跟 電源不穩定就會這樣
還有就是喇叭阻抗太低(DIY的機子才會 市售不會有這問題)  ...

我猜我弟應該不知道怎麼把布塞進去
才導致過熱一連串燒掉

男人不乖應該很多女人想那樣拖回家吧

网友:
很讚的維修文,感謝分享。
眼睛花花的,要按「評分」,竟錯按了「反對」,q41074107大,啪謝啦。
麻煩老大幫我取消。

网友B:
能修好真的恭喜了 ~~

說個題外話 :
很多人修電器 , 常會有一個習憤 , 就是找保險絲 , 找到保險絲後測量是否燒毀 , 若是燒掉了直接
找顆保險絲換掉 !!!

保險絲為什麼會燒斷 ???

就過電流吧 ~~

為什麼會過電流 ???

元件老化 , 過熱 , 異物入侵 .............

這個才是我們要去找的答案吧 !!!

网友C:
真糟糕!yoyomay要我把他錯按的反對銷掉,結我連我也按下反對了,有誰知道這要怎麼銷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糟糕!yoyomay要我把他錯按的反對銷掉,結我連我也按下反對了,有誰知道這要怎麼銷掉? ...

老大人眼睛花,手抖,手太快煞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糟糕!yoyomay要我把他錯按的反對銷掉,結我連我也按下反對了,有誰知道這要怎麼銷掉? ...

那就再來個人按相反的不就好了n_125|

网友:
那我就再點支持點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糟糕!yoyomay要我把他錯按的反對銷掉,結我連我也按下反對了,有誰知道這要怎麼銷掉? ...

沒關係 蛋疼一次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真的恭喜了 ~~

說個題外話 :

說的真棒!

网友:
jeanshyen說的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