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豪山牌H-1263維修請教

楼主(2014-06-15):
目前家裡使用豪山牌H-1263熱水器,昨天發現已經無法點火產生熱水。
拆下電池後,發現電壓在0.16左右,故更換電池一枚。
但是沒想到更換後,還是不點火。請問還需要注意什麼嗎?

H-1263

H-1263

网友:
迴路應該有溫度保險,查一下有沒故障!!

网友:
這篇多看幾次吧!
雄爸已經把重點標出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1736-1-1.html

网友:
大大:

關瓦斯,脫前蓋開水檢察點火動作

网友:
微動開關及全部接觸點

网友:
注意點火關關得迴路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沒辦法,因家人需要熱水,所以直接找原廠來了。
換了一顆水盤,結案。

後來拆開後,發現裡面的橡膠破了,但原廠是換整顆,請問哪裡可以買到水盤皮呢?

网友:
露X可以找看看~

网友:
買水盤要注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