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OLIVE AP-350F電源供應器高壓區故障維修

楼主(2014-06-15):
最近再網拍買了三個電源供應器,他寫故障一元起標,花了201元含運費
結果測試:一個正常,一個低壓故障,另一個高壓故障
先修高壓故障,送電無反應,無 SB5V PSON電壓
拆卸外蓋後發現保險絲燒毀變黑,後電表量三極體D209L,有一組短路
後再將高壓散熱片拆卸,發現200v470uf電容TVR07241暴裂變黑
用電表量電容TVR07241周圍是否異常,發現橋式器RS605短路
更換後安裝完成,測試
名牌及故障正反圖
故障點反面圖
故障點正面圖
故障點三極體D209L更換成C3679
更換後測試
更換零件
測試結果

网友A:
功率晶體建議換整對的,避免參數及新舊不同導致不穩定!

网友:
大大--學習的好榜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晶體建議換整對的,避免參數及新舊不同導致不穩定!

謝謝你.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