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內一個電阻只剩下2隻腳....

楼主(2014-06-16):
狀況是所有電壓都0.xx亂跳,短接POWER ON 1秒風扇就停了...
搞半天後來才發現...一隻R117電阻(紅框內)只剩下2隻腳,身體不知去哪裡了
這隻電阻到底要焊多少的上去..

网友:
你在補拍 IC編號 PCB佈線面 PCB元件面 鄰近IC周邊

大約在上個10張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LM339 跟 PWM產生晶片的組合

网友:
建議樓主先看舊的文章 , 按照檢查程序一步步來 !!!

楼主:
晶片是339,494,這個是那來練功的,非本科系還真有點難度的。

网友:
那有5VSB嗎

TL494
那你用電壓檔 黑棒放7   紅棒放12   看看它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片是339,494,這個是那來練功的,非本科系還真有點難度的。

你要把電阻的周邊電路線跑一下,這樣才能幫你判別出電阻作用,才可以換上合適阻值,還可以判別出你的問題和這電阻有沒有直接關係,不然很難幫你..

楼主:
換掉一些電容及拆了一些原件量測正常,症狀依舊,正在無解時圖2左下粉紅色7.5歐姆電阻不小心折斷一隻腳,突然一切都正常了,除了-12v較低約-10.5左右,不知為何會是這樣的結果啊啊啊啊啊!

楼主:
加了2顆還會轉的3.5硬碟,測電壓都正常,-12v也到-11.5了,不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2顆還會轉的3.5硬碟,測電壓都正常,-12v也到-11.5了,不解啊

這種現象算是正常的
不解,是因為你爬的文還不夠
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現象算是正常的
不解,是因為你爬的文還不夠
加油吧

不解的是,為什麼那顆粉紅色7.5歐姆電阻拆下來後一切都變正常了,那顆電阻依色環計算及量測都是7.5歐姆,是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A:
要測試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請務必在電源輸出端加上附載
最好是+5V  +12V  都有 (兩顆硬碟也是很好的方法)

那你再把那顆7.5Ω裝回去,可以正常啟動嗎 (輸出端請記得加附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測試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請務必在電源輸出端加上附載
最好是+5V  +12V  都有 (兩顆硬碟也是很好的方法)

那顆7.5Ω一裝上就風扇轉一下就停了,進保護,拆下就正常了,目前手邊沒有另一顆7.5可以來交叉測試,只是量起來的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顆7.5Ω一裝上就風扇轉一下就停了,進保護,拆下就正常了,目前手邊沒有另一顆7.5可以來交叉測試,只是 ...

有鬼
7.5Ω到底是接在甚麼地方的???

网友:
3.3V / 7.5Ω = 0.44A *3.3V = 1.452W
無效功率還真大

网友:
那顆電阻應該是剪掉的,切口好像是斜口鉗剪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