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4與i5的品牌主機,耗電量差異大嗎?

楼主(2014-06-16):
請問品牌主機裡,以前的P4主機與現在的i5主機,耗電量差異大不大?
舊辦公室約10年,聽說新主機比較安靜又省電,想把舊的幾台監視主機換掉。
主機只用來錄影,還有打打word excel.

网友A:
主機耗電都不小,如果只是辨公用,用筆電外接LCD、滑鼠、鍵盤最好。。。。。(小筆電應該也夠用,自己要去了解一下)

主機大多80~130W(不含LCD),新主機能省也有限。但筆電可能只有15~40W。像小筆電把LCD關掉可能只有10~12W。
小筆電效能應當不會比P4差吧。。。。。

另外,小筆電也滿耐用的。個人喜愛小筆電。。。。。。。。

(不過考慮到監視主機的介面卡,可能就非桌機不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耗電都不小,如果只是辨公用,用筆電外接LCD、滑鼠、鍵盤最好。。。。。(小筆電應該也夠用,自己要去 ...

因為主機吵,曾想過用筆電代替,

但筆電故障率會不會比桌機高?
壞了好像也比較難修。壞一次就丟,成本就太高了

目前的主機有2台,財產編號已經12年,缺點:真的很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主機吵,曾想過用筆電代替,

但筆電故障率會不會比桌機高?

可用DVR來取代PC的監視主機,不會吵,耗電也較低。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r&k=dvr&t=0

网友:
看用途要桌機的話,不如g1820+h81 CPU內建顯示價格低,也省電,他這顆g1820效能並不低,論單核效能已經可以和第一代I3做比較了,用I5是比較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