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沖壓機械想加裝電子計數

楼主(2014-06-16):
你好,

我在露天拍賣上看到一款電子式的記數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20889054

原本的沖壓機器上面是用卡式計數器,連接一條鐵線,

當沖床動作拉一下來做記數,

現在如要改成電子式,該如何接?

機器上面用的都是220V三相,是不是另外要變壓器?

另外如何讓電子計數遞增?訊號來源?

网友A:
一個AC220V轉DC12V的變壓器
供應計數器電源
在沖壓機器上面加裝一"微動開關"再連接計數器的計數輸入
當沖壓機上下動作時會推到微動開關即可計數

网友B:
非接觸式近接開關

网友:
1. 計數器跟RELAY、TIMER一樣是標準的配電器材,常見的電源電壓規格都有,有220V電源的,也有LCD式免電源的。
2. 計數訊號來源通常用 微動開關、光電感知、近接感知,由設備場所評估何者合用。

以前用過很多LCD式免電源,內建電池大概撐個10年沒問題,用來取代機械馬表很方便。

Line Seiki 是專做這種產品的,可靠度還不錯:
http://www.lineseiki.com/products/productline.aspx?Id=2

网友C:
如果有油壓電磁閥~
直接拉電磁閥線圈的電+繼電器
繼電器的A接點當訊號用
電磁閥動作一次,數字就跳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油壓電磁閥~
直接拉電磁閥線圈的電+繼電器
繼電器的A接點當訊號用

原PO說的沖床應該是"普類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AC220V轉DC12V的變壓器
供應計數器電源
在沖壓機器上面加裝一"微動開關"再連接計數器的計數輸入

微動開關有NC NO的動作,

是利用這個NC NO來做一次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油壓電磁閥~
直接拉電磁閥線圈的電+繼電器
繼電器的A接點當訊號用

有電磁開關,但是沒有電磁閥

有控制迴路,
a.打油幫浦
b.馬達自保持、正轉、逆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接觸式近接開關

這零件沒接觸過,不好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PO說的沖床應該是"普類寺"

比 普類司 稍微複雜一點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電磁開關,但是沒有電磁閥

有控制迴路,

啟動鈕按下去,馬達正轉(自保),到達定點後停止
然後自動逆轉(自保),回到原點停止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好辦了
從馬達的逆轉控制器(電磁接觸器)那裏拉出一組接點即可計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零件沒接觸過,不好買吧!

很好買,算是自動控制器材,很普遍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鈕按下去,馬達正轉(自保),到達定點後停止
然後自動逆轉(自保),回到原點停止

抱歉!我說的不夠清楚,

開關上有正寸動,逆寸動,還有連續運轉(要按停止才會停)

逆轉是改機台換模具時才用到,

大部分時間是按運轉,自己進料一直連續運轉

是用電磁開關的NC/NO動作嗎?NC/NO有電壓(220V)?

我找的這顆4.7V~18V均可使用,那表示也不可能用220V接限動開關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說的不夠清楚,

開關上有正寸動,逆寸動,還有連續運轉(要按停止才會停)

一般工業用電子式計數器電源跟計數訊號是分開的,計數訊號可以是接點、電壓,電壓又有分很多種規格。

以您這個例子,計數器必須接入4.7~18V電源,計數輸入接微動開關接點,機構上必須每衝一次讓微動開關作動一次,這樣就能計算衝壓次數了。

另外機械式計數器有分純機械式跟需要電壓的機械式,純機械式透過拉動連桿就能計數,需要電壓的是輸入電壓計數。

网友:
如13#電磁開除主電路紅白藍(黑)兩側上下都有控制NC/NO接點。
如樓主所需NC或NO接點不足或需更多可外掛電磁主開關中間以增加附接點。

非接觸式開關視環境有多種型式,版主也有說明。
如有疑問可洽詢你的衝壓機維護廠商或購買廠商,應會樂意幫你解答。

另計數器避免失誤最好找穩定儀器廠商。

樓主的廣告點了一下空油壓總匯可參考(廣告不知道會不會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我說的不夠清楚,

開關上有正寸動,逆寸動,還有連續運轉(要按停止才會停)

你的沖壓機械是電磁開關自保,持續供應3相電源給馬達運轉的,

所以不適合拉它的 NO跟NC來做控制,

個人還是覺的如2樓雄爸說的那樣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沖壓機械是電磁開關自保,持續供應3相電源給馬達運轉的,

所以不適合拉它的 NO跟NC來做控制,

我後來也是採用這種方式,
不然220怎麼當訊號源!

网友:
你原來的計數器在正反轉及吋動會有+1&-1嗎?如果只有+1+1計數那就不必考慮正反轉及吋動,直接照雄爸說的做就可以了,千萬不要讓微動開關接220V去控制,萬一開關漏電可就不好了,12V漏電還不會電人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