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52N 短路救助

楼主(2014-06-16):
這台主機一開始拿回來上電待機正常
開機無畫面,查了一下後發現南橋問題
用熱風槍烤了一下按開可以了
照正常做BGA程序把板子放烤箱烤2天換全新南橋
換好後插電變成短路~電流停0.18A
摸RT8206AGWQ很燙(紅圈處)...
量這一棵IC的腳除了接地貼其它都沒有短路
更換過IT8500E...南橋也重新再換一棵新的都一樣
剛剛把DC板的DC座上面一棵6PIN的小塊IC板取下來
短路就不見了,但3V跟5V的基本電壓也就沒有了
RT8206AGQW的19v有進
上電的話除了RT8206AGWQ會發燙之外這一棵小棵的三腳IC(不知道名稱=.=)也會發燙
上面字是刻著K00eA,找不到這小塊板子的電路圖
由於不知道規格所以找不到哪裡有賣
麻煩大大幫忙看一下這一棵的規格
謝謝~我的板子是REV 2.1的
找不到2.1版的電路圖
提供1.0的給大大參考

网友A:
這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個小IC板是LID# 休眠訊號~查一下EC的LID腳位有無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個小IC板是LID# 休眠訊號~查一下EC的LID腳位有無3.3V~ ...

大大您好
目前我是把IO取下剩空座
上電一樣是短路發燙
還是要把IO焊回去量??
請問大大像這樣的情況是比較偏向主機板的問題還是DC板這棵LID的小板??
最近工作量有點多沒時間研究先想買板子換先交機給客人以後再來研究
但就怕不是主機板問題買了變多買的?
請問大大這塊DC板(含小板)會故障的機率有多大??

网友:
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提供參考

http://www.electronicspoint.com/threads/whats-a-k00af.259464/
這小板IC也有K00AF
若面板上對應位置有小磁鐵 猜測這是感應的功能 用來偵測面板是否闔上
有找到一顆 AH180  標示K0
http://diodes.com/datasheets/AH180.pdf
http://www.datasheetdir.com/Ah18 ... h+Application-Not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目前我是把IO取下剩空座
上電一樣是短路發燙

先將這兩個串聯電感移除再測看看

网友C:
LID連接到EC,RT8206輸出 +5VA經PU8101線性輸出 +3VA給EC供電,這些都正常嗎?

网友D:
南橋沒換好,3v短路?
你可以先換回舊的南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D連接到EC,RT8206輸出 +5VA經PU8101線性輸出 +3VA給EC供電,這些都正常嗎?

DC板上那個LID小板拔下來後上電都正常,EC供電3.3V,量EC_LID量有2.9V,插上LID小板後2.9V變0V,小板SOT23_K0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橋沒換好,3v短路?
你可以先換回舊的南橋看看

大大您好,3v正常,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將這兩個串聯電感移除再測看看

大大您好,有將此二電感取下過
情況一樣
謝謝~

网友:
那很明顯就是LID小板故障阿

网友:
可能小板上的電容短路,或是那顆HALL EFFECT SWITCH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