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電子開關

楼主(2014-06-16):
電子開關屬於水電專業,像斯斯一樣有兩種:

第一種:有線式電子開關,無螺絲及卡榫,標示名牌就是自黏膠帶

加溫一下就可輕易剝離

直流電源就靠無極性電容(電荷泵)降壓、經整流、濾波,提供RELAY及IC工作電源
史考特版主是這方面的專業楚俏 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電荷泵容值衰退近1/2,會發生不穩定工作現象
繼續衰退近1/3,就無法讓電路工作

新品電子開關市售約80.-,請水電師傅到府安裝就有一點價值囉
PCA面面觀

回裝時也是加溫一下,等到冷卻黏合

第二種:無線式電子開關

底蓋是卡榫式

也是靠電荷泵降壓

三太子靠著更換電荷泵吃穿說

网友A:
popcorm大:

三太子靠著更換電荷泵吃穿說?,加持費大於新品
有線多路,無線單路

网友:
無線的接收機又有分
依電壓區分有 AC & DC 兩種
依輸出區分 乾接點&帶電 兩種

网友B:
以下這個電路是在很久以前,那個已收攤的雷兒電機,有人提出如何設計一個類似以璧式開關來控制的控制電路,我所畫的這個電路還未完成,也沒有測試過,變壓器是以小電流的PCB型式為考量,若你有更好的方式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corm大:

三太子靠著更換電荷泵吃穿說?,加持費大於新品

老高?
三太子加持以服務為先,呵呵! 賠小吃大說~
無線也有多路 遙控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
三太子加持以服務為先,呵呵! 賠小吃大說~
無線也有多路 遙控開關 ...

popcorn:

神格讓人們佩服!,效法您精神學修電風扇,
無線也有多路 應可控制電風扇,真是便利,沒用美術燈所以沒用電子開關

网友:
我拆過用變壓器當電源的
只是現在為了省錢就直接改用電容降壓了

网友C:
這是不是用在日光燈切換那個?

网友D:
哇~原來我的生活是被電容式降壓所圍繞而我都不自知......

网友D:
無線單路~不會就是鐵捲門吧?

以前聽說小偷只要在30秒就能打開電動鐵捲門~
當然我就想過,如何在30秒內打開~
後來發現~好像真的是可行,原理很簡單~

1.設計一台機器,然後此機器是掃描無線遙控器的頻道~
2.經過 FFT 轉換,可得知此發射器的中心頻率為何~
3.反覆編碼經調變後送出信號,送完所有的編碼,有機會可以觸發啟動。

PS:
所以好的無線遙控器,會把這個考慮進去,利用軟體檢測,單位時間取得的解碼資料量,來得知是否有人在用暴力破解本機而中止啟動。
由三太子所展示的無線單路,裏面有8對排針,猜側此機器的內碼編碼最多可調為2的8次方 = 256種。最多可設定成不同的256編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這個電路是在很久以前,那個已收攤的雷兒電機,有人提出如何設計一個類似以璧式開關來控制的控制電路,我 ...

S大,popcorn大的第一種開關,不就是你說的璧式開關啊,把4013的ck1換成用手摸而已,ck1要接大電阻(M以上),以免被110v電到(我有被電過)。如果用繼電器,就要變壓器或容降電路當電源。就你這張圖而言,應該不用變壓器或容降電路。手上正有雙魚座檯燈裏面用4013做的觸發電路,它用檯燈倍壓電路,接大電阻(470K)小電容(0.47uf/50V)稽納5V當IC電源。有裝心律調整器的人,比較不適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原來我的生活是被電容式降壓所圍繞而我都不自知......

這個就像我們買了市售食品,而裡面被參了什麼都不知道,也一直吃吃吃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無線單路~不會就是鐵捲門吧?

以前聽說小偷只要在30秒就能打開電動鐵捲門~

>1.設計一台機器,然後此機器是掃描無線遙控器的頻道~

天龍特攻隊就有用這一招開鐵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無線單路~不會就是鐵捲門吧?

以前聽說小偷只要在30秒就能打開電動鐵捲門~

應該第1點就可以破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不是用在日光燈切換那個?

崁燈/吸頂燈/日光燈/電扇 都馬可以~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588523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無線單路~不會就是鐵捲門吧?

以前聽說小偷只要在30秒就能打開電動鐵捲門~

jojoling大:

遙控器複製店就有掃描服務,威特牌有滾輪防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