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關於勾表的選擇?

楼主(2014-06-16):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最近想買台勾表.只是想量電流.請問有建議的機種嗎?

网友:
需要量直流嗎?

常常用還是偶而用?

楼主:
需要直流  業餘用的  謝謝回復

楼主:
真不好意思 剛剛才看到有 電子儀表 討論區...
我這篇應該發在那裏的...

网友:
直接去儀器店裡跟它講需求就好.....

幫你整理一下
DC直流用
業餘  入手款
偏向電流專門款

楼主:
請問這台精度夠嗎? UT203 ...網路購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台精度夠嗎? UT203 ...網路購買

堪用,DCA 常會亂跳要一直按歸零鍵。

网友:
的確,一般入門款或常見的電流勾表,因其量測檔位為40A或400A,已屬偏大,較適合測量大電流,小電流會有數值亂跳及不準確的可能,若是要測量較小的電流量,建議選擇低滿刻度的勾表(勾表開口尺寸也小了許多),但單價卻貴了許多.
在測量汽機車上由電瓶供電的電路,其漏電電流並不大(可能只有數mA),但長時間下卻會耗盡電瓶的電量,故必須選擇此款專用勾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huvktuv385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