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IGBT 控制電路如何改進

楼主(2014-06-17):
最近想將調整頻率控制負載輸出的電路改為PWM控制輸出,
其驅動電路的 Ga Gb 波形變化(波形圖左邊)都正常,但是負載端波形卻無變化,不會跟隨Ga Gb 波形變化(波形圖右邊),
請問如何改進才能使輸出隨著控制電路波形而改變?

圖一

圖一

圖 二

圖 二

IGBT輸出電路

IGBT輸出電路

网友A:
V+, V-是直流嗎?還是交流的全波整流?電壓?
Ga, Gb是指B點對V-電壓嗎?方波振幅多大?
如果不接負載的話,輸出也是一樣嗎?

网友B:
R2  R3  的位置好像不太對
是否放在 C 腳上會比較恰當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V+, V-是直流嗎?還是交流的全波整流?電壓?
Ga, Gb是指B點對V-電壓嗎?方波振幅多大?
如果不接負載的話 ...

1. V+, V-是直流,電壓可依需要調整50V ~ 300V
2. Ga,是指B1對E1   Gb是指B2對E2 約15V
3. 不接負載 無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1. V+, V-是直流,電壓可依需要調整50V ~ 300V
2. Ga,是指B1對E1   Gb是指B2對E2 約15V
3. 不接負載 無輸 ...

所以對應的一組G,E是從之前那篇文提的變壓器來的?這樣才能使各組的B,E一樣?
不接負載的話,A, B點對V+電壓是一樣結果嗎?無輸出是指沒有電流,但電壓差應該還是有吧?還是前端有電路會斷絕輸出?

网友B:
這是個全橋電路
不懂你的檢測點為何是
負載A對V+
負載B對V+

网友C:
Hi all666大大您好:

請問您所接的負載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
全橋式電路的A & B輸出接的是電感性負載~
在利用電感本身的特性來轉換儲能的動作,以達到設計者的需求~

這電路還有些許不完整,您可先參考全橋式的Driver架構~
完整後再來量測,應該會比較有參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  R3  的位置好像不太對
是否放在 C 腳上會比較恰當哩

R2R3位置沒有錯,他是限制閘極電流的電阻,電壓由驅動電路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個全橋電路
不懂你的檢測點為何是
負載A對V+

是想量出島通狀況是否跟隨閘極的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 all666大大您好:

請問您所接的負載是什麼呢??

謝謝您!
補上完整線路,  ICBT橋式輸出是接一個10比2的變壓器,2那端接上感應線圈,而所謂有無負載是被加熱金屬有沒放入感應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