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冷氣排水器 Realise RP-058 H00-30-048 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4-06-17):
早上起床發現地板流了一大攤水, 循線找到兇手原來是用了三四年的排水器. 由於沒信心修好, 所以先買個新的用, 舊的就試修看看.

网友:
膠條不剪拿去冷凍冰2天,可行嗎?

网友:
你沒聽過冷凍法喔?這個比較偏機械類的。
不過熱縮套是遇熱收縮。

网友:
你剪掉,改天冬天天氣冷,又收縮了,造成一個缺口,豈不防水了?
馬達如果沒碰到水,倒是沒關系啦。

网友:
防水是指防水跟防水氣,這2個無孔不入。
恭喜你完修了,給你的精神加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不錯!不錯!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正好需要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橡皮圈是因為熱脹冷縮,排冰水與常溫下才會這樣。

橡皮圈剪掉失去作用(視覺上看似正常),其實只要放進冰箱冷藏室拿出後塞入便可。

以上參考

网友:
我的RO濾水器,過濾瓶的橡皮封圈常常變得肥大,拆開後裝不回去,我都用吹風機熱烤,
烤後就OK了。

网友:
原來還有冰凍大法,又學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