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220V如何併電容增加功率因素

楼主(2014-06-17):
電容是併在L GND & N GND嗎

网友A:
單相並聯在L N,三相R,S,T都要,對單一負載改善時要並聯在負載側,電容值要配合負載特性,也有對整個電力系統改善,配合PF監視器自動決定投入電容數量。

先說說要改善哪種負載的功因?

楼主:
剛問了,改善pf值並不會省電所以不做了,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問了,改善pf值並不會省電所以不做了,感恩

看用電種類,家庭用單相三線綜合表燈計費不會管pf值,若是三相用電就有無效表紀錄功率因素,低於80%會罰錢,高於80%有獎勵。

一般家庭用電雖然不會因pf值而影響電費,但提高pf值可以降低電線電流負荷,NFB與電線才能傳輸真實功率。

楼主:
知道感謝 , 那請教有什麼方式可以省電呢 , 我不是要問隨手關燈喔 ,實際在使用上有什麼方式省電費

低於80%會罰錢,高於80%有獎勵 這對家用無效

网友:
對啊,樓上第二句話說得對極了,補充一下看是否正確:就是提高了pf值之後,電器的效率跟耐用度也相對提昇了,這也是變相的省錢啊。而且,降低了電線負荷,電線溫度也降了(更安全),外皮老化就比較慢(用更久=更省錢)。

將來有想規劃更多的住家插座是220v的(當然要提昇跟110v插座的差異辨識度啦),這樣就輕鬆解決我擔心中性線斷裂或螺絲鬆脫的危險了。

网友:
可以自行設計一種電路
定時器加電磁開關
人在時  例如 晚間7點 到隔天7點  這12小時有電
人不在時早上7:15分 到 6:45分    這段時間 只有冰箱或是一些不能斷電的設備  有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感謝 , 那請教有什麼方式可以省電呢 , 我不是要問隨手關燈喔 ,實際在使用上有什麼方式省電費

低於8 ...

大家都在努力省電省錢,大大您可否給個方向想省哪個部份的電費呢?大家討論討論。

我的方法是去實際量測很多常用電器,統計一段期間內分別耗電總瓦數,因為標示的額定w數不代表實際耗電。

很多東西真的沒壞就要換成節能省電型的,例如開飲機或電熱水瓶就可以換保溫效果非常好的機種(最近還針對一般電熱水瓶自行加裝隔熱棉企圖提昇保溫效果,但第一次失敗了因為裝成了隔音棉不耐熱)。

家裡電扇跟燈泡換成省電型的,電腦不常保持開機卻不用之後,我這三年的電費已經少掉接近一半了。

看您的簽名檔想說您一定也是專業人士,原本想致電詢問關於過電壓(過高&過低)NFB的問題您知道是否有解嗎?

网友C:
長時間使用推薦使用T5-28W節能日光燈 ,95 Lm/w

http://ahmow.blogspot.tw/2008/10 ... orescent-lamp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長時間使用推薦使用T5-28W節能日光燈 ,95 Lm/w

http://ahmow.blogspot.tw/2008/10/t8t9-vs-t5-fluorescen ...

T5要換燈座...不然早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長時間使用推薦使用T5-28W節能日光燈 ,95 Lm/w

http://ahmow.blogspot.tw/2008/10/t8t9-vs-t5-fluorescen ...

從T8>T5,其省電主要原因不是 Lm/W 的關係
而是總耗電量

其兩者效率其實是差不多的,甚至 T8 比較好
但環保來講是 T5 部份較好,部份較不好

效率 T8 > T5 一咪咪(舊T8較差的可能70 Lm/W 好的可以破百,但新 T5 沒買到好燈管,效率也像 T8 那樣有 range 的)
環保(材料),含汞量 T8 > T5
環保(壽命),因材料不用設計不同作工不同,T8 T5 各有千秋
實際壽命,同上…

價錢/壽命,因 T5 發展的晚,所以售價不便宜, T8 優於 T5,但好的 T5 跟 壞的 T8 相比,就反過來了

結論:沒有定論,只有先完整評估過目前狀況,再來探討是否有更換的必要

网友:
Y大點破,題目越走越偏搞到省電。

省電可問台電八九不離十,不考慮維護與成本的話!
省電錦囊

以上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T5要換燈座...不然早換了..

燈座不一定要換,網拍有賣改裝套件,我在辦公室改裝了30幾組,已經使用3年了安定器都沒故障過,燈管也沒換過任何一支,省下很多換燈管的麻煩。

T8效率比較高是指三波長燈管,一般燈管效率不會比T5好,T8一般燈管最討厭的是光衰,用1~2年越來越暗演色性也越來越差,T5燈管用3年了還沒明顯光衰現象,相同四尺長度燈管而言,T5耗電量就是T8的70%,T5亮度比T8一般燈管稍亮一些,T5燈管都是三波長演色性相當不錯。

我是找網拍這家買的,安定器可以改配美東菱的,記得當時28W 1組400元,燈腳與配線都接好了,改裝一組大概10幾分鐘可以完成。
https://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4261729?actsrch=srp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價錢/壽命,因 T5 發展的晚,所以售價不便宜, T8 優於 T5,但好的 T5 跟 壞的 T8 相比,就反過來了

現在T5燈管價格跟T8普通燈管差不多了,T5 28W一支大約50元上下,比T8三波長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T5燈管價格跟T8普通燈管差不多了,T5 28W一支大約50元上下,比T8三波長便宜。

啊,今歹勢

我是知道的,我在打這篇文的時候也有想到,只是提一下"那個時候的時代背景"
打完忘記補充說"現況"是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在努力省電省錢,大大您可否給個方向想省哪個部份的電費呢?大家討論討論。

我的方法是去實際量測 ...

看您的簽名檔想說您一定也是專業人士,原本想致電詢問關於過電壓(過高&過低)NFB的問題您知道是否有解嗎?

手機早就沒用了, 我也很久沒做了,
看您的簽名檔想說您一定也是專業人士,原本想致電詢問關於過電壓(過高&過低)NFB的問題您知道是否有解嗎?  -> AC嗎 ... 併AC電容有幫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從T8>T5,其省電主要原因不是 Lm/W 的關係
而是總耗電量

windata :

感謝您熱情指導,
只"因 T5 發展的晚,所以售價不便宜",約三年前BQ 東亞T5 28WX2山形 含燈管合計約 1500元,在水電行900元,在燈飾店600元售價維持迄今,燈管50元應比T8 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4864579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燈座不一定要換,網拍有賣改裝套件,我在辦公室改裝了30幾組,已經使用3年了安定器都沒故障過,燈管也沒 ...

ysc:

心得:長時間用日光燈,點滅用燈泡,用金緯T8 電子安定器使用3年了安定器都沒故障過,八年前小兒讀國中買東亞T8 40X2 電子安定器輕鋼架燈做書桌燈沒換過燈管,亮度目視沒變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ata :

感謝您熱情指導,

windata :

因您做大事,專精事項,沒處理生活瑣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ysc:

心得:長時間用日光燈,點滅用燈泡,用金緯T8 電子安定器使用3年了安定器都沒故障過,八年前小兒讀 ...

這就是預熱電子式安定器的功效,T8配電子式安定器一樣可以用很久,不過大部份T8燈具都是配傳統線圈式安定器+普通燈管,若同為三波長燈管,目前T5已經比T8便宜很多了。

网友:
el36  ysc大: 現在買一箱台製T5威蒙感覺比非台製大品牌好
-------------------------------------------------
沒錯,我也都是用威力盟的,威力盟屬於中國電器集團,東亞品牌T5燈管也是威力盟做的,特力屋的燈管賣得非常貴,幾乎是網拍價錢2~3倍!

网友:
我四五年前開始改用T5燈具,曾網拍向一賣家一次買10組t5 28w雙管,結果安定器七成壞了,懶得找原賣家,後來都買比較有品牌的安定器回來換掉。

現在家裡已經全部被我換成t5跟LED燈泡(樓梯燈或局部照明)了。

网友B:
以前客廳用20w*4的輕鋼架燈組有四組,換算耗電量要100w*4=400w/h而且燈管常壞,後來T5 28W雙管的只開一組,大約只耗65w還更亮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客廳用20w*4的輕鋼架燈組有四組,換算耗電量要100w*4=400w/h而且燈管常壞,後來T5 28W雙管的只開一組, ...

20W四管輕鋼架燈具問題真的很大,尤其220V電源問題更是嚴重,以前辦公室用了好幾盞,常常換燈管,三年前全部改成T5 14W 2管,相同燈具數量之下亮度稍暗一些,但耗電量變成原本的1/3以下,功率因素也在95%以上,三年來也沒換過安定器跟燈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單相並聯在L N,三相R,S,T都要,對單一負載改善時要並聯在負載側,電容值要配合負載特性,也有對整個電力系 ...

顯示板

電容X4,大小不同

銘板

需50A以上才自動併電容,會降1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顯示板

要針對虛功選擇合適的電容,否則效果不好,如果併太大電壓會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