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onal 電風扇電路板IC識別

楼主(2014-06-17):
各位大大好~~我在垃圾場撿了一支電風扇~~
控制沒反應~~經檢查後~~發現有一個IC裂開了~~
如圖Q1~~因為少了1/3 不曉得編號是什麼~~
不知有沒有大大可以辨識~~另外可否告知可用哪種代用~~
麻煩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哪顆IC裂掉了?
可以拍個正面特寫嗎?

网友:
2SA9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顆IC裂掉了?
可以拍個正面特寫嗎?

第一張圖黑色的那個就是特寫~~少了三分之ㄧ~~

网友:
PDF資料
應該是2SA953,不過那IC看起來只有角邊破掉,您要不要量一下有沒有擊穿!?

网友B:
110VAC進入此MCU板之前
應該還有FUSE保護、AC降壓、D1/D2整流後,才有C3 VCC/C6 VDD

网友C:
哇~看到底下的零件盒,好多電容~真美的零件盒加零件~好整齊喔~

网友:
R1  ZD1  Q1  C3  組成一個標準積納電源供應器
紅色是控制板電源輸入,如7#所言,應該還有一電源模組(變壓器or容阻降壓)
黑色線是COM
橙=ROT (搖頭)
黃=LO    (低速)
藍=ME   (中速)
白=HI    (高速)

网友:
感覺這塊電路的PCB佈線很不合理
積納穩壓輸出的+極,繞了一圈頭尾相接,形成一迴路(電感),容易受高頻感擾
而且似乎有陷阱
C7 (在IC旁邊)是跨接在穩壓電路之後的 + & - 的一個電容
放在IC旁邊的作用就是要讓IC的電源更穩定
結果電容卻變電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AC進入此MCU板之前
應該還有FUSE保護、AC降壓、D1/D2整流後,才有C3 VCC/C6 VDD ...

這支電風還有一個降壓模組~~因為直接接線給電扇頭~電扇可以使用~所以就沒有檢查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看到底下的零件盒,好多電容~真美的零件盒加零件~好整齊喔~

離題一下,
如果到電料行買零件整理盒似乎比較貴一點,
但是我有時候都是用這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biw=989&bih=737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雖然確定IC的編號是什麼了~因為還要向台灣購買~
再寄到我這邊實在是有點麻煩~~手頭上又沒有適合的零件~~所以就拿手邊
的報廢電扇改裝一下~~讓各位大大看一下嚕~~

這個是報廢電扇的開關

先量好洞的位置,開挖~

依照位置給他裝上去

結果回裝時發現底板會卡到開關,只好換位置 = =" (((太笨了,忘記確認位置)))
轉頭開關部分後面有再加裝1N4007讓開關不會互相通電,一開始忘記了,想說
怎麼每段風速都一樣.............

安裝後的照片,多出來的洞暫時還沒想到要用什麼封起來(((我應該會用膠布吧)))
底座左邊的開關,是轉頭開關

全身照,撿回來的時候,糟到一個不行,又髒,清乾淨後還不錯

以上,傷了各位大大的眼睛了~~請多多包含~~~XD~~

网友D:
乖乖,我老媽家有台一模一樣的(可遙控),拜託~~~這台的馬達是超超薄型,而且運轉沒甚麼聲音,也不發熱,當初一台快要4000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乖乖,我老媽家有台一模一樣的(可遙控),拜託~~~這台的馬達是超超薄型,而且運轉沒甚麼聲音,也不發熱,當 ...

乖乖不得了~~這台這麼貴阿~~他的馬達真的很薄~~吹起來也沒什麼聲音~~
有沒有遙控我就不知道了(從垃圾堆撿回來的)~~不過算賺到了~~XD~~

网友:
多出來的洞暫時還沒想到要用什麼封起來
==> 就用原舊有的鎖回吧 因該比膠帶好看些

网友:
還是按鍵開關卡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