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壓電流表的校正

楼主(2014-06-17):
此片測試用電壓電流表(電壓/電流各5位數),也是由沈大胖兄提供,其適用於一般電源供應器輸出端的監測,板上僅應用了2顆主IC,可見目前的IC整合能力,已越趨完善,除了需搭配少數外部零件外,主要是看軟體工程師的應用功力了.底下為測試數據,請諸位參考比較.
使用測試用的電量標準件 : FLUKE 5500A
本測試板規格及使用說明,請參考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888018762

1.待側件正面照:
2.待側件背面照:

3.電壓量測:

4.電流量測:

結論:目前市面上類似的電壓電流專用顯示板,其整體誤差顯然已具一定水準,對於業餘使用者來說,其價位及功能已物超所值.
此板另附有USB介面,可將板上測試數據,上傳至電腦作監測顯示.

网友A:
我想!這表頭應該是有準的,,,,因為!它把線材的衰減都測出來了!

网友B:
價格 : ¥60.00,要是是日幣那不就 ...
電壓精度:0.001V電流精度:0.001A
最右的小數位的準確度,精度有測過嗎?

网友C:
以這樣的價錢能夠弄到這樣的精密度算是不錯了~
不過後面那台FLUKE 5500A比較讓我流口水~
不過價錢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這樣的價錢能夠弄到這樣的精密度算是不錯了~
不過後面那台FLUKE 5500A比較讓我流口水~
不過價錢 ...

看到中國弄這種東西,價格這麼便宜,怪不得會覺得台彎越來越難做了.

网友:
又是一件好利器,好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價格 : ¥60.00,要是是日幣那不就 ...
電壓精度:0.001V電流精度:0.001A
最右的小數位的準確度 ...

經比對FLUKE5500A本身的誤差(誤差是經由外部校正實驗室追溯而得),電壓<1mV,電流<1mA,所以待側件的實際讀值,就如同圖片所示.最後一位只能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這表頭應該是有準的,,,,因為!它把線材的衰減都測出來了!

基本上電壓的衰減是可忽略的.而電流的量測應是使用定電流法,較不受線材阻值的影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中國弄這種東西,價格這麼便宜,怪不得會覺得台彎越來越難做了.

應該也是拜中國那邊的"分享"精神~而且有些IC台灣沒屋頂沒賣他們那邊的淘寶卻能夠找到.....
我記得以前台灣被稱為仿冒王國的時候~不也是這樣?別人發展出來的產品到台灣來仿冒後還能弄出不一樣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應該也是拜中國那邊的"分享"精神~而且有些IC台灣沒屋頂沒賣他們那邊的淘寶卻能夠找到.....
我記得以前台 ...

不管多或少總是有些中國人有想做好產品,想做好銷售,像這裡的惠民就很有心想要做好,而不是隨意交差,如果這樣的人越來越多,漸漸的大家對他們的印象就會改變.

現在有許多美國人不喜歡中國貨,但是或許再過10年,情況可能就會改觀了,目前我們向中國團購的產品品質都還差強人意,偶有瑕疵品,為了價錢只能險中求,像你去標的案子,大家買的時候,也是一樣,還好都不是大問題,主要是在這裡的會員性質,大都有維修底子,或者願意維修的.

很久以前,我常買不同的套件來玩,大約有2/3強有問題的,雖然不喜歡,但是卻可以增強電子知識,因為沒有問題的話,就不會太深入去了解該套件的整個運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管多或少總是有些中國人有想做好產品,想做好銷售,像這裡的惠民就很有心想要做好,而不是隨意交差,如果這 ...

通常還包含著萬物皆漲為有薪水不漲....才比較有人會想自己動手修一些簡單的
不然以前在大同....就曾經還在大同的時候跟客戶報價一顆15人份的電鍋修大概要500
客戶後來就說那他不修了他要買新的.....Orz....

像我之前建議公司採購的電扇買好一點才可以避免常壞掉.....
結果上層的回應是買便宜的壞掉再買一支新的就好了.........
前一陣子天氣開始熱的時候才又救回了兩支準備進回收場的電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還包含著萬物皆漲為有薪水不漲....才比較有人會想自己動手修一些簡單的
不然以前在大同....就曾經還 ...

估計不久後,一萬元以下的電子產品將到處可見,但電路卻是愈趨複雜,想要從中獲取合適利潤,恐非加強自身能力不可,建議大家要多花些時間在電路分析及實作上,否則到時削價競爭,苦的真是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還包含著萬物皆漲為有薪水不漲....才比較有人會想自己動手修一些簡單的
不然以前在大同....就曾經還 ...

有維修底子的人,即使他有錢了,但是心裡總會有股衝動想要去維修或者了解那裡出了問題.

像ciko因為工作特殊,所以其所使用的設備必須是在極頂端的產品,但是一般人看到他們,除了羨慕之外,許多的功能還不一定能用得到,像上次你標的那台產生器,可能有人買了,但是一輩子都用不到另一半的功能,所以當時我才會說,沒有用那麼多功能的人,可以將機會留給真正有需要的人,這樣才能物盡其用.

网友D:
先感謝ciko老師,我看到我想看的了!
嗚呼!FLUKE5500A耶!

就我對這張板子的了解,
主要全部的功能都集成在STM8S103K3T6C這顆MCU上了,
7805主要功能是對MCU供電,可以使用USB或是9V電池或是AC供電,
另外一隻蜈蚣是大名鼎鼎的PL2303,負責MCU與PC端介面的溝通,
MCU如果是換成ARM BASE的STM32的話,我想連PL2303也不用了,
STM8S103淘寶均價約2.5RMB,STM32F103均價約10RMB,
這真的很可怕,如此價美的MCU,大量生產的話,那是個什麼概念!

賣家作出這張板子,主要還是讓玩家可以在自行設計電供或是負載時,
有個較可靠的依據,或是拿來改裝已有的表頭使用,
也多虧了STM公司作出了STM8S這樣CP值高的MCU,我們才有這麼多玩具好玩!

這張板子真的是高度集成下的好玩具啊!
想想自己還在和C語言奮戰當中,才學到函數子程式而已,在這感謝jojoling老師,
我想要作出這樣的玩具,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啊!

再次感謝ciko老師百忙之中,幫我玩玩這些玩具!謝謝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計不久後,一萬元以下的電子產品將到處可見,但電路卻是愈趨複雜,想要從中獲取合適利潤,恐非加強自身能力 ...

ciko大怕的是MCU越來越多......然後又沒有datashee或是參考圖....那就真的頭大了
改天來PO兩三樣現在我還丟在一旁沒時間搞研究的機板大家來研究研究~

网友E:
已經有這台標準電壓/電流源設備了為何不再試試用其應用程式來校正讀數的誤差?

還有不知其溫度特性怎麼樣?應用到電源供應器內也是會溫昇的。

要是給我用我還會再測試射頻電波的干擾情形,看是不是本身就會產生干擾諧波還是會因較強的射頻電波而干擾讀數?
單片機是可以很便宜又很強,但要做的好還有一段距離要走,如果是要用在儀器上還是得照規矩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比對FLUKE5500A本身的誤差(誤差是經由外部校正實驗室追溯而得),電壓

跟我原先想的一樣,價格還是有差,有時候我是怕最後一位是做好看的,根本沒有用,所以要比對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還包含著萬物皆漲為有薪水不漲....才比較有人會想自己動手修一些簡單的
不然以前在大同....就曾經還 ...

>像我之前建議公司採購的電扇買好一點才可以避免常壞掉.....
>結果上層的回應是買便宜的壞掉再買一支新的就好了........

我以前有個案子連價格也是這樣,工作人員有意買我們的,可是上面的說買中製品就好了,反正壞了再買,最後當然案子沒了.

我有時候看美國的論壇,他們真的都不喜歡中製品,尤其儀器設備,那一般的Adaptor等低階的商品,雖不喜歡,卻也沒有辦法,聽說walmart也是被中製品攻佔了市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ciko大怕的是MCU越來越多......然後又沒有datashee或是參考圖....那就真的頭大了
改天來PO兩三樣現在我還 ...

中製IC常找不到datasheet,真的會抓狂囉.
所以新品IC,若找不到datasheet,我都會懷疑是否為中製品,已經有幾次這樣的經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已經有這台標準電壓/電流源設備了為何不再試試用其應用程式來校正讀數的誤差?

還有不知其溫度特性怎麼樣 ...

you got it ! 等我拿回來,就寄給你!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you got it ! 等我拿回來,就寄給你!好嗎?

您可以自己測不用寄給我。

只要有熱吹風機與無線對講機或手機就能測試了,測試方式是開著後靠近她。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計不久後,一萬元以下的電子產品將到處可見,但電路卻是愈趨複雜,想要從中獲取合適利潤,恐非加強自身能力 ...

現在的"冷氣機""電風扇""洗衣機""電冰箱"
更甚至於電動代步工具
都已慢慢地走向"直流變頻"的模式了
一般家電,除了"變頻電風扇"之外 <=送修不一定划算
冷氣&冰箱&洗衣機的機板,目前都是跟原廠申請新料件or翻修品 <=跟早期的液晶電視一樣

网友:
產品有需求量就有人開發
問題不在開發而在怎麼商品化
一般這種簡易的產品如果量大能賺錢就會有很多人做--越做越精簡--越做越便宜

產品越便宜----------跟本就不需維修-------------只要會拆裝電路板就是師傅了--就跟組裝電腦一樣---------

网友F:
最近也在搞USB電壓電流測試器的誤差比較,不過沒有校正設備,只能用手上的電表與電源供應器來測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在搞USB電壓電流測試器的誤差比較,不過沒有校正設備,只能用手上的電表與電源供應器來測試了

狼大的擁有的量測設備已屬高等級,在正常情形下,其量測誤差,應已具一定程度的可靠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的擁有的量測設備已屬高等級,在正常情形下,其量測誤差,應已具一定程度的可靠度.

不過說實在SANWA PC5000已經買了很久了,也想看看會不會"越老越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感謝ciko老師,我看到我想看的了!
嗚呼!FLUKE5500A耶!

F0S大:
    玩具還真多!!
    有了中國大陸的"量產"我們才有平價的物品!! 獨占的市場價格總是高居不下,有競爭有進步!!想想貧窮的國家要不是有這麼多平價的3C 他們如何享受到科技的生活,記得多年前 PC的CHIP SET 一套要價 150美金因為U公司殺進這個市場,馬上降價到15美金,現在 價錢更低了...

网友:
是不是程式也會造成誤差,像浮點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