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KPL-VM/S 不復位

楼主(2014-06-18):
初步檢測各個供電沒有短路,只是CPU輸出電壓趨近於零
就開始維修了,上管供電12V沒問題,CPU供電主晶片也有正常的輸入
測量CPU晶片上的EN腳電壓,為一個低電平,就開始跑EN腳的線路了!
最後發現是兩個三極管之間有斷線,導致EN腳為低電平

補線的圖!

補線的圖!

中間有些小過程,雖然說已經可以開機了,但時常會卡記憶體
正確來說會卡很久(30秒~60秒),等了30~60秒後才會開始
把記憶體槽附近的電容換過之後還是不太穩,
但我還是換了,畢竟有點礙眼
關於這點有人可以解惑為什麼會這樣嗎???

最後附上完修的圖

网友:
要過這麼久才會跑過記憶體這段BIOS碼?

楼主:
可能我說明的沒有很好,他會卡記憶體的碼30~60秒(D5或D4),之後才會順利開機

网友:
查下ram的電壓條件再打至北橋的對地值.這片北橋碰過多片空焊

楼主:
電壓是指輔助供電嗎??   多片!!   有經驗來的

网友:
開起來後應該一切正常吧?

我家一塊給小朋友當玩具機的,開機也是大概要等1分鐘,才會亮螢幕

一直懷疑是特定CPU+特定記憶體,所以板子一直卡在決定記憶體速度要跑多少時脈

但是人太懶,一直沒去抓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是指輔助供電嗎??   多片!!   有經驗來的

記憶的體主供電、 vtt、spd ,至北橋的數據/地址線
不開的時候重壓北橋按開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