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32W6000D開機一閃即逝

楼主(2014-06-18):
電源板

電源板
奇美TL-32W6000D開機按下去 指示燈會由紅轉綠 螢幕也會顯示,但2-3秒後背光就會滅掉
電源版是TAMURA 2P-P1-13401F 拜google完全沒有相關資料

知道要先量測輸出電壓,但是板上任何電源標示都沒有,不知道接線哪個腳是GND 不敢貿然下手(小弟目前經驗值只有更換過目視凸起的電容....)

有爆電容的板

有爆電容的板

綠色那顆爆了

綠色那顆爆了

求教板上高人,小弟該從哪裡下手比較妥當?另外有選台器那塊板上有個 6.3v 1000mf的電容爆了,有可能是這原因嗎?

网友A:
99.9% 高壓版or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9% 高壓版or燈管

那高壓板該如何量測呢?

网友A:
站內很多類似的維修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內很多類似的維修案例

謝謝板大,我再爬文看看

网友B:
量高壓包的阻抗一一比對看看有沒有異常.

网友C:
哇賽點進來看到頭像嚇我一跳n_0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高壓包的阻抗一一比對看看有沒有異常.

喔!了解,晚上收工以後再去試試,不過再請教一下,如果是高壓包有異常,哪裡有料可以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賽點進來看到頭像嚇我一跳

被震懾了嗎?

网友D:
慘了唷.... 這台奇美32W6000D的分二款這款的料特別少因是TAMWURA好像中文是安田村吧.. 我上週才剛弄好找料找好久放了半年... 確定是高壓板故障... 故障情形就是開機全部都正常但約3-5秒就全黑了... 高壓板的零件單買買不到要買殺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慘了唷.... 這台奇美32W6000D的分二款這款的料特別少因是TAMWURA好像中文是安田村吧.. 我上週才剛弄好找料 ...

真的嗎?糗了!:'

网友E:
GND 隨便找個縲絲點 如果電源板沒標示 就看一下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GND 隨便找個縲絲點 如果電源板沒標示 就看一下主機板

就是說三用電表的黑色端接螺絲孔金屬部分,紅端一個一個腳位去量嗎?晚上收工我就試試!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震懾了嗎?

要跟您收取收驚費了n_059|

网友D:
高壓圈的阻抗值我量全部沒發現有不同的異常...連高壓板上的貼片電組記得是1M的好像全部有7-80顆全量了有1點點異常也換了但也是不行 但後很確定的是換高壓板就好了記得這塊板子我找了快半年才找到且又貴....也有交X比對確定高壓板壞了..

网友:
只要確定是高壓版故障
找一塊同尺寸,接口數一樣的高壓版替換就好了
何必堅持使用原廠料件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圈的阻抗值我量全部沒發現有不同的異常...連高壓板上的貼片電組記得是1M的好像全部有7-80顆全量了有1點 ...

今天有問了幾間有幫人調液晶材料的店家,說法都跟您說的一樣...
而且說這台的高壓板有些特殊,無法用通用板子來改...

网友F:
99.9% 高壓版or燈管+
加油喔!!您可以的!!

网友G:
高壓版有公版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D:
記得好像是因為燈管數少一隻.. 買多了少插一隻又不能用.. 且這塊高壓板的接法有二頭說實在的小弟實在弄不清接腳定義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了解,晚上收工以後再去試試,不過再請教一下,如果是高壓包有異常,哪裡有料可以買呢? ...

你上網買就有一堆.上面會有編號.比如4004.4005.4006.4007.4008.........或直接買高壓板換版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得好像是因為燈管數少一隻.. 買多了少插一隻又不能用.. 且這塊高壓板的接法有二頭說實在的小弟實在弄不清 ...

之前本來是送給店家維修,但他擺了一個月然後說沒料可換,然後這款也沒法用公板改,才會想說自己是是來修...
然後昨天找零件問了另一間店家是說這款高壓板有部分功能是放在電源板之類的,也是說只能找殺肉的板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網買就有一堆.上面會有編號.比如4004.4005.4006.4007.4008.........或直接買高壓板換版比較快. ...

謝謝,我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壓版有公版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目前得到的情報都是這板比較特殊,無法用公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99.9% 高壓版or燈管+
加油喔!!您可以的!!

謝謝,我也希望我可以...

网友:
特殊高壓板可以上圖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