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RX-ED50 弧形手提CD不讀片

楼主(2014-06-18):
只處理過松下RX-D14、RX-D23手提CD
2009年,RX-ED50 已發展至弧面,很有現代感

診狀:CD不讀片

由底殼卸下11顆螺釘,設計好的產品:螺釘都會一樣長說

正放,打開兩個卡式門(解勾)

向上,提起上殼

ㄟ害! CD盤壓在黃色主板底下

卸下十顆螺釘,讓(卡帶及主板組)垂直站立
雷射頭位於離心的最外圈,這是錯誤的(應在最內圈等待讀0軌曲目)

1壓下壓克力,2向後推離磁鐵飛重FLYWEIGHT膠盤組
提起CD滑門

清除SLED雪橇滑軌槽內的碎削,油脂潤滑、來回撥動SLED齒輪數回

回裝時,保持雷射頭在最外圈
扣回CD滑門(可避免行程錯誤)、壓回磁鐵飛重FLYWEIGHT膠盤組

三太子碰運氣完修,又添一樁

网友A:
P大完修恭喜,但國際這類托盤的CD毛病蠻多的,還有一些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完修恭喜,但國際這類托盤的CD毛病蠻多的,還有一些小毛病。

你都挑戰高難度的
三太子都碼撿軟的吃說~

网友:
越來越祟拜三太子,好神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都挑戰高難度的
三太子都碼撿軟的吃說~

您客氣了,修理不分軟硬啦,可以修好最重要。

网友B:
之前碰過兩台這種機器,都是會挑片或不讀片,除了換磁頭,有其它絕招嗎? 拜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碰過兩台這種機器,都是會挑片或不讀片,除了換磁頭,有其它絕招嗎? 拜求~~~ ...

不讀片查行程、查斷路
挑片-大掃除、查接觸不良
三太子醉的時候多,別信他說~
除了人為,還沒遇過激光頭壞掉!

网友C:
我常碰到不會轉的,應該是驅動馬達的IC燒掉,CD片放進去,轉一下又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常碰到不會轉的,應該是驅動馬達的IC燒掉,CD片放進去,轉一下又不轉。

MOTOR DRIVE IC 內建有THERMAL SW保護,想燒掉它也不容易
下次遇到這診狀: 指針電表歐姆檔單測SPINDLE MOTOR 應100~200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TOR DRIVE IC 內建有THERMAL SW保護,想燒掉它也不容易
下次遇到這診狀: 指針電表歐姆檔單測SPINDLE M ...

燒這顆 CD5888CB,手摸會燙。也不知此人是如何對待這台DV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燒這顆 CD5888CB,手摸會燙。也不知此人是如何對待這台DVD的。

CD5888可以工作到85度C才會進入保護
測量SPINDLE後,或許就抓刀兇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