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木川加壓馬達壓力開關問題

楼主(2014-06-18):
最近發現加壓馬達一下大聲一下又正常
今天有空把壓力開關拆下來檢查
原來裡面是這樣的...靠浮力來控制開關
問題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大牙的壓力開關
小孔的又裝不上去...要整麼辦?
還請  神人指點

网友A:
這似乎是"木川"的特製品
我也遇過其他品牌也有這種奇特的非一般通用型的壓力開關
尤其是有電子控制型的更是如此...或許這樣製造廠商才有後續的利潤吧~
建議先把這顆壓力開關清理乾淨,電路板檢查一下是否有錫裂等電路不良...
再試試看吧~加油!並祝早日完修~

网友B: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那個加壓容器的上蓋,上次我弟的加壓機也有類似情形後來發現是塑膠劣化造成滲水,而使的壓力會洩漏,導致壓力開關反復作動.

网友:
回收場很常見

网友:
長知識了!居然還有這樣的加壓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似乎是"木川"的特製品
我也遇過其他品牌也有這種奇特的非一般通用型的壓力開關
尤其是有電子控制型的更是 ...

可是它有用黑色的膠封住 看不到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那個加壓容器的上蓋,上次我弟的加壓機也有類似情形後來發現是塑膠劣化造成滲水,而使的壓力 ...

謝謝你的提醒.我的問題是呼大呼小聲.沒有漏水.謝謝

楼主:
星期六要去買KQ200來換了.木川的目的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