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W-705電腦用音響有哼哼聲

楼主(2014-06-19):
大家好:

日前因為左右聲道有問題,所以VR上一點針車油後已經好轉。
(不確定這樣做是否正確?)

因看到有電容小爆,所以一併更換。

現在有差異的部分為:
1. 原NC料件,之後新增輸入電源+18V的470uF/25V電容
2. 聲音輸入1uF/50V改為3.3uF/50V
3. 聲音輸出470uF/25V改為680uF/25V
其他都更換同容值。

結果上電後,發現有哼哼的聲音,調整VR到最小聲還是有聽到。
請問該怎麼改善呢?

网友:
好像是傳說中的交流聲,為了匹配建議容值原設定。

网友:
去買光纖轉AV即可解決

网友:
大大:
1.不接pc試試,改接耳機,
2.接點補焊
3.電容極性確認
4.音效程式重灌

网友:
音箱內的電路板接地全面補焊,有跟VR外鐵殼連接的線都拿掉。

网友:
換回聲音輸入
插好連結線
在不行那就要找60/120HZ 從哪裡來??

楼主:
目前聲音輸入部分,已經找不到相同的容值可以替代。
原電容已經被回收了。如果拔掉會好轉嗎?

昨晚有交叉測試:
1. 拔掉接到音效卡的接頭拔除也還是有哼聲。 (不接任何音效輸出裝置)
2. VR關到最小聲,也還是有哼聲。(音量一致,不會隨著VR調整)
3. VR沒另外的接地線,已補焊接地端。 (狀況仍然一致)

网友:
拆掉音量VR  還會有哼聲嗎?

VR上一點針車油  是很...無法想像的行為

正規的方式 是更換新品VR  若找不到同類型(或合適替代型)...或先撐著用
則一般多是用 電子接點復活劑 處理

請仔細參考 5# 提供的連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