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大同TATUNG TM1937W無背光4燈改2燈實例

楼主(2014-06-19):
電源正常啟動(電源指示燈亮藍燈),但是背光亮2秒就熄滅.

型號.

先用外接燈管測試可以持續點亮不滅,證明內部燈管有問題.

面板型號.

拆開面板取出2組燈管皆已黑頭老化,難怪背光會跳脫保護.

手邊只剩2支19"W燈管,決定改2燈管重新焊接製作完成.

接下來是4燈如何改成2燈而不會保護跳脫,很簡單只要將2燈1組的其中1組以電線短接,
即可騙過高壓板的保護電路.

完修測試~亮度還OK,電費上漲可以省電.

殘念~~右下角有裂痕~~不是我用的,原本就被別人碰裂的.

网友:
原來還可以這樣做呀,上了一課

网友:
師仔出手,不同果然不同凡響!
學到這點:只要將2燈1組的其中1組以電線短接,即可騙過高壓板的保護電路.

网友A:
WET大大如果短接處弄一個高壓電容3KV或6KV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也比較安全,麻煩告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大如果短接處弄一個高壓電容3KV或6KV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也比較安全,麻煩告知,謝謝 ...

電容器(capacitor)它有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
所以理論上是可行的,燈管高壓交流電輸出時形同短路,你可以自己實驗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電容器(capacitor)它有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
所以理論上是可行的,燈管高壓交流電輸出時形同短路,你 ...

跟原來的比一定會比較暗,我調亮度80%~100%覺得就OK了。

公用螢幕只要會亮可以用就好,而且還是免費服務,就不必計較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T大大如果短接處弄一個高壓電容3KV或6KV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也比較安全,麻煩告知,謝謝 ...

我用過3KV~~有的騙的過有的不行!
就是高壓板後面那藍色藥丸!
等湖大發揮實力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過3KV~~有的騙的過有的不行!
就是高壓板後面那藍色藥丸!
等湖大發揮實力文 ...

我有用過6KV是OK的,不過只有弄過2台而己,通常都會直接換燈管

网友:
又學了一個撇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用過6KV是OK的,不過只有弄過2台而己,通常都會直接換燈管

忘了說~~小弟是四燈~壞一登~補一個
是不是一次要兩個~我就沒測試過!
謝謝胡大~6K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說~~小弟是四燈~壞一登~補一個
是不是一次要兩個~我就沒測試過!
謝謝胡大~6KV ...

其實現在可不用這麼改,避免發生不可預期的危險,現在有一種高壓公板,可點單燈、雙燈、三燈、四燈,所以如果不想換燈管的,改一下這種公板就好了

网友:
大大:

4燈改成2燈,原廠就應該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