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QL-E 內建網卡 mac遺失修復~~

楼主(2014-06-19):
大家好~~小弟想在此分享一下有關asus 主機板因刷完bios後而導致內建網卡mac遺失的修復經驗~~

有時想說主板好不容易修到開機,但灌完系統後卻無法上網,有時也很懶得修(其實是不會~~ )想說接張pci的網卡就好~~

但這情形的板量一大,心裡就怪不舒服的,尤其又是有經營網拍,有瑕疵馬上就打個2折啦~~後來痛下心研究,總算研究出來啦,若表達的不對,再麻煩各位高手們修正囉~~

p5ql-e 已修復可開機,也刷最新bios,但.......

灌完系統~~

死活都無法上網~~

好吧~~查一下網卡mac~~xp介面下,在執行>鍵入 cmd

再鍵入 ipconfig/all

如圖示紅圈處為現在主板 內建網卡的mac~~

下圖為這張板的正確 mac ~~ 一定是12碼~~位置都不一定,要找~~

明顯不同,當然無法上網,後來就開始goole囉~~當然站內 可愛大的發文小弟也有參考,但原諒小弟修電腦其實是半路出家,說真的

要進純dos 裡用 dmi236 修改 mac 我還真不會.......

後來瞎貓碰到死耗子,還真被我弄出來~~

拿個用不到的隨身碟,參考這位仁兄,做dos開機的隨身碟~~
http://blog.xuite.net/simoningwa ... 8%E8%BA%AB%E7%A2%9F

做好後記得一定要將 dmi236 放進隨身碟(這非常重要,小弟卡在這超久的~~)

插入主板,用隨身碟開機

重開機後,進入此畫面,應該就是 純dos~~

鍵入 dmi236 /o 1 ************                      *=主板的mac ,共12碼

詳解圖說~~

輸入完後,按 Enter~~如果出現下圖,就代表 mac 修改成功喔~~

進系統再看一下,已有修改囉~~

可以上網囉~~算修復了吧~~

現在修asus的板,若非到必要 bios我不會亂刷,陷阱太多,當然小弟的方式是要能主板支援 usb 開機,若太舊可能就要用軟碟機或光碟開機,軟碟機應該是差不多,但光碟的方式我就不會囉,不知有無高手能補充~~小弟此板,用這方法修好,已經是第2張,剛開始覺得很麻煩,但其實是滿簡單的喔~~

dmi236

网友:
幫你這個做成 iso 檔與 img (軟碟檔)。
這兩個是另用 WinImage 跟 WinIso 軟體做的。

此  ISO 已經過虛擬機測試過

PS:
此 tool 為 AMI 公司的 BIOS 工具,是專門更改 DMI 資料的,名字叫 DMI Editor~
上圖你可以發現,此板本為  2.00.37~ 所以這個工具名字的後面 236有可能是前人記錄 2.00.36 的資訊而以。
/o 命令在上圖有提及,是更新這個資料在 SMBIOS Type 11裏~
此資訊可用任一標準 SMBIOS  工具接可讀出 or 寫入~但~ AMI BIOS 還是建議用 AMI tool 比較好~有些 tool並不完全按照 spec 來 做。

网友:
原來如此~上次為了這個還把板子給修壞了~
下次試看看~

网友A:
請問所謂的刷是指透過燒錄器燒錄?
還是指透過原廠BIOS更新機制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所謂的刷是指透過燒錄器燒錄?
還是指透過原廠BIOS更新機制更新的?

是直接將bios ic取下,用編程器燒入最新bios,結果會導致網卡mac遺失~~再改刷其他板本也一樣mac都跑掉了~~

网友:
感謝不吝分享,學起來,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將bios ic取下,用編程器燒入最新bios,結果會導致網卡mac遺失~~再改刷其他板本也一樣mac都跑掉了~~ ...

知道了~~~~
如果用原本更新機制去更新應該不會動到DMI資訊囉

网友:
真是受用無窮.....
雖然還沒試過用燒錄器重刷BIOS
但手邊有燒錄器,一定有一天會被我拿來刷BIOS
這下子不用憺心了..謝謝分享...

网友:
記得作業系統下也可以修改,裝置管理員-->網卡-->內容-->進階-->有一項網卡位置,那裏就可以填了不過這種方式好像每次重灌都要改

网友:
感謝分享情彩教學文章,有時不開機,不拆下來刷又不行,
但刷了又會導致mac不正確,有這個方法,以後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