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式冷氣室內機風速太大聲,考慮該換機還是改風扇馬達

楼主(2014-06-19):
這台LG分離式冷氣當初網拍購買的是比現在裝的小一階的機種,一切都談好並先匯款,待約兩個月之後才要裝機,結果要裝前請店家寄出,卻偏偏剛好該機種缺貨,老闆徵得我的同意後,改寄冷房能力更大一階的機種過來,不需補價差,就是下面照片這款。當時心裡還想說賺到了。

因為是頂樓,又正西曬,又僅西向有對外窗,雖然整間套房室內七坪(含浴室),原本就擔心購買時選擇的冷房能力是否太低,老闆願意拉高一級當然好。

這幾年來用的感覺也還可以,只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床跟室內機的距離太近,風扇太大聲。
它的風量有:強中弱風及自動,弱風還是太大聲,自動的話最小可以比弱風更小,但會忽強忽弱,反而更會吵醒我跟家人。
忘了什麼原因五年前曾叫修過LG原廠,服務速度很快,也只收了三百元的車馬費而已。
當時有問原廠技師關於風扇太大聲的問題,技師檢查濾網跟鰭片以及風扇實際運轉狀況後,說這個等級比較大台,所以風量基本上就比較大,所以無解。

問過原廠了,這款是室內供電,用2/4分管,此規格最小適用於12000BTU以上的機型(不知各位的看法)

小弟的考量是有兩個選擇:一是改馬達,二是換機。改馬達最最最省錢,換機則等於要拆一次舊機然後再裝一次新機,成本比單純買新機還貴。

在Yahoo知識上看到類似問題有人出主意說可以改掉風扇馬達的電容(心裡os:??改電容就可以讓同一顆馬達的風量變小?),但小弟會擔心如果風量太小有可能導致鰭片太冷而結冰,或改掉馬達後導致原室內機無法順利控制風量大小。

如果要換機才有解的話,該買多大冷房能力的機種?又是否該買變頻式冷氣呢?

定頻式冷氣機種就已經有夠安靜的室內機了,是不是變頻式的室內機風量在最弱時可以比定頻式的小更多呢?(小弟現在有用DC直流電扇,最滿意的地方就是最小風量跟音量比普通三段交流扇的弱風還要小很多)只是因為三年前因緣際會下問過國際牌的維修老師父,說還是舊機種(定頻式冷氣,雙門冰箱,CRT電視)耐用,維修費便宜許多,所以很掙扎選擇變頻式冷氣。

冷房能力的話,扣掉浴室1坪還有約6坪的空間,大約一房一廳的格局(各三坪,可以考量主要吹睡覺的三坪空間,另三坪可以在中間搭配壁扇或循環扇把冷氣推過去),再考量頂樓(約2~3年塗一次隔熱漆)跟西晒,小弟是有在浴室天花板設一三吋管接110v4吋風扇搭配定時器固定間隔時段向上抽風,不僅幫助浴室除濕,白天時間也有助室內空氣流通與熱空氣排出。

所以是否原本該選擇4~6坪冷房能力,再考量西晒與頂樓,只要用5~7(心中首選)甚至6~8坪的就好,而不要用到7~9坪等級了。

又,冷媒管是否可沿用R22冷媒機種?還是新的R410冷媒也可再用(似乎不行)因為管路包在裝潢裡?

地點在台北市大同區,也許有哪位大大的服務範圍正好涵蓋到?

另外一個小問題是冷氣上下導風片被小弟手賤扳動了,使用中上下風向可以正常,但是關掉冷氣時,葉片往上關閉到最後會掉出約1.5公分的缺口,這個是小弟把葉片齒輪跟馬達齒輪脫勾了?還是最後有一個卡榫斷了所以就算拆開外殼也裝不回去?
照片上看到排水管走在裝潢外,是因為當初搭配排水器但實在太吵了,後來自己接水管出來到20公升水桶,順便拿來沖馬桶。

网友A:
那就換個不怕找的人睡吧..

風太小會結冰
放太大會吵人
現代馬達都PWM控制
也不可能在裡面塞個電阻緩速度

要不這樣啦  你把出風口都拆清掉  不要有導風片 或是任何東西阻礙出風
然後濾網不要裝

网友B:
以前賣過LG冷氣機 有遇過顧客反應風速大聲 後來也是改小一點的電容就可降低風速 要改多少
要自已串接電容試看看滿不滿意 並不會造成風速不能選擇

网友C:
電容改小一點不要小太多是可以降低風速的

導風板無法完全關閉,請手動將導風板關到最密合的位置,然後將冷氣的無熔絲開關斷電在重開
應該可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換個不怕找的人睡吧..

風太小會結冰

您的建議是基於減少風切聲的考量吧?

無奈該場地不適合,而且不敢移除濾網因為髒污黏到鰭片更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賣過LG冷氣機 有遇過顧客反應風速大聲 後來也是改小一點的電容就可降低風速 要改多少
要自已串接電容試 ...

謝謝您的回應,尤其又是實際有接觸過LG冷氣的更讓小弟知道其可行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改小一點不要小太多是可以降低風速的

導風板無法完全關閉,請手動將導風板關到最密合的位置,然後將冷氣 ...

謝謝您的回覆,改電容真的可行那就值得去了解了,不然白做工。

關NFB的方法小弟有回到台北後就馬上試看看。

网友:
剛裝機時就很大聲嗎?如果不是那可能馬達的軸承故障了需更換,不然就換馬達,改電容器是暫時性的作法(能撐多久?),一段時間軸承壞的更嚴重時,聲音還會更大聲還不是要換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改小一點不要小太多是可以降低風速的

導風板無法完全關閉,請手動將導風板關到最密合的位置,然後將冷氣 ...

跟各位大大回報,將無熔絲開關斷電再重開這招剛好不適用在小弟這次的情況,這招試了無效。
原因出在控制上下風扇的步進馬達24BYJ48 12VDC被我扳壞了,造成裡面的齒輪走精。
軸心內的齒輪已經有鬆動了,
慶幸葉板裡面沒有壞
但是小弟不太拆得開夾住馬達的四根小鐵爪,
Y拍沒人賣,沒屋頂只有一家賣12VDC的價格不貴但是螺絲孔比較貼近馬達機身,傷腦筋1。
這次拆開才發現似乎幾年前請人家幫忙清洗冷氣後,廠商沒有把電子濾清網的插頭插回去,反正太少用了,不動。
可是看到想更換電容的地方(就是後面黑色塑膠殼裡面)......想要動到那裏大概要拆得很細,傷腦筋2。

网友D:
24BYJ48步進馬達
在台灣稱同步馬達或慢速馬達
拆下故障品--->到附近的五金行問問
是否有同規格的新品或故障品
上月我風扇同步馬達壞掉
買一個200元
板橋民德路廣福公園對面的五金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各位大大回報,將無熔絲開關斷電再重開這招剛好不適用在小弟這次的情況,這招試了無效。
原因出在控制 ...

既然那馬達壞了,狠心小心拆開,修好省下購買等待時間,修不好再買一顆新的換上去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BYJ48步進馬達
在台灣稱同步馬達或慢速馬達
拆下故障品--->到附近的五金行問問

24BYJ48步進馬達似乎很常見,只是那鎖螺絲的耳朵長度不一樣。
今天去花蓮自強路上的冷氣材料行找到的是25開頭的,店家說可以跟24的共用,可惜就是耳朵長度不同。
打算再多問問幾家,最不得已就去LG經銷商買。
感謝您的介紹,我先google找到之後就跟他們聯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那馬達壞了,狠心小心拆開,修好省下購買等待時間,修不好再買一顆新的換上去囉! ...

是啊,也想狠心拆,但是那爪子太短了,大概要犧牲一支用很細又很硬的一字起子才有可能拆開。如果100~200買得到就不修了有空再拆,若要400~500那就考慮拆修看看。

网友F:
(鎖螺絲的耳朵長度不一樣)<---- 這不是難題,動動腦你可以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鎖螺絲的耳朵長度不一樣)

想得到的方法也是強拆壞掉的這顆,然後又強拆新買的那顆,將原耳朵換到新的去。
是否還有其他方法還請提點一下。
剛才強拆了,果然是齒輪壞了。

网友F:
修東西基本上最好別破壞其他的元件,免得越修越多。
買新的換上去好了,免得又............
http://s.taobao.com/search?q=24B ... 53.5803581.d49085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東西基本上最好別破壞其他的元件,免得越修越多。
買新的換上去好了,免得又............
http://s.taoba ...

是有這樣的顧慮沒錯。
那家沒同樣型號步進馬達的材料行我看一顆竟然標價400
網拍上先買一個100元的,如果不順利的話再用您提供的連結去買,裡面正好也有廠商賣風鼓,可以選購看看是否合用我那台富及第的風鼓,不然更換價比大金貴太多了。

楼主:
昨天網拍買的東西到貨了,因為新品雖然是5線,但插頭是6孔的且不能拔線,擔心線路跟我舊品的不同,所以只拿齒輪壞掉的那顆來換,套上去後麻麻麻,只差回去測試一下該有的角度後再把爪子壓回去應該就行了。

如果搞定了,這台冷氣就剩下更換電容的部分了。

因為還有考慮過換噸數較小的機種,問過冷凍材料行,一旦換機或拆機,原冷媒管"最好"是換掉,不然還要抽真空(聽說正規的要抽15分鐘而聽說有很多安裝師傅都吃步因為趕時間)等等的步驟跟時間,還可能導致髒污跑進去,建議就是直接換掉。

小弟上個月才將車子冷氣時冷時不冷問題送修,發現是濾清器髒汙,導致有髒汙跑進冷媒管路中,而膨脹閥的孔大約才一根頭髮粗細,很容易塞住。

网友:
之前在這學到了一些基本觀念,在拆管管時要先開氣把冷煤回收到主機,之後再抽真空即可,要不要換管子就要問問滷大或其他大大了

楼主(2014-07-29):
今天把那個小步進馬達裝上去了,鎖螺絲前先合一下葉片的角度後才把有耳的鐵片四邊固定處壓回去。
測試後很順利地收合活動了,100元+運費搞定。

至於風速太大聲的部份,因為拆解工程浩大,只好擇日再進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那個小步進馬達裝上去了,鎖螺絲前先合一下葉片的角度後才把有耳的鐵片四邊固定處壓回去。
測試後很 ...

風切聲過大.
掀開面板.增加回風量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網拍買的東西到貨了,因為新品雖然是5線,但插頭是6孔的且不能拔線,擔心線路跟我舊品的不同,所以只 ...

我家LG冷氣也有相同問題,LG經銷商不賣零件,
,怕拆壞馬達,只好用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