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單眼相機入門款怎麼選

楼主(2014-06-19):
相機用途
1.拍小孩 (好動)
2.幼稚園辦活動使用(要拍唱唱跳跳時)
3.室內 (這點好重要,無法近拍不然用傻瓜拍起來都黑黑的)
以上三點我該選哪一台相機呢?
預算的話應該15K附近,買的到嗎?
或是買2手的好嗎?又不會試機~怕買到有問題的
煩請高手指點~
謝謝....

网友:
去現場拿起來的感覺(觸感+重量+大小).操作介面順不順手.價格喜不喜歡
1.5K.....你去看看還有沒有650D庫存or EOS M

网友:
1.5K真的太少了
連普通NEX系列或是GF之類的類單眼二手我想應該也不只1.5K

网友:
最好買一台好一點的,免得過一陣子就開始後悔。

鏡頭慢慢再買.....

网友A:
以你的條件與價格
1.有連拍功能/快速對焦
2.錄影功能
3.本身有內建補光燈且可支援外掛閃燈/高ISO
1.5K以下,甚麼眼就不哪麼重要。
除非現場要展示絕對武力(價格如雲端),如沒有絕對功力就當擺好看了。
只要相機符合以上就OK了

网友:
1.5k 應是1500元,哪裡可以買單眼相機,預算應該是15k才對吧。

网友:
長期還短期?

短期就用租的吧
還可以直接叫店員/老闆傳授武功

室內的話,片幅越大越容易成功,成像也比較好看
最好是有變焦鏡,時而特寫時而全景
再另外搭片一台定點錄影的DV,跟全部的家長協調好,請勿擋鏡頭,事後share影片檔看怎樣

場地是平面的還是有舞台的?這個差很多喔…

网友:
要操作單眼相機也不容易~~也是要有點相機拍照基礎~拍起來才好看~可以去相機專賣店去瞧一瞧~還有實機可以操作看看吶~

网友:
樓主應該是新手,用租的話操作上可能會有問題
本人也是從小型數位相機開始玩到單眼
兩者概念雖然相同(光圈,快門,ISO等等)
但操作上剛拿到單眼說明書看過一遍還沒什麼概念...
剛開始拿到單眼上面一堆鍵和轉盤幾乎都不知道做啥用的
陸陸續續玩了半年才比較熟點

在下覺得可以先買NEX系列或是EX2F這類單都能符合您的需求
玩久了有興趣再進攻單眼也不遲
不然單眼對新手負擔很重,保養也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條件與價格
1.有連拍功能/快速對焦
2.錄影功能

嗯~你點到我的重點了~

网友:
推薦
EOS M
便宜 又好用 輕巧方便

大台的一整天 拿下來 你會覺得 很重...
如果 要求高的~還是 上 FF~~~~畫質保證讓你滿意.

网友B:
我來獻醜一下, 僅供參考

目前對焦最快的是 sony a 系列, 但笨重, 也可以考慮 CANON 70D + 18mm~200mm鏡頭

但比較建議你用 sony NEX系列

要好又便宜, 可以找二手的, 全新都要 30K以上 (公司貨)
千萬不要買大炮機, 因為沒有手動變焦 (變距), 在改變遠近大小時, 速度慢
鏡頭組我建議直接買 18mm~200mm 的鏡頭

現在每一台相機都有錄影功能, 差在對焦速度和對焦點, 對焦速度越快, 價格越高

你要對焦快+連拍, 請問幾連拍??不如用攝景模式再用軟體來取畫面 (連拍是有張數限制的)
你的問題在於你不熟拍照的技巧, 需要上網多查詢一下

買相機前, 多在網搜尋, 尤其你會在低光源拍攝時, 就要知道在低光源環境時, 要用什麼像機了
拍照沒有捷徑, 就是多拍, 當然有人教有人問是更好的了

一般拍小孩
室外用高速快門, 高 ISO, 光圈 7.1~16, 利用景深彌補對焦的問題
室內靜態用標準快門 (125), 中度 ISO 800~1600 , 通常是 S 模式 (要看現場光度)
室內動態用標準快門 (250), 高度 ISO 1600~最高, S模式  (要看現場光度)

最重要是要先了解拍照的基本概念 (快門, 光圈, ISO, 景深, 白平衡, 曝光補償, 逆光怎麼拍)

一般人會忽略閃光燈, 一般內閃的距離大概不會超過3M, 是要拍得好, 需要外閃
但是如果不常用, 可以用高 ISO 來補償, 我大多是用高ISO來補償, 除非環境黑到不行 (我已經很久沒有偷拍了, C C C)

公司貨
我建議這款輕薄方便
sony
https://tw.buy.yahoo.com/gdsale/ ... me=sPS_&c2=sPS_

如果你敢買平行輸入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sony
https://tw.buy.yahoo.com/gdsale/ ... me=sPS_&c2=sPS_

歡迎你進入專門攝影的圈圈, 也期待你加入單眼的行列

网友B:
To heredvd :
為啥臉紅啊 ??????

网友C(2014-07-22):
單眼相機是否就是海峡西岸所指的单反相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來獻醜一下, 僅供參考

目前對焦最快的是 sony a 系列, 但笨重, 也可以考慮 CANON 70D + 18mm~200mm鏡頭

以上两个链接都是指在台湾网购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heredvd :
為啥臉紅啊 ??????

系統有選項.點到臉紅啦!!!

网友:
我建議您去商家先看實體有無喜歡及價位是不是在您範圍內.我覺的滿意喜歡再買
您的三點是都OK,但是室內的話.還是要看光源.光源很重要,這是所有相機一樣的問題
有內建閃光燈.可是閃了之後主體有清楚,但是背後都暗暗的..
開啟高ISO高感光.就看能不能接受圖片顆粒的問題...(最後我一天存50...年初存.年底就買了外接閃光燈...)

題外話....
想當初我也是預算有限--12K~16K
我這台pentax kx買的時後,價格比S/N/C家便宜...又買水貨,所以我才有幸進階到單眼
買了之後就是摸清相機底細,一開始拍的跟手機一樣...很普通.漸漸的知道要如何抓參數.自然就會越拍越漂亮,算是人與相機的磨合期吧...我2010買了它...目前還是用的很開心.用的很滿意.不過KIT鏡用到後來就會想換了(存錢...一天50,一年就可以買個2手鏡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上两个链接都是指在台湾网购的价格?

是的, 台灣的價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單眼相機是否就是海峡西岸所指的单反相机?

應該就是內地說的單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