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Apple iPhone 4 螢幕油畫更換液晶觸控總成

楼主(2014-06-19):
1.iPhone 4正面開機畫面.

2.iPhone 4背面型號.

3.愛瘋現在也在流行螢幕油畫故障還有殘影.

4.拆機細部分解,比對新品液晶觸控總成.

5.新品液晶觸控總成要先測試OK才能拆下保護膜,否則萬一有問題賣家不負責.

6.組裝完成測試畫面OK.

网友:
連iPhone也有油畫?! 還真第一次聽到,難道也是gamma ic故障? 又為何只換面板就完修了?

网友:
修這種的,真的是要膽大心細啊!

网友:
Hi Wet,

不知你對google nexus7 (ASUS代工) 這款7吋平板,觸控會不定時失靈(尤其是多點觸控)
知道其正確的故障"點"嗎?

我研究很多也收集不少資訊,但我總覺得是"設計&元件有瑕疵"所造成的!

不知你是否有研究呢?

网友A:
這面板一片多少?
不知道手上HTC要不要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面板一片多少?
不知道手上HTC要不要換!!

液晶總成 一型號不同 價位不同 掏寶上幾乎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