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2S 畫面有點閃白,過一下就黑屏(已解決)

楼主(2014-06-20):
故障品
替代品

小弟有台ASUS-VK192,開機有ASUS的字樣,但是畫面有點閃白,過一下就黑屏。
於是在買了一組電源板,跟AD板。交叉替換,替換電源板就OK!確定是電源版的問題
圖2是故障品,圖3是替代品。想研究故障的原因,手邊有電表
煩請各位大大小弟從何查起?THX

版主按:適當的標題可增加文章的易讀性,和日後的參考。

网友:
這解析度有點難判斷,
基本上還是先補焊高壓部分,
量一下線圈的阻值,
可以上傳背面照片嗎?

楼主:
線圈阻值,可以麻煩大大指教如何測量嗎?

网友:
要量線圈最好整顆拔起來比較準

然後兩顆去做比較

但有時內部短路,三用電錶不一定量得出來

除非開路或阻值變很大,比較容易確認線圈壞了!

楼主:
線圈已經拆下,請問要從哪支腳位對應量測
背版圖補上

网友:
A       B

1跟2  3跟4  5跟6  A跟B 印象中是這樣

高壓線圈很多種,都不太一樣,要自己去量看看

网友:
空負載狀態是否有先量測電壓是否正常? 數據?

我的想法是 如果可以先確定高壓供電/AD工作電壓正常 比較好區分問題點在那

因為說不定全部測一測後都沒問題 結果電容全換 就解決了~

楼主:
換上全電容,就解決了
傻眼.....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上全電容,就解決了
傻眼.....
感謝各位大大

恭喜 標題記得打(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