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UPERMICRO 主機板開機時清除CMOS

楼主(2014-06-20):
請教各位先進, 手上有台Supermicro的機板, 更換記憶體後卡在開機狀態(自行重複開機), 小朋友跟我講話, 忘了先關掉電源就短路JBT1清除CMOS(說明書上要求斷電後才能做), 結果現在無法開機了... 悲劇了...

手動或是透過IPMI還是可以開關電源, 風扇正常轉動但主機板完全無RESET動作, POST snooping BIOS code一直維持是0.

請問使否有哪位先進維修過類似問題? 單純是BIOS bootblock問題或是要換掉?

网友:
不是清除CMOS造成的~

楼主:
是否可以說得更詳盡一些? 還是有更大的災情?

网友A:
短路JBT1清除CMOS
一般在有電上 換電池
可能會 造成 一顆 SMD 共陰蕭特基 壞掉 導致 不能存COMS
但是 你連 開機都沒有~.
可能 南僑不保囉

网友B:
檢查一下RTC電路先~~看有無損傷

网友:
建議處理方式如下
1.拔除電源線...電腦主機開關多次啟動
2.CMOS歸零再多作幾次...記得回復定位
3.卸載4pin及20pin電源線重新安裝
4.卸載cpu及風扇...重新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JBT1清除CMOS
一般在有電上 換電池
可能會 造成 一顆 SMD 共陰蕭特基 壞掉 導致 不能存COMS

南橋要是掛了那就真的悲劇了, SR5950 & SP5100還找不到哪裡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處理方式如下
1.拔除電源線...電腦主機開關多次啟動
2.CMOS歸零再多作幾次...記得回復定位

感謝回覆, 當我發現忘記關掉電源時, 已經走過這些流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RTC電路先~~看有無損傷

多謝建議, 晚上回去試試看!

网友:
建議您:把主機板的型號、規格列出,至少拍張照上傳。
因為不同的板,都會有不同的狀況哦!

楼主:
主機板型號是H8DGi-F, 圖片如下:

基本檢查過RTC工作正常, 應該是SP5100(圖片中有小顆散熱片的)燒掉了.

請問有人知道哪裡買的到SP5100南橋晶片? T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