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ii-260 鋰電池測試器測試結果分享(第二彈)

楼主(2014-06-20):
各為大家好,繼上次的測試之後,參考某位大大提供的18650起死回生之術,在下如法炮製之後也做了測試,結果如下,
在"處理方式"欄位中,"針筒處理"表示如同提供方法的大大之方式,以針筒做過抽吸.而"泡DIW4H/8H"為在下自行改變的方式.
因為數量不少,一個一個用針筒很費時,在下索性用泡的,分別泡了四小時與八小時.
此次實驗用的是半導體級的純水(電阻值約18M)

由以上結果可看到,
第一與二列的SONY與SAMSUNG為本來完全沒電壓,經過純水處理之後有救回,而且用泡的與用針筒處理差別不大.
SANYO救回之後測試做了兩次,之間隔了三天,數據有變好的傾向.預計一週後再做一次測試.
其餘的LG的數據於%以前的是未泡水前的數據,%之後是泡水後的,可以做比較.

以下是泡水時的照片,可以看到水變色了,之間有氣泡由正極出現,但是不是每一個電池都會.
而且可以看到正極變色,在頂端的變色應該是電焊痕泡水導致生鏽的顏色,但也可以看到從桶身產生變色,有幾個還有黑色的物質跑出來.在泡了四小時之後純水電阻變成約小於1M,表示真的有物質由18650析出了,但是八小時之後電阻變大,數值約1.5M

最後附上測試器照片,終於給我拆到PANASONIC了

网友:
生鏽了 連我都覺得怕怕的n_094|

网友:
該淘汰還是要淘汰
電池是有爆炸危險的

网友:
生鏽感覺就怪怪的n_150|

网友:
生鏽的就別再用了吧....二手或有問題的NB電池不貴阿......
上次買到DELL的筆電電池一顆50元~裡面總共有6顆SONY的18650
目前快樂的使用中~

网友A:
請問大大電池阻抗藥如何量測?
直接用電表歐姆檔量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電池阻抗藥如何量測?
直接用電表歐姆檔量嗎?

有專用的"內阻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專用的"內阻計"

謝謝雄爸的回覆.又長了點知識.

网友:
真希望 有人可以 出個  使用數天數周後 的耐久性  測試

网友:
我........剛訂了 磷酸鋰鐵 18650 10顆 及 5號 4顆~~
想玩鋰鐵電池~

网友:
Lii-260 的內阻測試功能應該是測直流內阻,測試充電或放電時的內阻,使用 dV/dI 方式來計算出,這與一般的電池內阻測試器還是有差。
專用的電池內阻計是採取 1KHz 的交流電壓來測試其交流電阻,此方法不會改變電池的儲電狀態,是電池廠生產與出貨時的公認的檢驗方式。
電池組生產廠經過點焊與錫焊後的電池組成品也是用電池內阻計來檢驗品管,更講究的會逐一測試內阻將其高低數值配對以交付生產更高性能的成品。

評比電池的優良與老化現象都是依據內阻參數,檢驗簡單且快速,有玩電池的人不能不知。
電池芯廠或電池組廠不可能將產線上的電池逐一用充放電方式來測試容量,都是用內阻計來分類其成品。
A 級貨交給大客戶或高價位應用市場,B 級貨交給一般客戶,C 級貨打成廢料或跑到零售市場去。
我們這種常到零售市場買零貨的人更應準備一台內阻計去挑貨,才不會買到又貴又爛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電池阻抗藥如何量測?
直接用電表歐姆檔量嗎?

內阻測量就是用標題的"Lii-260 鋰電池測試器"量的.

另外,這次只是測試鋰電池起死回生的方法,所以生鏽的18650是原本就沒打算再用的.請各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測到 18650 Continuous Discharging Current ??

最大持續放電電流沒有人會去想辦法測試,都是依據廠家資料,頂多去驗證是否能達到。
而且只要從內阻大小就能簡單判斷是否能夠大電流放電,目前的 18650 最大的只能用 2C 來放電,如需大電流也只能挑別種類型與型號的電池。
其實是有一套測試條件來測試最大放電電流,詳細條件我忘記了,也就是負載壓降與放電電流的曲線圖,壓降達到某一數值而電流又不太能夠再上去的那個時候就是最大放電電流了。

网友:
之前測鋰電內阻用兩款儀錶

Hioki 356x Battery Hitester (當時用3561)
http://www.hioki.co.jp/products/product/power/546/

Adex AX-126B Battery mohm meter
http://www.adex-corp.jp/product2/04/AX-126B.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2C=2A 嗎
已知 Sony VTC4 最大放電 30A

C 是容量,2C 是兩倍容量的放電電流,以 VTC4 的容量來算就是 15C,但 VTC4 有一好沒兩好,容量太小了。

2C 是傳統的常見特性,當然的電池技術會逐漸進步,如動力用途的品種也會被開發出來,如松下動力型的可達 10A 以其容量來算就是 3C,這款就能在電量與放電電流間取得平衡。

目前這種動力型 18650 電池使用不普遍,不易取得售價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