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壞3顆變壓器,請幫我看看問題在哪裡?

楼主(2014-06-20):
有小馬達+充電電池+變壓器的組合(用很長一段時間),電池拆自手電筒,不能蓄電以後就換成1顆鋰電(拆自電動工具),

從此之後變壓器接連壞3顆,有人知道可能的原因嗎?

最近一顆的零件如下:
用電表量110v插座端沒有值,白色零件包在黃膠布中,這是保險絲嗎?
不好意思我放錯圖,下面這張照片才是正確的
(前面幾位提到,原圖片放成電容,更正的圖片是保險絲

這是變壓器輸出端,跟前2顆一樣看不出異常

网友A:
變壓器接連壞3顆
有可能電壓不對
有可能電池有問題
先查無載下電壓正不正常
如不正常就是整流器電容變壓器量一量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B:
後端過載

网友C:
白色元件應該是0.1uf/63V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接連壞3顆
有可能電壓不對
有可能電池有問題

剛換好的時侯,使用都正常,

問題是放一段時間,幾天後再拿出來用,變壓器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後端過載

hi, 在輸出端有個小的電阻,似乎限電流, 但這個電阻並未損壞,
所以才覺得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元件應該是0.1uf/63V電容

hi, 請問在110v輸入端的變壓器上,串聯這個電容是何功用呢?

网友:
不清楚,有賴專家解釋。我猜或許是像下面這樣吧。

网友:
不會是電容
應該是其他零件串在變壓器---------當保險絲用--------如溫度保險絲

如是電容耐壓太低早就爆炸了

网友:
那顆一定是保險絲
換成 120C 2A的

串連的電阻 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如果那顆元件是並連
那才是電容   火線跨接電容  X電容

网友:
樓主沒指明原本充電電池是哪種?
變壓器輸出規格?
充電電路或是充電方式?

會使變壓器燒壞,一定是長時間過載使用
所以有可能是充電方式不正確導致

楼主:
不好意思我放錯圖,下面這張照片才是正確的
有幾位提到,原圖片放成電容沒錯,而變壓器那個位置正確的元件是溫度保險絲,說的都正確無誤

賣變壓器的老闆說,電源後端負載太重造成溫度太高, 或者變壓品封死不透風,都是這種變壓器壞的原因。

放錯圖讓大家誤解,真不好意思

這舊型的變壓器反而比新型的貴,是因為它是"隔離型"嗎?

网友:
傳統的會貴是因為
他都是銅與鐵做的

网友D:
個人的認知是您二次側的鋰電在充電時,要求的電流較大
所使用的變壓器能提供的電壓和電流不足
因此,變壓器過載,工作溫度增加就會燒斷1次側保護的過溫保險
建議用相同電壓,電流更大的變壓器來充
如果現在用的是500ma,就改用1000ma的
更精準一點,使用電源供應器充電,觀查充電電流變化,再選擇用更大ma的一般變壓器來充電

网友:
溫度保險絲在焊接時要注意
要用尖嘴鉗夾住腳在焊接 可以讓熱少一點
不然可是會被融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的認知是您二次側的鋰電在充電時,要求的電流較大
所使用的變壓器能提供的電壓和電流不足
因此,變壓器過 ...

這個保險絲可以直接接通嗎?

今天去問,有個店員說保險絲不好買,這種變壓器燒壞都是開路, 如果用傳統變壓器的機會不高,就直接接通,再燒壞就直接丟掉

可是我擔心會起火

网友:
資訊嚴重不足
大家只能"瞎子摸象"亂亂猜

電動工具的鋰電池
你確定是鋰電池??不是鋰鐵電池??
充電迴路又是如何??

网友:
我覺得是電池問題,換上的電池應該是1.2v的充電電池,把電池post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保險絲可以直接接通嗎?

今天去問,有個店員說保險絲不好買,這種變壓器燒壞都是開路, 如果用傳統 ...

我也曾燒壞過EI變壓器,同樣是不小心短路,最後聞到味道。我認為起火應該很難,因為在起火之前線圈應該已燒斷,我那顆變壓器就是這樣。

楼主:
請問舊的這種變壓器 是因為耗電所以被淘汰的嗎?

單獨使用線圈的變壓器、與現在的變壓器 能源轉換效率差異大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個保險絲可以直接接通嗎?

今天去問,有個店員說保險絲不好買,這種變壓器燒壞都是開路, 如果用傳統 ...

專炸元件  鐵芯變壓器 可是很勇的 我有一次曾經短路15分後來是聞到味道才知道 短路了  發表於 昨天 05:19 PM

專炸元件  你可以用直的代替然後塗一點導熱膏固定在鐵芯上注意絕緣喔 方的的確不好買  發表於 昨天 05:17 PM

感謝,我會試看看,畢竟用的時間很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舊的這種變壓器 是因為耗電所以被淘汰的嗎?

單獨使用線圈的變壓器、與現在的變壓器 能源轉換效率差異 ...

因為重、體積大加上近幾年原物料飛漲所以成本很高,還有就是效率不及交換式變壓器也是主因。但是它也有優點,就是電源品質較佳,也很耐用。

网友E:
大家也不要把矽鋼片變壓器想的那麼的沒有價值
它 工作於非直流電 ( 脈衝 方波 三角波 正弦波 )  "交換式電源僅能供作於直流"
在某些特定場合下,還是非得使用矽鋼片變壓器不可
例如
60Hz交流昇 降壓,台電的輸出電力為60Hz高壓,必須使用該變壓器降至民用電壓
矽鋼片變壓器超載使用的耐受度比交換式好
矽鋼片變壓器是看你給甚麼樣的東西,它就依照線圈比例輸出給你
交換式變壓器輸入直流,輸出的直流會夾雜很多高頻雜訊

以上,簡單的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也不要把矽鋼片變壓器想的那麼的沒有價值
它 工作於非直流電 ( 脈衝 方波 三角波 正弦波 )  "交換式電 ...

請問單純討論轉換率時,傳統的變壓器效率與現在的變壓器效率,大略在多少%左右呢?
AC與DC使用的變壓器有差別嗎? 因為用直流很容易理解,但是交流電有波形正負變換,對線圈會不會有影響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單純討論轉換率時,傳統的變壓器效率與現在的變壓器效率,大略在多少%左右呢?
AC與DC使用的變壓器有 ...

變壓器無法工作在直流模式,即使是輸入直流也必須先把它變成交流 (方波)
因為,線圈對直流而言是0歐姆的

矽鋼片的變壓器轉換效率,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通常是在8x%
交換式的效率,如果低於8x%的話,該設計公司應該很快就會結束營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變壓器無法工作在直流模式,即使是輸入直流也必須先把它變成交流 (方波)
因為,線圈對直流而言是0歐姆的

瞭解了,一直以為變壓器線圈也能用在直流, 不過8x%比我想像中的高,因為傳統變壓器很熱,還以為效率不到40%。

謝謝版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瞭解了,一直以為變壓器線圈也能用在直流, 不過8x%比我想像中的高,因為傳統變壓器很熱,還以為效率不到4 ...

傳統變壓器效率沒那麼差,我公司內部使用的電力變壓器,廠商交貨時所附的檢測報告,滿載時效率97%。

楼主:
引用 网友F:
傳統變壓器效率沒那麼差,我公司內部使用的電力變壓器,廠商交貨時所附的檢測報告,滿載時效率97%。

97%很高耶,傳統變壓器能用的話,很值得留著囉?
謝謝您的資訊

网友F:
引用 楼主:
97%很高耶,傳統變壓器能用的話,很值得留著囉?
謝謝您的資訊

有圖有真相:

線圈式變壓器會被取代是因為體積大、重量重、耗用原物料多,成本當然就貴了,以耐用度來講絕對超過電子轉換式變壓器,即使科技再進步,短時間內線圈式變壓器不可能消失。

早期中華電信的小烏龜,阿答母答是純AC輸出的,整流二極體與濾波電容全部都做在小烏龜裡面,這種阿答母答很不容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圖有真相:

hi, 突然想到,滿載效率與低負載時的效率差異大嗎?

另外,變壓器的最大功率是線圈決定 或者是限流電阻決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hi, 突然想到,滿載效率與低負載時的效率差異大嗎?

另外,變壓器的最大功率是線圈決定 或者是限流電阻 ...

線圈材質 (純銅漆包線or鋁合金鍍銅漆包線or鋁合金漆包線)
矽鋼片材質
矽鋼片形式 ( EI or I or C )
都會影響變壓器的轉換效率

最高使用溫度通常是看漆包線的絕緣漆耐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突然想到,滿載效率與低負載時的效率差異大嗎?

另外,變壓器的最大功率是線圈決定 或者是限流電阻 ...

一般電源變壓器並沒有所謂限流電阻,最大功率是由線徑與矽鋼片截面積所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線圈材質 (純銅漆包線or鋁合金鍍銅漆包線or鋁合金漆包線)
矽鋼片材質
矽鋼片形式 ( EI or I or C )

hi, 請問從無到有自製switch電源供應器,包含選用材料  電路解說 (尤其旁路元件),有沒有書單可以參考呢?

最近發現買本書反而省時省力。

楼主:
狀態說明:

買不到溫度保險絲,暫時剪一段線導通。

測試後變壓器電壓輸出為3.6v 79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圖有真相:

hi,
請問變壓器在不同負載下,轉換率差異大嗎?

例如額定11V 350W, 實際充電只用到10W~20W, 若低載時效率為70%,
則有 10Wx0.3  成為廢熱, 這樣對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hi,
請問變壓器在不同負載下,轉換率差異大嗎?

是這樣算沒錯,但不同的變壓器使用材料差異效率也會不一樣,通常低載效率一定沒滿載好,但損耗絕對值一定是低載比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這樣算沒錯,但不同的變壓器使用材料差異效率也會不一樣,通常低載效率一定沒滿載好,但損耗絕對值一定 ...

謝謝,

再請教一點,手機、數位相機鋰電池除了正負極之外,中間通常會再多一個接點, 這是電池與充電器溝通保護資訊用的嗎?

副廠充電器常常少掉這個接點,但電池一樣能充, 我用20年的古董變壓器充3.6v鋰電池,只要電壓控制在4v, 一樣可以充飽,所以很好奇鋰電池正負極以外的第三個接點,用途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再請教一點,手機、數位相機鋰電池除了正負極之外,中間通常會再多一個接點, 這是電池與充電器 ...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不同廠牌手機可能有不同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