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I CX420MX LED面板 無背光 維修

楼主(2014-06-20):
這台原為 big619 大寄來請我看看,原文為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64-1-1.html

收到時有先拿新面板來測試,確認有畫面顯示但無背光

為避免誤判,屏線先換了再測

原本的屏線都開花了 @@"

比對一下接頭

各位有發現我的屏線不太一樣對吧。
這台和大陸 一台七喜筆電同板號~應該都同一家代工

現在屏線換新後再來查查LED 背光電壓

看面板規格書來查

第38.39.40腳是 LCD VCC 這組電壓有
第36腳是 LED EN ,也就是ON/OFF開關 這組3.3也正常
第35腳是 LED PWM,也就是背光亮度調整,這組電壓沒出來。

現在知道問題是LED PWM無電壓,因為這台查不到電路圖
只好慢慢追起線來

本到後來是通到 KB3926QF D2 這顆EC上

其實 big619 大也有查到
"最後找到
KB3926QF D2可能掛了,輸出LED_PWM對地6歐姆
http://www.ene.com.tw/en/product_detail.asp?pid=366&id=2270
"

不過為了確保不是誤判還是查了一次
找到問題後先換EC看看

這台也有超級電容.....密密在裡面

換完後開機看看
有畫面了

再來調整亮度看看

亮~~~

暗~~~

都正常...不過鍵盤測試怪怪的
一堆按鈕打不出來

有貼紙的都是按不出來的

先打去問一下big619大~送修前鍵盤是正常的嗎
通了電話後表示鍵盤之前都沒問題,那問題就在我這裡了。

因為鍵盤也是ec在管理的,有可能沒焊好
再拆開看..果然

這裡看就知道鍵盤直通ec

重新再焊接後鍵盤就正常了。

機器都做好了~來我這的筆電散熱都會幫忙加強清理

原本的散熱膏都變質了@@"

清理中.....

先上第一次試看看散熱膏密合度

ok後再來加銅片加強散熱

完修~燒機畫面沒拍到@@"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有動到面板或是屏線還是屏線接口的
在維修時一定要拔電池和電源線

因為這個地方就算沒開機或待機時,還是有電壓在。
稍為不注意短路到ec和周邊電路就ng了

网友:
阿水大真是灰熊(台)厲害,BIG619大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救,不曉得超級電容沒有順便換掉?要不然下一回又要拆一次。

网友:
感謝水大的叮嚀,銘記在心......

网友:
真是厲害--真是太厲害

网友A:
阿水版主:

"再來加銅片加強散熱" , 這效果如何?,門外者請教,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水版主:

"再來加銅片加強散熱" , 這效果如何?,門外者請教,感謝

增加散熱器和晶片的密合度~

网友B:
這是回收場收回的嗎?

不然哪會有出那麼多問題.

恭喜完修

网友C:
妖獸厲害的阿水師!
處理到面板部分,一個不小心就要賠了

网友D:
水大請問你換的ec是有帶程式的嗎?如果有你是買本來就有程式的還是無程式另外再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回收場收回的嗎?

不然哪會有出那麼多問題.

pigoo友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妖獸厲害的阿水師!
處理到面板部分,一個不小心就要賠了

嘿啊~面板真的要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大請問你換的ec是有帶程式的嗎?如果有你是買本來就有程式的還是無程式另外再燒入? ...

這顆應該沒帶程式~型號一樣就可以代換了

网友(2014-07-20):
各位大大好厲害小弟又長了知識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