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霸伴唱機投幣功能關不掉求助

楼主(2014-06-20):
這台是同事從小吃店搬來的凱太機,原機原本面有個跟衣櫃一樣大的木箱,裡面放了伴唱機,擴大機,喇叭,投幣控制器,箱子上放電視
症狀為上電開機只顯示無資料
前面
後面
電路
視訊模組

連型號都找不到,除了音霸的牌子

資料放在2.5吋360MB HD,HD上電無反應,檢查HD電路板,1顆SMD保險絲開路,用同SIZE 0歐母電阻代替完修
裝回後可開機,但是一直跳出請投幣訊息,裝回投幣器也一樣(投幣器不知好壞),因為同事只要伴唱機本體就好,請問這是電路問題,軟體問題,還是設定問題,謝謝

网友A:
1.放入還原磁片
2.預留(設定)00001
3.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放入還原磁片
2.預留(設定)00001
3.重開機

多謝前輩指導,這台的HD是IBM 1993年出廠,請問還原磁片還有的找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這台的HD是IBM 1993年出廠,請問還原磁片還有的找嗎,謝謝

總公司不知有沒有
不過我公司這有預留一塊磁片,不過很久沒用不知有沒(生菇)
真找不到我想辦法跟公司借出來,我在最熱的地方

网友:
裝回投幣器也一樣(投幣器不知好壞)
檢查投幣器構造(裡面)看看有沒有電鍍過的銅點接觸端氧化(類似開關之類的點對點接觸端)

网友B:
如上!ok的話~把投幣器線路抓出來直接安裝一顆彈跳開關
以後要唱歌按開關一次=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上!ok的話~把投幣器線路抓出來直接安裝一顆彈跳開關
以後要唱歌按開關一次=10元 ...

多謝各位前輩提供協助,這台的投幣器接頭就是屁股的COIN-BOX(9 PIN COM PORT),小弟有想過直接阿斯判斷主機板是否有問題,因為9 PIN不知道要阿斯哪2點只好放棄

其實小弟有建議業主棄修,畢竟快20年前的東西,硬體修的好軟體也不支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提供協助,這台的投幣器接頭就是屁股的COIN-BOX(9 PIN COM PORT),小弟有想過直接阿斯判斷主 ...

9pin 裡的RD,TX,雙向串列DATA不是兩PIN短路就可達成
目前市面伴唱機投/非投都需軟體修改,嫌麻煩修投幣器也是一種方法
音霸dvd機種出來後這台vcd機就(停經)無歌可補

楼主:
引用 网友A:
9pin 裡的RD,TX,雙向串列DATA不是兩PIN短路就可達成
目前市面伴唱機投/非投都需軟體修改,嫌麻煩修投幣器 ...

多謝前輩指導,還有這台是FAT格式的嗎,小弟當初修好硬碟有先接上USB外接線,想要先備份資料,結果顯示無法辨識格式,最後不管了把硬碟裝回,竟然能開機了,還真是詭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