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蘋果認證充電器被證實會損壞 iPhone 電路 IC

楼主(2014-06-20):
長知識

原文

看起來難道不是自家設計的問題?是故意的?還是副廠偷料下場

================================================

先前沒有經過認證蘋果充電器的拆解讓許多人看了心驚膽跳,因為這些沒有做好隔絕保護的充電器很容易導致走火燃燒而引發危險,除了起火的危機外,英國維修公司 mendmyi 也在自家的網站撰文證實了此事,並指出可能損壞的相關晶片與問題。

mendmyi 發現近來有許多的 iPhone 5 的維修案例湧入,而且很多均與電源有關的症狀,多半是手機沒電後再充後發現無法充電,手機完全無法啟動,試著尋找各種原因後,mendmyi 試著在幫 iPhone 換了全新電池後看似恢復正常了,恢後了原本可開機並正常充電的情形。

但在電力耗盡後,iPhoen 就又回到無法充電開機的情形。最後 mendmyi 總算找到癥結所在,那就是電路版中的電力控制 IC 損壞了。這個名為 U2 的晶片是位於處理器下方的位置,主要用來控制電池充電、電源啟動鍵是否過電、USB 功能控管,以及充電調節。

會造成這個 IC 損壞的主因在於非蘋果授權的充電所造成的,蘋果原廠充電器會針對充電的電流與電壓來進行控管,非原廠認證則多未在這方面做控管,因而會直接損壞控制充電的 U2 IC。IC 損壞後,會導致 iPhone 在電量低於 1% 時就無法充電、自動開機、讓 iPhone 處於充電狀態下也無法啟動等情形。

mendmyi 另外指出,要避免這問題最還使用蘋果原廠或認證過的充電器,另外,如果是在汽車使用點煙器來充電,也最好還是使用原廠充電器轉接比較保險。雖然 mendmyi 的案例是針對 iPhone 5,並未指出其他 iPhone 機型是否相同狀況,不過按照蘋果設計的邏輯,會在其他機型有相同機會的比例很高,為了 iPhone 內部的 IC 不被燒毁,還是使用原廠或原廠認證充電器比較保險。

网友:
呵呵呵 uBGA的功率元件

网友:
其實是這顆晶片常常過熱吧~位置放錯地方~

网友:
也許是輸入電壓範圍變化過大導致

网友:
我過保後 都不敢使用 副廠的充電線~
還是乖乖的用原廠~有多買一條690元
副廠品質 很爛 用過很多條都是斷線 或是頭斷掉~...

网友:
我覺得
3# 說的 其實是這顆晶片常常過熱吧~位置放錯地方~
4# 說的 也許是輸入電壓範圍變化過大導致
都很有可能

今早我才把 http://bbs.pigoo.com/thread-49471-1-1.html 自製 4路USB充電座+電壓表&電流表
的D+ D- 短路起來給櫃檯妹妹們的 I5 充電用 (網路上查到的是 I4 之後即與安卓一樣)
因為當時 I5 的電池大約在99%
充電電流顯示很低,螢幕背光亮起,電流約0.5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