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微波爐TMO-202,值得拼命嗎?

楼主(2014-06-20):
早餐妹用了十年,第二次故障
診狀:"不過電",15A保險絲檢查良好

之前送維修,被前人貼上"注意!",有嚇到三太子說~

風扇進氣罩的灰塵蠻多~

電弧火花是發生在門框

拔下雲母片上的塑膠釘

油煙汙染並不算嚴重,拆下磁控管目視及電表測試良好

先幫您擦的步鈴!步鈴~

發現,上門扣好像缺件說~

塑膠拐臂已不受門扣控制,微動開關也常ON無法彈起

內裝元件及線路目視良好

請問:上門扣常ON的開關是哪一顆?三太子不敢上電測試~

有驚驚說!

网友A:
之前碰到一台類似的機子,扣的部份也都壞了,能加熱,唯一問題就是!!

開門瞬間會爆電線,連銅箔都爆了

网友B:
免驚!拿一條20尺延長線,微波爐插頭先插延長線上放遠點,微波爐開關打開,20尺延長線插頭應該夠遠了,插上插頭,兩手插腰、靜待結果(有必要手機全程錄影)

网友C:
POPCORN大:
   早餐妹真是勤儉建軍!! 要不是為波爐太重不值得運送,真想以後有機會給你寄送一下!!
  我記得微波爐的微動開關是"最後一道防線" 也就是說 一般運轉中若發生"開門"動作,第一個動作就是控制器把慈控管關閉,這樣就不會有微波外露(傷人?)但是萬一控制器動作不良怎麼辦?安全第一,只好"揮刀自宮"把系統短路,這樣保險絲就會燒斷吧!! 我沒有親自實驗過,從哪裡廳的也不記得了,給您參考!!

PS: 你假如不敢嘗試,就勞請三太子出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碰到一台類似的機子,扣的部份也都壞了,能加熱,唯一問題就是!!

無論上鎖扣斷裂或是鎖定開關A融合常ON,都會造成"鎖定開關A"常ON
當運作中,將門開啟,短路開關接合,呵呵! AC電源短路,燒前級~

我這台,怕早餐妹放電來電三太子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驚!拿一條20尺延長線,微波爐插頭先插延長線上放遠點,微波爐開關打開,20尺延長線插頭應該夠遠了,插上 ...

阿資哥這招袂麥~
躲過了電弧,延長線短路會不會掛點說

网友:
免驚~燒保險絲而已!

网友D:
你一定有對不起人家,所以妹妹才給你這種難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
   早餐妹真是勤儉建軍!! 要不是為波爐太重不值得運送,真想以後有機會給你寄送一下!!
  我記 ...

一台微波爐多在12~15公斤
買古物、寄送都不划算說,謝謝阿乾師~
您說的自宮在這五樓曹大的分享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一定有對不起人家,所以妹妹才給你這種難題......

早餐妹可口!人家只不過享用一次說~

网友E:
先都把開關都換了吧
好可怕n_130|

网友F:
電弧火花,是比較棘手的問題。其他問題,解決方法不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資哥這招袂麥~
躲過了電弧,延長線短路會不會掛點說

退修吧!一台只有1千多而已,別為了一台微波爐把鐵皮屋都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都把開關都換了吧
好可怕

OK~OK!  換完微動開關,等您來上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弧火花,是比較棘手的問題。其他問題,解決方法不難。

T大,
箱殼上的電弧火花,你有遇過這診狀嗎?
怕怕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修吧!一台只有1千多而已,別為了一台微波爐把鐵皮屋都燒了

要是三太子的工寮燒了~
就搬去左營跟您擠一下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T大,
箱殼上的電弧火花,你有遇過這診狀嗎?
怕怕說~

好像每個服務站都說要換外殼,碰過幾次外殼燒出一個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每個服務站都說要換外殼,碰過幾次外殼燒出一個洞。

燒出一個洞! 是因為接地線有搭地或是未搭地?
電弧源是漏電還是2.45GHZ電磁波外洩?
因為不懂?很好奇說~

网友G:
電弧火花是發生在門框黑色部份應該是因為沒有跟機殼接觸好...好拗口.
簡單來說...
就是門框接地不良啦...
浮接的門框等於一支天線...
接收到微波後累積的能量沒地方釋放(沒接地)...
然後就會就近從距離接地最近的轉折點(轉角啦,凸出點...).....射出來...
所以作好門框的接地,大面積接地,最好是扁平狀地線以利微波導通,避免消化不良造成門框放電...

网友H:
看來微波爐還真的很危險耶
恭喜大大修好了

网友:
我記得使用手冊有說明,微波中禁止任何金屬至入,不然會火光四射。
大概門框未與機體接地好,微波未隔絕,又在範圍內視同金屬異物,未經認證ㄧ率電死牠,還好肉肉未靠近不然穩熟。

网友:
家電還是要多小心,  也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來微波爐還真的很危險耶
恭喜大大修好了

呵呵! 都還沒開始逐一檢查說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都還沒開始逐一檢查說捏

原來popcorn大是搞飛機的阿....失敬.失敬.

网友:
這麼舊的微波爐不要修了,上次也是修好了功能一切正常,外表很舊密封膠片老化破損脫落。
剛好使用收音機聽到嗡嗡聲音,嚇死我了,微波大量外洩。
雖然修好了還是要注意外殼微波外洩問題。
使用還是要保持一點距離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都把開關都換了吧
好可怕

三顆15A微動開關
兩顆NO,一顆NC
壞掉兩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弧火花是發生在門框黑色部份應該是因為沒有跟機殼接觸好...好拗口.
簡單來說...
就是門框接地不良啦...

門鉸鍊(HINGE)有銹蝕及油垢
造成門與箱殼之間有電位差

网友E:
這位MM應該不知道微波時間與火力調控
常常還沒跑完全程就開門取物了
三太子要不要把MM留下來課後輔導阿n_043|

開關換完應該就沒事了
門的部分可以考慮用編織銅帶   他很軟 可以一直彎來彎去
去拆同軸線就會有了     或是有的變壓器裡面也會有絞銅線
以前鑰匙常常搞丟 就用拆來的絞銅線綁在書包上 用了兩個學期才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位MM應該不知道微波時間與火力調控
常常還沒跑完全程就開門取物了
三太子要不要把MM留下來課後輔導阿n_ ...

微波爐壽期縮短,多在摔門及大火力的油煙汙染

飛機主要結構之間安裝有編織金屬帶
主要是消弭不同金屬接合產生的電位差腐蝕
專炸很有天份,應該去讀飛修科說~

网友I:
PO大:記得上次曾討論的聲寶那台微波爐,的確是磁控管的問題…
我那機箱都保持的很好,有些零件拆了,正準備當癈鐵處理,
剛好有這機緣,那就物盡其用,您要的話可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PO大:記得上次曾討論的聲寶那台微波爐,的確是磁控管的問題…
我那機箱都保持的很好,有些零件拆了,正 ...

OK!OK~ 鐵箱殼您就當廢鐵處理
其它的旋鈕、定時等內裝殺肉料,收收收!
運費該我出,請收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 鐵箱殼您就當廢鐵處理
其它的旋鈕、定時等內裝殺肉料,收收收!
運費該我出,請收消息~ ...

這個....早餐妹...一定長的....粉辣!!!...

要不然就是...爆米花...

沒見過....爆米花...這墨"拼命"的...想把它修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OK!OK~ 鐵箱殼您就當廢鐵處理
其它的旋鈕、定時等內裝殺肉料,收收收!
運費該我出,請收消息~ ...

popcorn大仔:我是說機殼好好的,你要不要?
我那機箱都保持的很好,有些零件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popcorn大仔:我是說機殼好好的,你要不要?
我那機箱都保持的很好,有些零件拆了 ...

呵呵!機箱~ 會錯意說
三太子的工寮太小,鐵殼都馬丟回收
謝謝您啦!

网友:
電弧火花是發生在門框黑色部份應該是因為沒有跟機殼接觸好...好拗口.
簡單來說...
就是門框接地不良啦...
浮接的門框等於一支天線...
接收到微波後累積的能量沒地方釋放(沒接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