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power 整流二極體 D3 被擊穿的猜測

楼主(2014-06-20):
大家好,

最近在看網站上各位大大的心血資料,也在仔細閱讀 wish大的研究報告~
剛好讀到這篇 wish大的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裏面還有一個問題還沒被討論,D3是如何被擊穿的。

所以在這,就把這個問題挖出來了~
個人想法,裏面在討論 D3 如何被擊穿時,並沒有把幾個真實的物理現像加入:

1. 元件暫態特性:
電容在充電的過程那瞬間,理論上來說,同等於短路來看待,當D1短路時,它的電流為無限大,當這種情形,是由電源的最大輸出電流來計算,但因為是市電,這個電流是非常的大~
就像電路剛通電的瞬間,為什麼會需要一些瞬間抑制的元件一樣~

2.在導通迴路上,接地並不一定是理想的,其實是等效一個很小的電阻與電感(應該啦,書本忘很久,剛又沒找到圖)~就像在很多討論上,板子上最左邊的地,跟最右邊的地,有時信號需要考慮延遲的問題~又為什麼在每個IC的輸入端,需要使用獨立的電容濾波是一樣的。

在實際的電路上,一條導線流經的電流,大到一個程度,
也就是導線的2端會產生到能導通 D3 的電壓~
在這瞬間。應該就是 導通分流那個無限大的 I1 而過載而毀壞了。

如果有錯誤的話,再麻煩幫忙指出,上圖並沒把所有等效畫出,只針對必要的描述而以。
歡迎大家提出其它的看法討論一下~

网友:
沒錯  電容在剛上電初期 可以視為短路 常常保保險絲與二極體搞爆的兇手就是它
所以就有了  NTC
以下取自 站內神人 狼大的部落格
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 ... 3%E4%BB%B6%E7%AF%87
因為電源供應器接通電源瞬間,其內的高壓端電解電容屬於無電狀態,充電瞬間將產生過大電流突波以及線路壓降,可能使橋式整流器等元件超出其額定電流而燒壞。NTC使用時串聯於L或N線路上,啟動時其內部阻抗值可以限制充電瞬間的電流值,而負溫度係數的定義是其電阻會隨其溫度上升而降低,所以隨著電流流過本體使溫度逐漸升高後,其阻值會隨著降低,避免造成不必要功率消耗。
但其缺點是電源處於熱機狀態下啟動時,其保護效果會打上折扣,且即使阻抗可隨溫度降低,仍會消耗些許功率,所以目前高效率電源大多採用更進階的暫態保護電路。
其外觀大多為黑色及墨綠色的圓餅狀元件。

网友:
至於迴路電感  那可以忽略的
他頂多只有 幾nH而已
nH級電感諧振點可是很高頻的
在這裡 頂多只有60 120 240 HZ而已

网友:
我沒仔細跟PCB TRACE推導線路
不過 看 WISH 原圖更換只更換  兩個 加大 達3A 二極體 (AC110V 模式用的那兩個二極體)
那麼就是一種 情況  WISH 眼花了

D3/D4 編號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