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4242 左暗屏帶拖影[已完修]
火..

楼主(2014-06-20):
短頭髮送來修,診狀:自動關機、左暗屏
這台VH4242躺在三太子的診所,滿一年了

最近才給它換上公板,可以開機了~

無訊號下,左畫面是常為"暗屏"

偶而,左畫面也會深藍屏(極少出現)

有接訊號時,左畫面會比右畫面暗還帶拖影(全畫面正常,極少出現),拍打無效

左畫面會拖影。溫機一天有時會正常幾分鐘~數十分鐘
有時溫機一天也都是左暗屏帶拖影(白色字幕皆維持正常)

T-CON及軟排都換過,故障依然

位址板重鎖、FPC按壓皆無效
位址板磁珠、0歐電阻無斷路、電阻正常、電容無短路(容值與右板電容相近)
位址板標示的電壓定義:不知標準沒測量~

這台拿來殺,看起來沒什麼肉說~
不知還有沒得醫?

网友A:
找熱壓機可以  完修

网友B:
這是面板故障  友達面板常見的故障  修護偏方方法很多  可以參考許多網友方法  祝你成功

网友:
短頭髮是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熱壓機可以  完修

都還沒找出接觸不良之處
難道是用熱壓機全部重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面板故障  友達面板常見的故障  修護偏方方法很多  可以參考許多網友方法  祝你成功 ...

啊~有沒有類似診狀案例網址分享說~~

楼主:
智哥,診狀輕微的,土砲膠帶也是能達成
兩個月過去,還沒返修說~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56-1-1.html

网友A:
建議不要搞~同業很多拿去熱壓機處理  約半年反修  雖過保固期  但客人會是會抱怨

費用很高 又被客人念  如自己要看可以去處理看看

如要整理成二手賣  不建議

网友C:
這種情形我也都會退修,因為就好比智大講的一樣,三個月內要是再發生一次就賠慘了,可如果像jackhiphop 大大講半年之再復發,相信大都客人還是會抱怨的,這樣對自己的聲譽多少會有影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不要搞~同業很多拿去熱壓機處理  約半年反修  雖過保固期  但客人會是會抱怨

費用很高 又被客人念  如 ...

呵呵!這台住院太久,客人放棄了說~
感謝傑克指導,這台三太子不敢再浪費時間玩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情形我也都會退修,因為就好比智大講的一樣,三個月內要是再發生一次就賠慘了,可如果像jackhiphop 大 ...

呵呵! 殺肉算了
看看也沒肉
只剩下 T-CON、雙擊高壓、電源板~

楼主:
POWER 24V有7A實力,雙擊點屏還沒玩過說~
下次見面再向土地公請益怎麼改! 感恩!

三太子功夫麥,七台滯修了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WER 24V有7A實力,雙擊點屏還沒玩過說~
下次見面再向土地公請益怎麼改! 感恩!

這台我最少殺了5台。這台面板故障好像是通病。友達做面板好像真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最少殺了5台。這台面板故障好像是通病。友達做面板好像真含慢。

友達做的面板真含慢!
美眉做的面子要含稅~

网友E:
左上方第一個COF故障

网友:
美妹要含睡  做的面子

网友F:
位址板螺絲鎖一只就好或不要鎖(螺絲孔位不是很準,板子熱烤後變形)後FPC再按壓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上方第一個COF故障

難道說~還有回春的希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難道說~還有回春的希望

COF 上面都佈滿金線也要有特殊機器才可替換...

您要先確認是 1.基板 -> FPC 2.FPC -> 玻璃 3.COF 的問題 才有回春的希望
如果是基板 -> FPC 的問題, 只要基本功 Okay就可完修.. 半年我也會保固(加點coco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位址板螺絲鎖一只就好或不要鎖(螺絲孔位不是很準,板子熱烤後變形)後FPC再按壓試試 ...

故障出在膠合區之外的軟排,從這裡壓下去"黑屏、拖影就消失"

昨天就已經綁定,只是不知道能撐都久

今天冷、熱開機都正常說

算是完修了吧!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勞請版主將(打為殺肉機)標題,更改為(已完修)

网友:
你用啥去弄它?~~

网友G:
我也想知道用啥去搞他的...

网友:
故障點剛好在最邊邊, 我猜是用小書僮的妙招--髮夾~~

网友H:
如果中間的故障也可以搞定...原理跟修電漿PDP一樣...
只要基本功 Okay就行了..不過僅限於( 基板 -->FPC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知道用啥去搞他的...

接觸不良處先貼上小片紙膠帶

髮夾剪成適宜長度,彎折出髮夾的夾合點

貼上一大段紙膠帶(增加夾合力及絕緣),裝上髮夾

最大迫合力是在最小片的紙膠帶上(髮夾的前段)

能收視及擋久,卡要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中間的故障也可以搞定...原理跟修電漿PDP一樣...
只要基本功 Okay就行了..不過僅限於( 基板 -->FPC )

t大的基本功,三太子用十年都追不上說~

网友:
嗯.....髮夾是哪位MM捐贈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t大的基本功,三太子用十年都追不上說~

不敢當...這種方式很多同行都會...小弟也是頓悟出來の...

比用夾用墊等方式卡妥當...沒熱漲冷縮の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敢當...這種方式很多同行都會...小弟也是頓悟出來の...

比用夾用墊等方式卡妥當...沒熱漲冷縮の問題

t大~小的悟性比較差,可以透露指點一下嗎?點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t大~小的悟性比較差,可以透露指點一下嗎?點一下就可以

只能意會無法言傳...
當遇到面板 delay時,就可以用上了 (故障狀況如我第一次發的文圖片就是了)

在點清處一點,做下去就無法恢復原狀,所以基本功很重要...切記要跟人客說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觸不良處先貼上小片紙膠帶

其實...故障點是對了....這樣處理....
還是會產生運送中...震動導致出問題

修好有用螺絲起子炳..拿來用力敲 全邊框後面全敲嗎
面版全邊框都要敲

要修半憑殘影...幾乎1.3
大家很多人會用墊的...也有人說水管髮夾其實都是對的

水管那篇我不多說還是要2個人來做...已超過所說成本100元以下修護
2個人不需要工錢嗎
水管那篇等於髮夾...自己運用

公布我修法...其實很簡單...你墊的位置是哪裡
一般人就是往機板壓加髮夾...其實買個書局長方形雙面膠
20元有4片...長度比COF 長點 把雙面膠撕開一面
貼在面板外框 90度彎角處....就解決 同一地方 一般一片就行
已修好..5台沒反修過....
今天又收 BENQ 4242   2台...已修好
如不相信來我店裡....看以用2年

以前要花錢給人壓...42..報價2千...46...4千
價格談好有來拿去做嗎.....*Xx8
自己找方法 wExxx
不要臉的人。。。
不要在這論壇搞新帳號
稿人。。。。

這個方法已被人說出。。。

這幾天會公布。。。2台4242 面板修法

其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實...故障點是對了....這樣處理....
還是會產生運送中...震動導致出問題

裝上鐵框有用木槌敲四週,很健康說~
這方法可能要經過冬天極大的溫差來考驗,才能確認效果

引領!期待啤酒哥老前輩的秘笈分享~

网友:
又學一招!

网友:
切忌用金屬、會導電、干擾、彈性疲乏、生鏽落粉、燒毀後遺症~請改用竹夾
固定膠後固定竹夾加入膨脹膠即可~
tft-lcd的COP的上COF較COG易處理~這個跟PDP的DRIVER是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

正確的步驟是:
G430或G450溶劑用竹片除去COP上的ACF、重貼新的ACF、對位、固定後在預熱80-90度
再正式加熱『幫定』依照工作室溫度調至170-185度、測試、溫機後再填入固定膠COP及同時固定COG
即可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情形我也都會退修,因為就好比智大講的一樣,三個月內要是再發生一次就賠慘了,可如果像jackhiphop 大 ...

dear各位大大:

另外一種較長久的對策方法:
a).撕下TAB-IC
b).清潔後,貼上ACF(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網路找看看或許可買到.(或可請學姐服務)
c).假壓假固定TAB-IC.(溫度約30~50,沒壓正,可撕下重壓)
d).本壓焊TAB-IC.(溫度約100~120,確認壓正後,做正式的壓焊)
e),T形壓焊頭,網路有賣喔!!(全銅液晶排線焊接工具)(或可請學姐服務)

參考喔!!
如下圖 & PIGOO網內教材文獻區有完整資料喔!!--大家多練習及討論,此技術一定可突破!!加油喔!!
模組製程教育訓練教材--面板故障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