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CX520 聲音斷斷續續

楼主(2014-06-20):
狀況:聲音會停頓下來後又繼續(有規律的 )

拆機後只發現這晶片特別燙手

以用電風扇直接散熱  也沒幫助

网友A:
加個散熱片吹都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個散熱片吹都沒用?

目前殼是開的 我在冷氣房+電風直接吹  目前是沒用  溫度還是降不下來

网友B:
那顆會盪正常  他是整合IC     原廠出廠就沒風扇了

网友C:
+風扇
SONY KDL-40CX520 4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7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會盪正常  他是整合IC     原廠出廠就沒風扇了

摁謝謝 那我再查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
SONY KDL-40CX520 4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http://bbs.p ...

大大這篇有看過了 我剛剛測AV端子 聲音正常  沒有影像   HDMI是有聲音有影像 可是聲音會斷

楼主:
小弟檢測時誤觸圖中這塊區域 有產生短路...

目前開機 帶機燈(紅燈) 閃兩下...

電壓只有測到3.2V  其餘全無

楼主:
這區域以下都還正常  就這邊 幾乎量不到電壓  只剩下 STSY的還有電壓:0.2-0.3V

我朝電源板下手  可是不知道該如何查起....轉過來的直流幾乎都沒有電壓了...3.3V的 也剩下0.2-0.3V

网友:
cx的通病,像av,audio易故障,目前只能換主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區域以下都還正常  就這邊 幾乎量不到電壓  只剩下 STSY的還有電壓:0.2-0.3V

我朝電源板下手  可是不 ...

電源板 主板 我都有

楼主:
更換主板 已完修 謝謝大家

原本那塊 散熱後無緣 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