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一下大家 拿到一個久久無上電的儀器 你會怎麼做

楼主(2014-06-20):
如標題
想問一下大家  拿到一個久久無上電的儀器 你會怎麼做

我該怎麼做
是要先上電還是要先拆開來檢查拿裡有損壞
還是直接拿給修儀器的請他代為檢查??

儀器是 示波器
型號是  556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089243780
規格書 556A_E.PDF (687.57 KB, 下載次數: 26)

目前還沒到手上還在賣家那

网友:
1.先拆機作初步目視檢查.
2.電源先串110V/60W燈泡,再開機/熱機檢查數分鐘.
3.送儀器商檢查,初估需500元費用吧.
4.若有故障需維修,費用1000內,再高就不建議維修了.看看壇上是否有人有興趣幫忙了.

网友:
如老師所說,先拆機目示
送電前測量有無異常阻抗
必要時可串燈泡當指示

网友A:
除非你想收藏,不然不建議購入!!

這台真的能應用的有限了,準確度也是問題!!

花這台 不如抓這台  實用些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l1kolr12a01a

网友B:
這是古董嗎?記錄著示波器近代史的演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是古董嗎?記錄著示波器近代史的演進~

這還不算是古董.....

四.五年級的同學...在學校或許還曾經玩過這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還不算是古董.....

四.五年級的同學...在學校或許還曾經玩過這台!!!....

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想收藏,不然不建議購入!!

這台真的能應用的有限了,準確度也是問題!!

來不及了阿n_126|
是說淘寶我也沒辦法買n_078|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阿
是說淘寶我也沒辦法買

那抓到手,先拆了再說吧!!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31756120
這台很好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197503534
這台品項不錯,也便宜!!

看起來!!還是 KENWOOD好一些

网友:
哇..這台看起來真的很超值的感覺
1台抵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31756120
這台很好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 ...

1.5MHZ  電容已爆漿   而且是臥式電容
裡面有兩支真空管 1支6AQ8 一支照片看不清  明天在講
有兩條黃白相間的線 對絞在一起那是幹嘛用 隔離??  藕合??
有一些電阻也很奇怪  是架空的  感覺似乎有被更換過

這個是諧振電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31756120
這台很好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 ...

我該開下去修嗎n_079|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MHZ  電容已爆漿   而且是臥式電容

裡面有兩支真空管 1支6AQ8 一支照片看不清  明天在講

果然真的是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真的是古董~~~

我好怕阿 怎麼半
裡面一大堆傳說中的材料
濕式玻璃鉭電容 碳精電阻 還有一種直條狀的電阻  阻值瓦特數直接印在上面的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怕阿 怎麼半
裡面一大堆傳說中的材料
濕式玻璃鉭電容 碳精電阻 還有一種直條狀的電阻  阻值瓦特數直 ...

阿炸弟,
那就看看有沒有含金量高點的ic吧!

网友:
既然買了就用現有的零件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怕阿 怎麼半
裡面一大堆傳說中的材料
濕式玻璃鉭電容 碳精電阻 還有一種直條狀的電阻  阻值瓦特數直 ...

都買下去了,就拿來練功吧!
相信版大嘴巴說好怕, 心裡跟雙手可是癢得很吧

真空管沒碰過, 完全沒意見
電阻跟電晶體應該不太受時間影響, 注意接腳氧化及受潮狀況.
電容類經過數十年應該都掛點了, 大概也找不到同型號的產品, 就先拿規格相同的代換看看.

也許可以學五燈大的方法, 先把所有零件列表; 評估要換哪些一次弄齊~~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64-1-1.html

這台也老!!   但是也還沒用到真空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阿
是說淘寶我也沒辦法買

你要買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買啥?!!!!

這兩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197503534  這台是pintek出的是好的n_13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089243780  這台是kikusui出的   電容爆了 真空管 6201 漏氣了

6201一支比我買556A還貴n_095|

网友:
很懷念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