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32 一直出現無訊號(已修復)~感謝各位

楼主(2014-06-20):
如題

ASUS VH232 一直出現無訊號

拆開AD版發現,紅圈圈那燒掉;
好像跟左邊那顆同型號
C95KH
6 PIN
網路查不到!不知道這是什麼IC

謝謝各位
另為請教 C99IJ可取代嗎?

网友A:
零件資料
IC AZC099-04S SOT23-6L
http://www.amazingic.com/english/01_products/AZC099-04S

AD板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資料
IC AZC099-04S SOT23-6L
http://www.amazingic.com/english/01_products/AZC099-04S

請問C99IJ可取代嗎?

网友:
拆掉.看看是不是有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C99IJ可取代嗎?

可以, 兩者只是無鉛與綠色環保之差.
這零件是做靜電保護用, 理論上沒裝整個系統也要能動作!

楼主:
感謝各位

已修復
小弟我先拆除~目前快樂使用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已修復

當移除這顆元件時功能上使用沒問題
但是使用動作要特別注意
若你有熱插拔hot plug(機器通電時)的習慣時  就有機會打壞此MONITOR後端元件
變成你每次要重插螢幕線都要在機器關機時

若你要找替代元件

TI TPD4S009 系列
vishay VBUS054CV-06S
SEMTECH SRV05-4
LITTELFUSE SP3002-04HTG
IPAQ  TVLST2304AD1

應該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移除這顆元件時功能上使用沒問題
但是使用動作要特別注意
若你有熱插拔hot plug(機器通電時)的習慣時   ...

謝謝~~
所以以後盡量不要熱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