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關於110V和220V的問題?

楼主(2014-06-21):
今天換新的加壓馬達.它有110V跟220V可以選擇.
那耗電量有差嗎? 用220V會比較省電嗎?
如果接220V的話要幾條線?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不考慮其他因素,220V電流比110V低,熱損少,配線小,會省一點點點點點...............

楼主:
型 式    馬 力    輸入電壓( V )   電 流( A )    頻( Hz )
KQ200  1/4HP     110/220V       4.0 / 2.0         60
原來只有差一點.我以為會省一半
台電電表不是算電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 式    馬 力    輸入電壓( V )   電 流( A )    頻( Hz )
KQ200  1/4HP     110/220V       4.0 / 2. ...

輸入電壓( V )  × 電 流( A =電功率(W)瓦
1度電=1千瓦1小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電電表不是算電流嗎?    ..

電壓電流都有計算,如果只算電流那台灣家庭用電早就自動改成220V了。

不管是110V還是220V,只要消耗功率一樣電錶計算度數就會一樣。

网友:
都是兩條線,差別在110V時是火線+中性線,220V時兩條都是火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電流都有計算,如果只算電流那台灣家庭用電早就自動改成220V了。

不管是110V還是220V,只要消耗功率 ...

原來是如此.
那就是大瓦數的如熱水器的加熱器
才會有一點差異(熱損少一點)是嗎?
馬達類的220V扭力會比較好啟動比較省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如此.
那就是大瓦數的如熱水器的加熱器
才會有一點差異(熱損少一點)是嗎?

主要差異是相同功率之下220V比110V電流小一倍,也可以說相同線徑之下220V可以傳輸110V 2倍功率,電流越大線上損失當然也越大,所以220V會比110V略為省電,但差異不大,重耗電電器採用220V是為了可以用較小線徑導線。

网友:
小弟偏向安裝220V的,同功率下流經電線的電流較小,可以延長電線壽命,最重要的是不怕中性線脫落。

楼主:
那我原本是雙芯線.一頭接火線無熔絲開關.一頭接中性線
那把中性線接到無熔絲的另一個火線.變成220V這樣安全嗎?
需要換成三線的.一條接地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原本是雙芯線.一頭接火線無熔絲開關.一頭接中性線
那把中性線接到無熔絲的另一個火線.變成220V這樣安全 ...

中性線跟接地線要分開喔,如果講究接地,110V也是要拉三條線,反之若無接地需求,220V也是可以拉2條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性線跟接地線要分開喔,如果講究接地,110V也是要拉三條線,反之若無接地需求,220V也是可以拉2條線。

請問ysc大: 加壓馬達 是否需加漏電開關? 以策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ysc大: 加壓馬達 是否需加漏電開關? 以策安全

最好是加上漏電開關,跟水有關的加上就對了。

网友C:
sam0818你好:一般單相雙壓馬達會有6條出線.接線盒上蓋會標示110Vor220的接線圖,馬達出線頭有標示1.2.3.4.5.6.如果是要使用110V電壓,接線是(1.3.5).三條線頭結在一起接火線,(2.4.6.)結在一起接中性線.如果要改變旋轉方向把5.6.線頭對調.如果是要使用220V電壓,接線是(2.3.5.)三條出線結在一起,用絕緣膠帶纏包著空置,剩下(1).接220V火線,(4.+6.)結在一起接220V的另一火線,如果要改變旋轉方向(1.+ 6.)接220V火線4.接220V的另一火線.但是抽水加壓機是由馬達帶動渦輪葉片轉動,因為渦輪葉片的高速旋轉靠離心力將水往上推,所以只有單一方向旋轉,有的機種會在內部把旋轉方向已結好線,所以會少一條出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m0818你好:一般單相雙壓馬達會有6條出線.接線盒上蓋會標示110Vor220的接線圖,馬達出線頭有標示1.2.3.4.5. ...

樓主貼第一圖所標示的型號應該是木川加壓馬達, 配線已經固定, 電壓依型式固定不可調(要搭配其壓力控制器)!

大大所描述為一般從一樓加壓到頂樓水塔用的加壓馬達; 以前公寓的壞掉自己換過一次, 真的有六條出線, 對照著接線盒蓋裡的標示圖鎖螺絲接線... 當時完全沒有考慮動作原理, 趕快接好送電有水比較重要~~~

网友D:
功耗大的電器,為了減少電線所產生的損耗與發熱
會使用220V來減低電流
公式P=VI 功率=電壓*電流
所以110V或220V馬達功率相同的話,電流會差一倍,
但總功率沒變對台電電錶沒有影響

另外導線損耗的功率 Pr=I^2*R
可以發現電流是平方倍

舉個例:
2200W的冷氣若是吃220V的話,那麼電流等於
I=P/V=10A
若是吃110V,那麼電流會是
I=P/V=20A

乍看只有差一倍,但對導線的影響為
220V
Pr=10*10*r=100r
110V
Pr=20*20*r=400r

又 ,R=材料電阻係數*長度/截面積
也就是說在同樣材料下,改用220V後
導線可以用較細來節省材料

總結:
您改用220V,可以改善導線所造成的損耗
但導線電阻很小,所以省電幅度不太有感覺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m0818你好:一般單相雙壓馬達會有6條出線.接線盒上蓋會標示110Vor220的接線圖,馬達出線頭有標示1.2.3.4.5. ...

這個馬達它有像電腦POWER一樣的110V或220V切換開關
只是是線路改變還是用其他方式降壓.就不知道了
關於110V還是220V這個問題其實以前就有了
只是現在剛好有高手好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大的電器,為了減少電線所產生的損耗與發熱
會使用220V來減低電流
公式P=VI 功率=電壓*電流

感謝tone大大的解說.小弟已經明白了.謝謝
就是不懂才會發問..謝謝大家的回覆.